[液晶電視] 白牌 JHD-4A1(A) 液晶電視背光不亮維修實例

楼主(2025-07-05):
白牌 JHD-4A1(A) 液晶電視背光不亮維修實例

1.故障情形~開機有聲無影無背光

2.型號~JHD-4A1(A)

3.內部照

4.三合一主板

5.T-CON

6.先用測試器外部測試LED燈條-->確定迴路不通

7.分解面板模組,拆下前殼外框後先將面板位址板翻起,以膠帶固定避免扯壞,以吸盤吸取液晶玻璃面板,放在安全的地方靠著

8.發現擴散板老化發黃-->找一片43吋拆機擴散板換上OK

9.以LED測試器檢測燈珠有一顆燒掉不亮
架構為全機24顆LED,分為3支燈條,每支燈條有8顆LED,24顆串連為1迴路,採凹透鏡/3V方案。

10.準備一套新燈條更換OK

11.新燈條點燈測試OK

12.完修測試畫面

{n_093:}

補充內容 (2025-8-28 12:20 PM):
萬用遙控器代碼用(790)
JetGiga 兆基

网友A:
Wet大是更換背光的高手。如果是我,我是會找出那顆壞的直接換掉它....

网友:
白牌真的是白牌,型號是一樣JHD-4A1(A),
的確跟我上次修的,只有三合一主板一樣,
整個屏都不一樣,

還是給WET大一個讚,感謝他的幫忙,才有dump bin

网友:
引用 网友A:
Wet大是更換背光的高手。如果是我,我是會找出那顆壞的直接換掉它....

這就像在同一片電路板上換10個同型號電容,只要其中1個凸頂,其它9個也差不多那個壽命,所以還是要全換了。
LED 也是一樣,這還是電路板的例子,換電視背光LED 得把面板及一擴散片等等拆下才能換,風險本來就高了,既然要換就全換才是對的。

网友:
如果打算要繼續用很長一段時間, 燈條要全換。燈條不貴,但換很麻煩,尤其是大面板又薄又脆弱,ㄧ不小心就裂或碎了,就 game over.

网友:
的確是,通常換了之後,我都會調整一下電流
延長壽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