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立充電吸塵器PV-SC150T奇怪的F2三接點保險絲求助

楼主(2025-07-07):
日立吸塵器銘牌;

不導通的F2問題保險絲(3接點)位置

反面F1玻璃管保險絲

F2絲印15AJ5U

F2三接點構造;

請問有人知道數據特色嗎?零件買得到嗎?可有替代方法?謝謝大家!

网友:
股溝隨機找的,參考看看

15AJ5U : 可控保险丝特写,丝印15AJ5U,型号SFJ-2015U,来自Dexerials迪睿合,保险丝规格为15A
資料來源 : 内置5节天鹏动力电池,HiKOKI 2000mAh电动工具电池包拆解
               https://post.smzdm.com/p/a4xmlzex/

Datasheet : 15930_SFJ-1412W.pdf (523.69 KB, 下載次數: 34)

楼主:
感謝ericchou大幫忙,第一次遇到這種;三端保險絲,感恩~~~

网友A:
這種保險絲常用於筆電電池,目的是當被拆開更換電池芯時如果直接斷開再接入新電芯或是電池被完全放電到0電壓之後再充電,此時的主控IC就會讓保險絲內的電阻通電,經由產生的高溫燒斷保險絲從而讓整組電池報廢掉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種保險絲常用於筆電電池,目的是當被拆開更換電池芯時如果直接斷開再接入新電芯或是電池被完全放電到0電壓 ...

感覺這種設計,不是很實用,用自恢復保險絲+溫度保險絲.較完美。

网友B:
引用 楼主:
感覺這種設計,不是很實用,用自恢復保險絲+溫度保險絲.較完美。

這種是阿湯哥不可能任務專用,可以人道損壞的保險絲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這種是阿湯哥不可能任務專用,可以人道損壞的保險絲

這支吸塵器,看起來很豪華.高檔,實際馬達很小,吸力不強,後來直接用30V5A.PTC替代,給外傭玩玩,唯一感覺不錯的設計是定電壓充電,不是用保護板截止充電,電流又小,長時間充電較無妨。

网友:
我是覺得吸塵器還是Dyson一途,人家專門做這個起家,的確有一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