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詢問]示波器顯示交叉失真的三角波,有什麼原因造成這異常?

楼主(2025-07-07):
三角波模擬電路

實際電路從D點量測,示波器顯示"交叉失真的三角波"!

JFET N 通道 (2SK 117)、二極體及JFET測過没發現問題

請教各位前輩會有什麼原因造成失真波形? 感謝釋疑

楼主:
GFG-8015G datasheet

page 44是方波TO三角波TO正弦波的電路。

D206、D204、D202、D208 (GFG-8019G ) 是使用 JFET 。

U203、U204是控制器頻率的(使用 電壓 改變頻率)。

楼主:
改變電容容量

將電容容量故意改小,

B、C點的波形接近實際上測到的結果。

但是...通往電容的電路並没有問題,

電容也很正常,這電容要配合頻率做選擇。

正常情況下它只會改變波的振幅,並不會影響輸出波形。

模擬最後輸出也是正常的三角波。

网友A:
可以直接貼圖嗎? 點連結被瀏覽器阻擋非安全連線

楼主:
1F截圖
3F截圖,有勞大大
引用 网友A:
可以直接貼圖嗎? 點連結被瀏覽器阻擋非安全連線

网友A:
引用 楼主:
1F截圖

3F截圖,有勞大大

JFET 接成二級管一般是要當成恆流 CRD 使用..
CFG-8015G fig 6.1 中電路先產生三角波然後分別轉方波與正弦波

您的電路是要方波轉三角波?

楼主:
引用 网友A:
JFET 接成二級管一般是要當成恆流 CRD 使用..
CFG-8015G fig 6.1 中電路先產生三角波然後分別轉方波與正 ...

CFG-8015G fig 6.1 中電路先產生三角波然後分別轉方波與正弦波 ??

----------------------------------------------------------------------------------

感謝oldhan大抽空回覆

小弟依44頁 電路圖來看,有箭頭指示方向應該是方波(B) 經過二極體JFET後生成三角波 (A),然後再生成正弦波。

不知道我的理解是不是正確 ?

如果是三角波轉為方波,那實際上方波是正常的。

不知道三角波又是如何生成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CFG-8015G fig 6.1 中電路先產生三角波然後分別轉方波與正弦波 ??

----------------------------------- ...

FET 接成 CCS 不能空腳
如下圖所示

网友B:
引用 楼主:
CFG-8015G fig 6.1 中電路先產生三角波然後分別轉方波與正弦波 ??

----------------------------------- ...

不知道三角波又是如何生成的?

電容使用恆流元件(JFET可當恒流元件),高低電位對稱的時間去充放電容,因為恆流充放電容,電壓會以固定的斜率,隨時間的線性曲線上升及下降(RC充放電是指數曲線),充放時間對稱, 這樣就會形成三角波,

用高低50%對稱方波的電壓,經過一個恆流元件(JFET恆流充放兩電流要對稱,充放過程及充放交換時不能間隙),去充放電容器,電容的容量要適當,不能太小,電容不能讓充放到方波的最高及最低電壓,電容過大,三角波輸出會變小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不知道三角波又是如何生成的?

電容使用恆流元件(JFET可當恒流元件),高低電位對稱的時間去充放電容,因 ...

以恆流向電容充放電時候, 所需時間與電容量呈正比關係,
這是音響技術 DCM-200/300 的電容測量方法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以恆流向電容充放電時候, 所需時間與電容量呈正比關係,
這是音響技術 DCM-200/300 的電容測量方法 ...

沒錯啊,固定恆電流+固定時間充電,就可測電容量,電容的基本單位法拉(F)就是這樣制定, 固定1A電流對1法拉(1F)電容充電,1秒鐘電壓會升高1伏,固定1A電流對2法拉(2F)電容充電,1秒鐘電壓升高0.5伏,容量越大電壓上升速度越慢 (公式: ΔVc = I * Δt / C) , 只是基本單位的秒及法拉(F)太大,實際使用改成μF及mS

   恆電流充電容的公式: ΔVc = I * Δt / C
  ΔVc 是電容兩端電壓的變化量(單位:伏特, V)
   I 是充電電流(單位:安培, A)
  Δt 是時間間隔(單位:秒, s)
   C 是電容的電容量(單位:法拉, F)

网友:
沒你的模擬軟體,我也使用Protel 99 SE的模擬軟體,試一下正弦波及三角波電路,方波輸入到頻率跟它一樣的,窄頻的帶通濾波器,輸出就會變成正弦波,因為輸入頻率需要與諧振電路共振,方波剛開始輸入時的正弦波振幅,會從小漸漸到正常正弦波振幅,方波是多諧波,去除了高次諧波,只剩基本波就會變成正弦波,可以用高Q值的LC諧振電路,或是RC及電晶體,或是運算放大組成窄頻的帶通濾波器,讓方波變正弦波

三角波電路,用電晶體PNP及NPN做對稱的恆電流充放電容,只是模擬實驗,線路的電阻及電容的數質是大概,沒經過詳細的計算,

网友C:
實際電路從D點量測,示波器顯示"交叉失真的三角波"!

有實際電路示波器波形照片嗎?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實際電路示波器波形照片嗎?

方波正半波經過第一個二極體後的波形
方波 負半波經過  一個二極體後的波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