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付費徵求人才] 色卡司 n4100pro 忘記密碼

楼主(2025-07-09):
求助各位大大,忘記色卡司n4100pro 的admin密碼有解嗎?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個可以嗎?
https://esupport33.rssing.com/chan-62139278/article86.html

謝謝,這個只有文章,沒有附件檔案

网友:
找不到方法,看能不能連上公司客服,曾經回收到衛星導航,無法開機.後來給我一個檔案,放進去後.就解決了。

网友:
抱歉!沒回應,再按一次,無果!重新整理變兩篇,煩請管理員刪除,謝謝!

网友B:
引用 楼主:
謝謝,這個只有文章,沒有附件檔案

即然知道檔案名稱...  x32_usb_reset_default_1.0.9.1_b.zip
那...花點時間... 認真地找一下.. 不就有了嗎??

楼主:
引用 网友B:
即然知道檔案名稱...  x32_usb_reset_default_1.0.9.1_b.zip
那...花點時間... 認真地找一下.. 不就有了 ...

感恩,
照說明書上使用,還是不行,關機重開NAS,並沒有讀取USB上的檔案,殘念!

网友B:
引用 楼主:
感恩,
照說明書上使用,還是不行,關機重開NAS,並沒有讀取USB上的檔案,殘念!

USB的格式??
不要用NTFS! 有沒有試過 FAT/FAT32??

楼主:
引用 网友B:
USB的格式??
不要用NTFS! 有沒有試過 FAT/FAT32??

一樣,沒反應

网友:
1. 請準備一支空的USB隨身碟, 格式需為 FAT / FAT32。
2. 請下載附件的檔案,將檔案解壓縮後會有 [factory_test.sh] & [usb_reset_default] 2個檔案。
3. 將這兩個檔案複製至USB隨身碟。
4. 將NAS關機。(將硬碟移出 NAS)
5. 將USB隨身碟插入N4100PRO 的 USB Port,然後再將 N4100PRO 開機。
6. 當回復出廠預設值動作完成之後,NAS會自動關機。
7. 請將USB隨身碟移除,再將NAS開機即可。
第4步有提到.. 要將硬碟移除..

牛想..
如有這一招如果是有用的.. 那.. 您一定漏了什麼..
除非.. 這一招是沒用的..

楼主:
每一步驟都做了,沒用

网友:
久沒玩了,說錯請見諒
網路查手冊,有硬體的reset鍵,在電源供應器附近,你要不要看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