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顯示卡] 技嘉GV-N630-2GI HDMI 沒作用 求助!

楼主(2025-07-09):
拿到!測試 VGA DVI 都能正常顯示!(進入WIN10都正常)
HDMI 插上 就卡B2 反覆 除錯卡跳B2 不顯示
有用 銼刀 磨過HDMI 孔!確定沒有接觸不良
就是插上HDMI 才會不顯示 卡B2 HDMI 電壓有5V
求 點位圖!維修方向 謝謝!

网友:
可能是GPU錫裂,GPU重植球或GPU廻焊,有機會修好。(記得先烤板90度C,4~8小時)

网友A:
還有一個可能DAC ic異常或週邊線路的組件(貼片電容或75歐電組異常),都會是電壓正常,數據線路異常。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還有一個可能DAC ic異常或週邊線路的組件(貼片電容或75歐電組異常),都會是電壓正常,數據線路異常。 ...

如果沒有廻焊台,搞雙槍俠:
1.GPU四邊邊緣注入環保助焊劑,以150度熱風,在縫下往中心吹送,使助焊劑均勻塗佈。
2.顯卡下方(先貼茶色耐溫膠,保護0402~0603小零件,別噴飛了)用大口徑熱風槍,溫度設在280~350,風量中大,上方用小口徑熱風槍,以廻焊溫度加熱,直到GPU可輕推移。
3.待降溫及清潔,希望你可以等到感動的那一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