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費性電子] [求助] 東訊 SD-7710E-X 聽筒感應開關

楼主(2025-07-11):
東訊 SD-7710E-X 電話機

聽筒掛好跟不掛好都一樣情況

圖片中那個是什麼?

有可能是圖片感應器故障嗎?

网友:
BD1/BQ2 形成 光遮斷開關

网友A:
光電開關壞掉,之前有一台也是東訊電話機跟你描述的問題一模一樣,換掉這一對光電開關就好了,一個發射,一個接收的,其中有個壞了,要換兩個一起換。
上網找 "IR928-6C-F/PT928-6C-F 940NM 紅外發射管對管光敏二極管接收管"

光電開關

光電開關

電路板上有絲印,下面的是發射的,上面是接收的

二極管

二極管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光電開關壞掉,之前有一台也是東訊電話機跟你描述的問題一模一樣,換掉這一對光電開關就好了,一個發射,一 ...

太感謝了,我只找到一家一對要超過50元,本來要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