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連續式封口機輸送帶偶爾會停掉

楼主(2025-07-15):
https://streamable.com/brw8n3

紅色電源一打開,輸送帶就要開始運轉,米色旋鈕是調整輸送帶速度
米色上方是開啟封口加熱溫度,右邊是溫度旋鈕,溫度控制綠燈是開始加熱,跳紅燈表示溫度已達到
目前是不開黃色,輸送帶正常運行半小時都沒問題
但一開啟加熱開關,當加熱溫度在紅燈輸送帶正常,一變綠燈,輸送帶就停了。
是不是右邊這顆加熱模組壞掉?

加熱模組有兩條線接到黃色旋鈕上,好像輸送帶跟加熱模組有關聯。
加熱模組有拆下想分解,但旋鈕拔掉把可變電阻的螺帽移除,前方面板怎麼撬就是打不開。

网友A:
線路有動過嗎? 或許是接線錯誤?
加熱溫度到達設定值時繼電器作動是控制什麼?

楼主:
附上廠商電路,輸送帶調速跟溫控是獨立的,為何溫控會影響輸送帶?

把溫控拆下想看裡面電路
但四邊都撬鬆了,前方的殼還是拿不起來,除非暴力破壞
我覺的問題好像在這顆。
還有一現象
之前使用,就算打開溫控SWITCH(黃),輸送帶速度還是一樣
但現在只要打開溫控SWITCH,輸送帶就突然間變慢。
我開電源SWITCH(紅色),然後把輸送帶調到會動作,量馬達電壓假設是AC25V
接著我再開溫控SWITCH(黃),馬達電壓會降到20V。

楼主:
引用 网友A:
線路有動過嗎? 或許是接線錯誤?
加熱溫度到達設定值時繼電器作動是控制什麼? ...

線路沒動過
我溫控拆不開,裡面有繼電器嗎?

网友B:
你檢查3# 裡SA1 電源開關(線2)(線3)  比較不同負荷狀態下的電壓變化
我是懷疑 重負荷狀態下  電壓被拉過低導致 帶不動 輸送帶電機
若真 則有 SA1開關內接點燒蝕  或是 開關外接點端子沒夾緊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檢查3# 裡SA1 電源開關(線2)(線3)  比較不同負荷狀態下的電壓變化
我是懷疑 重負荷狀態下  電壓被拉過低 ...

SA1開關電錶量都正常,
這情況不是一開機就有,要等一陣子才會發生

网友:
引用 楼主:
線路沒動過
我溫控拆不開,裡面有繼電器嗎?

一般會用繼電器控制加熱器ON/OFF, 它是用什麼加熱器? 幾瓦?
你所描述的狀況是蠻奇怪的.
SA1開關的導通電阻有檢查嗎?

网友:
引用 楼主:
SA1開關電錶量都正常,
這情況不是一開機就有,要等一陣子才會發生

懷疑是SA1開關不良,簡單測試把SA3跟SA1交換。

网友:
单独测试加热单元正常的话,那就是电源输入有问题了。就像上边各位坛友说的,电源开关、接线阻值过高,在大负载下就会拉低整体电压,让走带单元出现问题。

楼主:
我從對岸買了一顆新的加熱控制,換上去好了!
確定是加熱控制,但我沒拆開看是那個零件壞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