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ASUS VG247 螢幕顯示異常

楼主(2025-07-16):
各位好,請問這大概是什麼問題? 畫面上方有線,解析度應該是變很低,顆粒感很重。

网友:
面板問題

网友:
面板NG 查看看還有沒有保固!ASUS 保固3年!

网友:
如果過保,就拆下來把內部的訊號排線重接看看,有時是排線沒按好,或是有點接觸不良.用橡皮摖或是電子接點清潔劑噴一下,(ex 我是用WD電子清潔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