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工具] 注意規格灌水的BSIDE SH7熱成像儀電表

楼主(2025-07-16):
最近對岸紛紛堆出廉價的熱成像儀,有些還整合了DMM功能。這些熱成像儀往往號稱解析度達240x240,其實真實解析只有96x96,然後利用SuperIR的技術模擬240x240。這些廠家是故意誤導消費者,所以要買之前最好確定一下真實規格再下手,如果長寬比是1:1的熱成像儀就要十分注意。基本上一分錢一分貨,這東西不會有便宜又大碗的東西出現。

网友A:
最近 也看到 優得利的熱像儀! 不知道好不好 不敢買!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近 也看到 優得利的熱像儀! 不知道好不好 不敢買!

優得利沒有灌水,320x240要台幣一萬三千多元,這才是正常價格

网友A:
引用 楼主:
優得利沒有灌水,320x240要台幣一萬三千多元,這才是正常價格

解析度!重要嗎? 想說 都很貴!!

楼主:
引用 网友A:
解析度!重要嗎? 想說 都很貴!!

熱成像儀最重要就是解析度。主要是看場合,有些場合或許不用太高,只要能區分熱點就行

网友B:
怎么说呢,这东西对于普通的电子爱好者来说,平时就看一下PCBA上故障元件的位置、电气接线、接点的安装情况,做做发热点定性分析(定量要求比较高)。
如果能满足这些需求,价格高低就没那么重要了。
当然,钱包鼓鼓的,尽量一次性到位,省得吃着碗里的又想着锅里,这山望得那山高。

楼主:
引用 网友B:
怎么说呢,这东西对于普通的电子爱好者来说,平时就看一下PCBA上故障元件的位置、电气接线、接点的安装情况 ...

要看PCB上故障元件的位置就跟解析度息息相關了,96x96的會糊成一團

网友:
引用 楼主:
優得利沒有灌水,320x240要台幣一萬三千多元,這才是正常價格

如果只有鏡頭,接USB用手機當螢幕,這樣能降價嗎

网友:
引用 楼主:
要看PCB上故障元件的位置就跟解析度息息相關了,96x96的會糊成一團

我看上優得利 260A 240 解析度 加上微距鏡!看電路板 這樣夠用嗎?

网友:
引用 楼主:
要看PCB上故障元件的位置就跟解析度息息相關了,96x96的會糊成一團

的確,尤其是低電壓燒機發熱點與環境溫度差不多,根本不夠用。

沒有高解析度的熱像儀,要精確抓到故障元件就是點上酒精或是用接觸式K型頭判斷溫升速度。

前者我常看到國外Youtuber這麼抓,當然它也有高階熱像儀,只是他個人習慣使用酒精最直觀。

网友:
要買熱像儀的人一定要買有雙光融合的,即使紅外鏡頭的解析度不足也可透過可見光的鏡頭來協助找到發熱點。

我自己 DIY 的雖然只有 32x24 的畫素但拿來找 PCB 的熱點也是夠用的。
還在找開源的雙光融合製作,能夠將 DIY 的純紅線升級會更好用。

网友:
我有一隻UTI120S平時沒什麼在用,前一陣子拿出來用時突然自己就死當,長按電源鍵也沒法關機或重啟,當時聯繫一下賣家有辦法能何強制關機或重啟?最後答案是:沒辦法!只能等到機器自己沒電,最後我決定拆機拔電池.....

純中國廠商製的產品只能說:價格的確便宜但品質嘛.....壽命看人品,算是堪用的玩具,壞了就算了

楼主:
我沒有熱像儀,正打算要購入。覺得維修用要有240pixel+微距鏡功能的比較好,我也不想為了省錢買手機用的版本,未來的軟體支援是個風險。一體機使用上方便,如果能加上可見光影像疊影更好。

网友:
最後買了 !優得利的 260B +微距鏡!
微距鏡 還沒到貨!找到一家 155RMB的 官方太貴200多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沒有熱像儀,正打算要購入。覺得維修用要有240pixel+微距鏡功能的比較好,我也不想為了省錢買手機用的版 ...

我用的是 infiray p2pro+微距鏡, 解析度256*192,
不加微距鏡時,已可拍出0102 SMD元件了,
(微距鏡買來,根本沒拿出來用過)

買接手機的熱成像不是為了省錢,
而是體積小,攜帶方便,更不用擔心電池損耗問題,
解析度夠, 根本無需"可見光影像疊影",

公司有買 FLIR T560,解析度640×480,
相比 infiray  P2pro,準確度和使用體驗無差異,
唯一差異是 FLIR T560拍出來的影像,SMD元件線條真是絲絲分明,
但T560體積可是好大一台 (就像一台單眼相機),

而我的P2pro可隨身放在包包,完全感覺不到它的存在,
在冷氣房20多度的環境,主機板短路燒機,
30多度的SMD元件故障點清晰可見,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用的是 infiray p2pro+微距鏡, 解析度256*192,
不加微距鏡時,已可拍出0102 SMD元件了,
(微距鏡買來 ...

多謝分享! 列入考慮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