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子儀表] YCS維修家電感測試儀 這是不是智商稅?

楼主(2025-07-16):
測量電感?好的就會亮綠燈........

這有人會買嗎?買的人請舉手一下~~

网友A:
看了說明,是說工作中的電感會產生磁場,偵測到磁場就表示電感在工作,即會亮燈。沒亮燈就是電感沒有在工作,表示有問題。

感覺是有道理,應該有用,不過這東西比較新,以前還沒有出現過,目標市場算是比較小眾、價格也不高、又沒有送給網紅進行評測,因此還沒有看到第三方網友的使用經驗報告,也沒有看到大陸的論壇有討論。誤測率高不高,尚不清楚。

像是有些新型三用電表上市就大量送給網紅作評測,網紅紛紛發開箱影片、評測影片,論壇討論也多,只是價格似乎也不便宜。隨著使用者的大量回饋,也會逐漸做一些修正。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了說明,是說工作中的電感會產生磁場,偵測到磁場就表示電感在工作,即會亮燈。沒亮燈就是電感沒有在工作 ...

以我這個恐姑力的腦袋想了想,很懷疑會有人買.......

网友:
引用 楼主:
以我這個恐姑力的腦袋想了想,很懷疑會有人買.......

https://danyk.cz/avr_ring_en.html#:~:text=This%20is%20a%20simple%20tester,in%20the%20inductor%20or%20transformer.

可能是這種 ringing tester
好幾年前有個幾十美刀的的商品 叫 blue ring tester 記憶中在這論壇也研討過原理

网友:
以前GSM手機天線上的來電顯示LED,還有小時候做土炮27MHz對講機, LED接手繞幾圈漆包線套在線圈架上調功率,

至於諧波就沒辦法了,頂多處理到SWR而已,後來買了頻譜也變懶的搞,因為市面上開始有賣成品手扒機了.

网友:
問題是電感很少壞,不如買鑷子電橋還比較全面一點

网友B:
Blue Ring Tester 不是所有電感都能測,只能是大的電感像變壓器裡的。另外兩個工作環境不一樣,Blue Ring Tester 是在斷電下使用,這個電感測試儀是在通電下使用。

网友:
感觉是一种很小众范围的特殊检测仪器。可能用于特定的检修场合,检查电感是否处于振荡中,方便快速判断故障点。有些电感电路只要是处于振荡中,即可判断整体电路工作正常。但,又还有很多电路即使有振荡,频率、幅值存在问题,也是白搭的。
所以说,只能用于特定场合,不是智商税。

网友:
引用 网友B:
Blue Ring Tester 不是所有電感都能測,只能是大的電感像變壓器裡的。另外兩個工作環境不一樣,Blue Ring T ...

通電下使用,不就三用電錶也能量測電感2端電壓判定

看來應該銷量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