停車場中找機車

楼主(2025-07-17):
上班地點的機車停車場範圍蠻大的
早上車停好了上班,等到下午下班時發現忘了機車停在哪裡
印象中好像記得停在哪一區,但常常走來走去就是沒看到自己的車
甚至來回走ˋ過頭N次

想到開車都是拿防盜器起來按一下,逼逼兩聲就知道車子在哪
機車有類似的產品嗎?

网友:
GPS定位

要稍微研究各家差異在哪?!
機車 找車

网友A:
有啊!
在 Dio50 和 Duke125 的年代... 有 機車防盜器!
遙控器上, 有一個按鍵, 就是尋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啊!
在 Dio50 和 Duke125 的年代... 有 機車防盜器!
遙控器上, 有一個按鍵, 就是尋車! ...

所以說直接去機車行裝防盜器嗎?
因為我從來沒裝過

网友:
引用 楼主:
所以說直接去機車行裝防盜器嗎?
因為我從來沒裝過

叮咚!
映象中, 可以遙控啟動/熄火/尋車..
您到機車行問一下.. 都會有!!

网友B:
可以用藍牙防丟器?缺點就是固定範圍能用而已 (AirTag 就不太一樣)

不知道放車廂會不會有訊號,掛著也怕被偷,雖然很便宜幾百就有

如果藏在龍頭裡面,也得換電池,有的號稱可以用X年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用藍牙防丟器?缺點就是固定範圍能用而已 (AirTag 就不太一樣)

不知道放車廂會不會有訊號,掛著也怕 ...

當然越簡單越好,我也不需要甚麼防盜
只要按一下,逼逼讓我知道車在哪裡就好

网友:
10幾年前,兩台車自己裝過恩嘉牌防盜器
可尋車、遙控啟動.熄火.... 蠻好用的

网友:
機車防盜器就有這樣的功能了

但有一個更簡單的東西,無線門鈴

网友C:
最方便的辦法,每次停車拍照。

或是在後視鏡上弄一個鮮豔的顏色(99%的機車都是黑的)。

网友D:
如果像這樣的停車場,尋找到車。確實蠻頭疼的

网友:
不然就按照當下停的GPS位置,截圖下來,照下附近醒目標的物。

下班牽車應該能順利找到。

楼主:
引用 网友D:
如果像這樣的停車場,尋找到車。確實蠻頭疼的

哈 我這邊沒那麼大 但密集度差不多
就是因為這樣才難找

GPS定位因為會有誤差,在這個情況下就幫不上忙

网友:
只是想尋車的位置,買一個12V遙控開關,自己裝也可以,能找到機車電池的位置,就把遙控的主機12V電源線,接到電池的正負極,主機輸出接一個音量聽得到蜂鳴器這樣就完成,蜂鳴器及主機固定好,停車場有多大?遙控距離有100或500公尺,實際使用,遙控器的電池用一段時間電池會下降,周邊也會有無線雜訊干擾,遙控距離可能短很多,要買遠距離比較實用

有爬山或走路運動的手機軟體APP,到外地或山區的路邊停車,我都用這種軟體尋找車子,啟動手機App後,它會開始在地圖記錄你移動的軌跡,在地圖畫出你走過的路線,感覺位置的精度可以

网友:
我兒子的腳踏車上有放 AirTag 在校園內找車超簡單,家人出國時行李箱內也會放一個,輸送帶等行李時或怕機場轉運行李時遺失時很輕鬆。
人越多時(iPhone 越多)位置精度就越高反應也越快,一個也是幾百元但是完全不用安裝,要給貓狗帶也行,缺點是每年要換一次電池(CR2032)。

网友:
用AirTag最簡單,雖然精度不夠,但10米內,讓它響,也找的到。AirTag是靠眾多iphone, iwatch, ipad使用者的藍芽當基地台來傳送訂位資料到主機。停機車的地方常有人出入,所以會傳送訂位資料,更何況機車不會移動,定位資料不用常常更新。

補充內容 (2025-7-18 05:41 PM):
前提是要使用iphone。如果覺得Apple AirTag太貴,可以買有註明"Works with Apple Find My"追蹤器,西台灣有很多,比Apple AirTag 便宜許多,只是在設定時,些許不同,之後跟使用跟Apple AirTag完全相同。

网友:
很多人都會在車上夾有個人特色的裝飾物品,有些女孩就用可愛的娃娃夾在車尾扶手。

找個物品做個明顯標記,一看就找到。

网友:
有人用google map記錄 設定停車地點 就可以看定位
只是每次都要開google map就是
不過地下室停車場就要自己拍號碼記樓層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最方便的辦法,每次停車拍照。

或是在後視鏡上弄一個鮮豔的顏色(99%的機車都是黑的)。

這樣最方便,每個人都有手機,而且地上格子有編號

网友E:
AirTag 好用 ,  另外也可以綁一個氣球浮標不過極大可能招引頑劣人性....好吧這回答是來亂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AirTag 好用 ,  另外也可以綁一個氣球浮標不過極大可能招引頑劣人性....好吧這回答是來亂的 ...

認真,綁汽球我也有想過,如果不用拆上拆下的話,這其實是個好方法

最後我決定先試試無線門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