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Lenovo 聯想 AM4MH 主機板測試過程

楼主(2025-07-19):
感謝WISH大的善心分享Lenovo 聯想 AM4MH 主機板+CPU+POWER+顯示卡,有幸標到一組。

第二天就收到了學姐寄來的零件,先找到一個庫存的AM3散熱器

把散熱器貼上主機板

裝上電供

在找出主機板輸出的SATA電源對應的電壓,然後再想辦法買線或改裝

短接啟動,由於缺少記憶體,錯誤的音響還蠻好聽的,然後還少了HD的電源線或是SSD,就先卡在這兒吧....

网友:
不錯喔!還有開箱文。
它的Power 只有12V輸出,5V及3.3V是在主機板上產生,當然硬碟的電源就是從主機板取得,你把它們標示出來大家也省事了。
標到的會員如果覺得麻煩可以從壞掉的ATX Power 剪下SATA 電源線用焊接的方式接出來,這個難不倒痞酷網的會員。

楼主:
每日一更,先解決HD電源取得方法,再來找一個SSD安裝系統看看,有沒有大大建議安裝哪種系統捏?

网友:
好棒喔!沒事幹時,有玩具可以慢慢玩,也是一種享受。

网友:
引用 楼主:
每日一更,先解決HD電源取得方法,再來找一個SSD安裝系統看看,有沒有大大建議安裝哪種系統捏?

單純功能測試、只是上網的話,Linux Mint/LMDE相對容易、反應速度快。

若要日常用就win10

网友A:
ㄚ三哥這篇讓我想起多年前的一件事,老會員看是否記得這篇︰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拆到這種線材

後來兩台都有線材了,因為朋友請員工拿出來的那台等級比我原本這台還高,沒記錯的話朋友拿出來那台的是i5-4代,我的是i5-3代,所以就直接用那台,至今仍然頭好壯壯在運作。
而我原本那台則是給缺少遙控器的歌林風扇當腳座。

結論就是品牌機很多都有怪規格的東西,也相信標的會員都是有能力解決的。

突然發現旁邊還有一台小黑盒,它是一台小電腦,大家注意看還有DP 插孔哩!

我記得這台是i7-4xxx,雖然是i7 但是效能是非常差那種,好像也無法升級,原本是插在電視上讓家裡的人看Youtube,自從某天故障無法開機之後就丟在一旁,看來又要找時間搞它了,不過不是我要搞他,我來找朋友搞它。

网友B:
引用 网友A:
ㄚ三哥這篇讓我想起多年前的一件事,老會員看是否記得這篇︰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拆到這種線材

这台保护得还真讲究,各个IO口都上盖了呢!
俺也喜欢这样干……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台保护得还真讲究,各个IO口都上盖了呢!
俺也喜欢这样干……

我家不只儀表,連電腦、螢幕、電視等等沒有用到的缺口都有保護蓋。

多年前我在大陸跟一些當口老闆一起吃飯時,其中有一位就是專門在做這種保護罩,飯後我找他想訂做好像是20種1套的矽膠(硅膠)保護套,我要訂1000套,可惜量太少價格壓不下來,不然有一年的痞酷網會員年度贈品就是它了。

楼主:
找到了一顆內含WIN10的HDD,勇敢地裝了上去....

經過了一陣子的更新,終於可以用了,只是那個速度有一點慢,或許用SSD會比較快一些?還是找找看有沒有WIN7的系統,只不過WIN7不知能否抓得到硬體否?

网友C:
引用 楼主:
找到了一顆內含WIN10的HDD,勇敢地裝了上去....

Radeon RX 470 4GB 顯示卡的功耗(TDP) 通常為120W。 實際功耗可能會因品牌、非公版設計、超頻等因素略有差異,但通常不會超過150W。
如果再加上CPU功耗、CPU風扇功耗3W、主機板功耗、HDD功耗...=?W
用電供250W,有些冒險;電供跳電或燒保險絲,會帶走誰,不知道,在工程的燒機單位,曾經同時帶走CPU、主機板、顯卡,小心一點,會是比較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Radeon RX 470 4GB 顯示卡的功耗(TDP) 通常為120W。 實際功耗可能會因品牌、非公版設計、超頻等因素略有 ...

Radeon RX 470 4GB 顯示卡還沒來得及測試,昨日朋友來被帶走了....

還有此主機板似乎不支援MBR,內含WIN7MBR分割的硬碟無法開機,較舊的USB安裝系統也無法開機。

网友:
引用 楼主:
Radeon RX 470 4GB 顯示卡還沒來得及測試,昨日朋友來被帶走了....

還有此主機板似乎不支援MBR,內含WIN ...

RADEON RX470 4G,被帶走了,塞翁失馬,焉知非福。
這顯卡的風扇,也是特規,常規的都不能裝,也許Diy 方型風扇+束帶,在散熱鰭片上,還比較容易或是不要太操,當靜音版顯卡用。

网友D:
似乎有一個M.2短插槽(M key)可以裝SSD?只是不太確定是SATA SSD 還是PCIE SSD
如果可以插NVME速度就會快非常多,如果只能接SATA SSD 最快就大概500MB/s,但也很夠用了(只是沒必要買M.2 SATA SSD 買普通SATA SSD就好)

楼主:
引用 网友D:
似乎有一個M.2短插槽(M key)可以裝SSD?只是不太確定是SATA SSD 還是PCIE SSD
如果可以插NVME速度就會快非 ...

這台現今仍屬測試階段,還未進入使用環節,今天又發現如果開機前插上有線網路,會卡在IP位址,解決的辦法就是等開完機後再插上有線網路或是使用無線網路。

測試用的WIN10在別台電腦是有啟用的狀態,到這裡變成未啟用ˋ這裡,今天用在別台安裝好的WIN11裝到這裡,抓完硬體後有保持啟用的狀態,只是那個反應速度齁.......比起WIN10就更慢了。

如果這台要正式使用,少不了要換SSD了。目前我的周邊是已經沒有這一台的位置了,要放在哪裡,我再好好想想。

网友D:
>今天又發現如果開機前插上有線網路,會卡在IP位址
卡IP是指?

>到這裡變成未啟用ˋ
硬體變化太多會判斷不同PC 就會變未啟用了,
不過只要不是OEM隨機版序號(品牌電腦),應該可以移轉,
我之前有把舊的Win10移轉到新組的電腦上,啟用時會問一些問題,選擇硬體變更就可以了

Win11最新版比較吃記憶體,如果記憶體不夠(少於8G)應該會開始吃硬碟

楼主:
引用 网友D:
>今天又發現如果開機前插上有線網路,會卡在IP位址
卡IP是指?

卡在這兒
檢查媒體的存在。 >>媒體在場。 >>在Mac上通過IPv4啟動PXE:6C -4B -90 -F9 -C2-7A。

記憶體是32G,顯卡分掉2G剩30G

應該是硬體不夠力,再想想辦法換個SSD然後重裝WIN10比較實在。

网友D:
那個BIOS是抓不到開機碟,但網卡啟用就抓不到開機碟這個我在想是不是BIOS開機優先順序是網卡優先?
建議重設BIOS回到初始值,然後去看一下開機順序

開機什麼都不做 CPU就27%嗎?Win11前陣子有個Bug 會導致CPU吃效能 最好更新一下顯卡驅動

如果主機板有新的BIOS,最好也更新一下,前陣子Win11更新導致BIOS錯誤的新聞
我們公司筆電HP Probook 440 G5 更新到Win11後掛點2台,電源插上去充電燈不亮,按電源鈕完全沒反應

楼主:
引用 网友D:
那個BIOS是抓不到開機碟,但網卡啟用就抓不到開機碟這個我在想是不是BIOS開機優先順序是網卡優先?
建議重 ...

有可能是還在更新吧,反正是測試用而已,等買到SSD換用WIN10測試看看吧,可惜是WIN7我的手上都是GHOST版本,不然安個WIN7就好。

楼主:
這樣的啟動設定應該沒錯吧?不知道為何會卡在網路卡?

网友:
順序是對的,不然把BIOS的網路開機停用

另外開機有看到M.2 可能有支援NVME SSD

网友A:
引用 楼主:
這樣的啟動設定應該沒錯吧?不知道為何會卡在網路卡?

因為你是比較早拿到的,這片AM4MH 主機板應該還有好的,我會配好CPU 陸續送出標酷幣,再看看其它會員有沒有這個問題及如何解決?

网友E:
引用 楼主:
這樣的啟動設定應該沒錯吧?不知道為何會卡在網路卡?

有幾種不同的啟動順序,這應該是透過網路或時間喚醒的開機順序.
若不確定是哪種啟動,建議其他啟動順序一起改.

或者拍張上一層的選項的照片,貼上來看看,應該可以解決這個問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因為你是比較早拿到的,這片AM4MH 主機板應該還有好的,我會配好CPU 陸續送出標酷幣,再看看其它會員有沒 ...

今天從吃晚飯就一邊亂搞,卡網路已經解決,取消網路開機就好了,只是一直搞一直搞也沒拍照,就用記憶回答了。

也不知亂搞到哪裡?竟然可以用WIN7開機,只是進入系統,滑鼠鍵盤就不見了,這個憑以前的經驗是晶片組沒安裝,最後還是乖乖的用一顆SSD重裝WIN10,總比WIN11快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有幾種不同的啟動順序,這應該是透過網路或時間喚醒的開機順序.
若不確定是哪種啟動,建議其他啟動順序一起 ...

開機的順序有很多種,一一修改成一樣就不用拍照了,卡網路已解決,應該是取消支援網路開機就好了。

補一張亂七八糟的定顏照...

楼主:
最後補上雙螢幕待機使用功率...

有看YT時使用功率

至此測試完全結束,這台就放到客廳看YT用,感謝各位大大的收看,獻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