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討論] 有沒有會員知道這是什麼?

楼主(2025-07-20):
能不能當電腦給烏骨雞學姐升級一下?

网友A:
整合個人電腦、螢幕的視訊會議設備ThinkSmart Hub 500
聯想ThinkSmart Hub 500
●原廠:聯想
●建議售價:78,000元(含體驗、檢測及首次安裝教育訓練)
●設備區分:Microsoft Teams Room(Skype Room Systems)專用機型、Zoom Rooms專用機型
●螢幕:11.6吋LED,解析度為1920 x1080,支援10點觸控,支援360度旋轉
●處理器:第7代Core i5 with vPro(Core i5-7500T)
●記憶體:DDR4-2400、SODIMM、8GB(2支4GB)
●儲存裝置:128GB M.2 SSD(PCIe 3.0 x4)
●連接埠:4個USB 3.1 Gen1、3個HDMI(1進2出)、1個麥克風、耳機輸入複合插孔
●網路連線能力:1個GbE埠、802.11ac、藍牙4.1
●外形尺寸:19.325 x 27.89 x 17.845公分
●重量:2.5公斤
●預載作業系統:Windows 10 IoT Enterprise CBB或SAC
●預載應用軟體:Microsoft Skype Room Systems App或Zoom Rooms Application

网友:
會不會是收銀機

楼主:
引用 网友A:
整合個人電腦、螢幕的視訊會議設備ThinkSmart Hub 500
聯想ThinkSmart Hub 500
●原廠:聯想

內行的!
這能當台一般的小電腦嗎?

网友A:
引用 楼主:
內行的!
這能當台一般的小電腦嗎?

看Demo影片,它就是台功能完整的電腦了,
Lenovo ThinkSmart Hub 500 - Product Overview & Demo

除非這兩台的內建SSD被清空? or被拔除?
被清空的話,就是重灌,
這邊有Thinksmart Hub 500原廠驅動

SSD若被拔除的話,就買支新的插上重灌,
推薦小黃屋的SP廣穎 512GB M.2 PCIe固態硬碟 899元,
(相對於其他通路價格,算是白菜價! )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Demo影片,它就是台功能完整的電腦了,
Lenovo ThinkSmart Hub 500 - Product Overview & Demo

那就明天來開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