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送出】Lenovo 聯想 IB360MH 主機板 + i5-9xxx + RADEON RX470 4G 標酷幣

楼主(2025-07-20):
主機板是聯想 IB360MH,CPU QRNN i5-9xxx,顯示卡是RADEON RX470 4G,以上共3樣。
雖然是Intel 9代CPU,但是效能一樣嚇嚇叫。

目前沒有DDR4 可試,只是先拿出來露露臉,等起子頭會員寄DDR4 試過沒問題再正式標,這段時間符合資格的會員想要的趕緊去算算口袋還有多少酷幣?

下標前請看下方內容︰

1. 等級為"痞酷會員"以上才能出價,"以上"當然就是包含版主,"痞酷會員"以下請勿出價。
2. 沒有截止日期,不知道什麼時候我會喊停。
3. 100酷幣起標,每次以10單位以上增加。
4. 不是喊價最高者得,由我宣佈那一位會員得標為準!宣佈得標者後也請在三天內聯絡烏骨雞學姐自取或郵寄。
5. 有棄標記錄的就不用下標了。

這樣一套不知道價值多少?因為我沒有DDR4,我也在想或許能以物易物?有多餘DDR 4的會員歡迎跟我以物易物........

网友A:
少了POWER?那可能組不起來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少了POWER?那可能組不起來啊!

這power在某寶上有得淘,線材也有售,
會淘的話,不用擔心組不起來,

這主板在某寶上的價格不便宜,
可惜就是機箱買不到,得要裸奔or DIY

楼主:
既然有講到這個話題,給大家看昨天晚上我跟inbus 的對話截圖︰

再婉拒就好像"切到"inbus 的好意了。
我原本以為標到的會員會去買插座的套件回來製作,或者直接焊一條SATA 線出來,結果inbus 是完美主義者,要去淘寶買........,他買就買唄,還問我手上有幾片主機板?他也知道主機板是要送會員的,也是想到既然買了就多買一些讓我"附送"。社會很冷漠,但是痞酷網很溫暖吧!

前陣子我也在淘寶看過賣這台專用的Power,直接用買的倒還放心,這種專用的沒有多大市場,沒有人要生產"副廠"的,所以應該都是原廠配的,也因為本身沒有多大功率價格能接受。

為什麼不建議用一般電腦的Power 改?這個Power 麻煩的不只是插座,而是因為包括待機電壓都是12V,PG 應該也是,它的輸出也只有12V,連接硬碟、光碟所需要的5V跟3.3V都是從主機板轉換的。
當然,若你能把市售一般的Power 待機電壓改成12V,也把PG都改成12V,最後把24 Pin插座改成10 Pin,那或許也可以使用,只是有人會這麼弄嗎?

网友:
引用 网友B:
這power在某寶上有得淘,線材也有售,
會淘的話,不用擔心組不起來,

機箱是有,我有找過~要花點時間

网友:
200酷幣, 應該跟ACER的POWER一樣
看錯了 沒有10針的只有6針和12針 並且待機電壓只有5V

网友C:
請問CPU是9400還是9600?

楼主:
引用 网友C:
請問CPU是9400還是9600?

CPU 是QRNN,我也不知道是那一個,就改i5-9xxx 好了,標到的會員自個兒確定。

网友D:
雞婆一下,電源應該是ATX12VO

機殼不好找,不然這套效能比我現在用的強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雞婆一下,電源應該是ATX12VO

機殼不好找,不然這套效能比我現在用的強多了。 ...

只好DIY機殼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雞婆一下,電源應該是ATX12VO

機殼不好找,不然這套效能比我現在用的強多了。 ...

正解!以前Intel 提出的時候就鬧過......

网友E:
我出250酷幣

今天去同學家A了幾樣零件

250W POWER SUPPLY

250W  POWER SUPPLY

SATA線材

SATA線材

PCIE 轉 M.2 SSD

PCIE 轉 M.2 SSD

POWER 只有250瓦, 不知道推不推得動 RX470.

PCIE  M.2 轉接卡我沒用過, 據說BIOS會自動識別, 要玩玩才知道
如果有標到,再到拍賣網站買記憶體。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出250酷幣

今天去同學家A了幾樣零件

你應該是A DDR4比較有用。

网友F:
這主機板的門檻還真不低

我手上一片B360M PRO4有需要的可以私訊我,這樣就不用煩惱找特規電源、擔心PSU過載燒機。

网友G:
引用 网友E:
我出250酷幣

今天去同學家A了幾樣零件

你這轉接板似乎是DELL專用,或許不能用在這板上?

這主板右下角有 M.2,它的設計是鎖到機殼上面的孔。但它沒機殼可以鎖,也是可以想辦法固定

HP的小主機也是這樣

网友:
引用 网友G:
你這轉接板似乎是DELL專用,或許不能用在這板上?

這主板右下角有 M.2,它的設計是鎖到機殼上面的孔。但 ...

機箱diy應該不難,比較好解決,但可能無法完美。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應該是A DDR4比較有用。

我承認我的 "A" 功不夠。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F:
這主機板的門檻還真不低

我手上一片B360M PRO4有需要的可以私訊我,這樣就不用煩惱找特規電源、擔心PSU過 ...

peter180 這一篇是跟我說嗎?

网友:
引用 网友G:
你這轉接板似乎是DELL專用,或許不能用在這板上?

這主板右下角有 M.2,它的設計是鎖到機殼上面的孔。但 ...

大俠真是高人, 這轉板的確是從 DELL 小主機拆下的。
原來 Lenovo 的 M.2 是長這樣啊, 本來我打算用傳統小機殼,如果這方向就裝不下了。
感謝大俠指點。

网友F:
引用 楼主:
peter180 這一篇是跟我說嗎?

沒有限定,有需要的皆可。

若有打擾,我另外開帖供參考。

印象中還有技嘉一張B360 aorus gaming 3 wifi

楼主:
引用 网友F:
沒有限定,有需要的皆可。

若有打擾,我另外開帖供參考。

我後來才發現8~9代的主機板我只有1片,但是CPU 不只一顆,起子頭會員有要寄DDR4 給我,這兩天就會到,這片主機板送出之後我就沒有主機板可測試了,可以的話我想要能測試的主機板。

网友F:
引用 楼主:
我後來才發現8~9代的主機板我只有1片,但是CPU 不只一顆,起子頭會員有要寄DDR4 給我,這兩天就會到,這 ...

只要一張嗎?

技嘉這張用料比較好送wish大好了,因為放了一陣子了,需要重測。

測試USB、SATA、LAN、Audio功能與跑cinebench確認穩定性。

网友A:
引用 网友F:
只要一張嗎?

技嘉這張用料比較好送wish大好了,因為放了一陣子了,需要重測。

WISH大主要是測試CPU,BIOS更新到最新版比較實在。

网友:
引用 网友A:
WISH大主要是測試CPU,BIOS更新到最新版比較實在。

完修後BIOS都已經update了

更新是必須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只要一張嗎?

技嘉這張用料比較好送wish大好了,因為放了一陣子了,需要重測。

是的,一張就可以了。

网友H:
引用 网友F:
這主機板的門檻還真不低

我手上一片B360M PRO4有需要的可以私訊我,這樣就不用煩惱找特規電源、擔心PSU過 ...

要完整復刻電供、M.2、RADEON RX470 4G,非常不容易。
今天收到學姐寄到的主板及顯卡,主板是特規已有心理準備,沒想到,將顯卡與20多種風扇配對,無一合用,風扇殼固定孔的位置,也是特規(需有螺絲孔柱,鎖固於PCB的邊角孔,而且非對稱尺寸),有標到的痞友,要大展DIY功力,不然就要花時間及金錢,找原廠組件。

网友:
引用 网友H:
要完整復刻電供、M.2、RADEON RX470 4G,非常不容易。
今天收到學姐寄到的主板及顯卡,主板是特規已有心 ...

12代的主板市面上挑一款B760可能省事些,為了遷就這張Lenovo耗費相關的隱藏成本可能更大。

換作是我會買新的主板、再不然網拍、FB market看看有沒有二手貨?

网友F:
引用 楼主:
是的,一張就可以了。

抱歉wish大,技嘉這張卡DRAM 燈號

,改asrock b360m pro4好嗎?

最近一直被板子玩@@

本來可觸發開機的,真的準備要出貨,又搞自閉。

网友F:
預計今天晚上寄出,運費60可後補。
B360M PRO4 測試
https://bbs.pigoo.com/thread-90535-1-1.html

网友:
200酷幣
可以只要CPU嗎?
這種特規主板太難搞了!

另外再插花一下,
如果不嫌棄原廠CPU風扇的 可以私訊我~應該還有幾棵良品
e97379-003 風扇

楼主:
引用 网友F:
抱歉wish大,技嘉這張卡DRAM 燈號

,改asrock b360m pro4好嗎?

我並沒有指定要那一片?只要是好的就行,若有擋板及風扇再請一併附上。謝謝!

楼主:
引用 网友F:
預計今天晚上寄出,運費60可後補。
B360M PRO4 測試
https://bbs.pigoo.com/thread-90535-1-1.html ...

請再用站內訊息給我你的匯款帳號,我再請烏骨雞學姐匯給你。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並沒有指定要那一片?只要是好的就行,若有擋板及風扇再請一併附上。謝謝! ...

沒有擋板,有顆閒置intel風扇與板子一起寄出。

晚點告知學姊這件事情,謝謝

网友H:
引用 网友F:
抱歉wish大,技嘉這張卡DRAM 燈號

,改asrock b360m pro4好嗎?

主機板及顯示卡,最怕碰到“板翹”,舊板有水氣入侵問題,如果再加上板翹,會因為"層"的分離,導致不穩定性的機率特別高,輕則不開機,嚴重的導致電壓層短路,讓維修者查修很久,最後不得不判為"鐵板",欲哭無淚。
註:屏南工業區的長興化工,有生產耐高溫的PCB層用高溫膠,理論上可重復廻焊8次,但是遇到板翹,就很難說了。

楼主:
下午烏骨雞學姐收到會員寄來的DDR 4記憶體了,不過要明天才能試機,可以開機這標就明天結標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H:
主機板及顯示卡,最怕碰到“板翹”,舊板有水氣入侵問題,如果再加上板翹,會因為"層"的分離,導致不穩定 ...

看來先在太陽下曬曬看好了,畢竟放箱子內久了@@

當初客人直接送的板子,沒點位圖I/O附近撞件,土法煉鋼對照類似的電路圖補上撞件電阻才完修。

整體用料好~才留下來備用。

又要查時序看缺什麼信號了@@

有DDR 1.2V、VTT 600mV,先卜個卦應該是VCCIO、VCCSA之類的吧?!

~~~~~~~~~~~~~~~~~~~~

不占用wish大的帖子了,回歸到競標主題~   有需要的可以加碼!

网友H:
引用 网友F:
看來先在太陽下曬曬看好了,畢竟放箱子內久了@@

當初客人直接送的板子,沒點位圖I/O附近撞件,土法煉鋼 ...

如果是這片(圖片來自網路上搜尋到,智慧財產權屬原作者),io的128pin,也許重新上錫,以烙鐵拉一拉,可解除空、冷焊所造成不開機的問題。

网友:
引用 网友F:
看來先在太陽下曬曬看好了,畢竟放箱子內久了@@

當初客人直接送的板子,沒點位圖I/O附近撞件,土法煉鋼 ...

DRAM燈亮,這已經上電觸發,內存自檢不過?
有沒用接點清潔劑噴噴記憶體插槽?

楼主:
引用 网友H:
如果是這片(圖片來自網路上搜尋到,智慧財產權屬原作者),io的128pin,也許重新上錫,以烙鐵拉一拉,可解 ...

圖片請移入編輯區,這次就我幫你移入,下次請配合,不要造成管理人員額外工作。

https://bbs.pigoo.com/thread-87877-1-1.html

先感謝你的配合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出250酷幣

今天去同學家A了幾樣零件

也跟你A 了好幾樣東西,這組就跟你換了,不用轉酷幣給我,請跟烏骨雞學姐聯絡好即可。

不過我先說好,我沒有HDMI 螢幕可試,插上DDR 4後開機能聽到嗶嗶兩聲,這是停在BIOS 的提示音,我就當它能開機了。

請儘早拿走,我還有東西要試,搞亂了就又麻煩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也跟你A 了好幾樣東西,這組就跟你換了,不用轉酷幣給我,請跟烏骨雞學姐聯絡好即可。

不過我先說好,我 ...

感謝您, 我再跟學姊聯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