米勒烘衣機電路維修(軟柿子)

楼主(2025-07-21):
LINE 上跳出一個不認識的訊息,提到 他的米勒烘衣機電路板故障,他在網路上爬文找到痞酷網我的 米勒洗衣機電路板維修,因為已經壞了三片,老婆大人已經不給費用維修了.
我本以為是洗衣機的板子,應該是 電源IC故障或是 保險絲燒斷,收到之後發現與我先前維修的三片都不一樣,問題都是 橋式整流有燒焦,仔細量了橋式沒有壞,是旁邊的一個SMD元件燒掉了.
再次檢查發現120歐姆的電阻燒斷路了.其他好像都沒問題,忐忑的心換上 120歐姆2瓦電阻,判斷那一個燒焦的應該是電容器,只是這樣的接法我是沒見過,為了怕接上去又燒掉了,先串上燈泡保護送上110V,結果燈泡不會亮這表示電流不大,可是 七段顯示也不亮,量測發現 有12V 33V 5V 都有,為何LED 和七段顯示都不亮呢?
LINE 詢問是110V 還是220V 結果回答是 220V ,這時候找出庫藏的 110V 轉 220V 變壓器來,再一次送電(沒串接燈泡保護),結果,LED 和 七段顯示都有了,上次的米勒洗衣機送110V就動作了,這次居然是220V才會正常,提供日後有機會維修米勒烘衣機的同好參考,我猜想烘衣機因為需要大電流所以使用220V.
花了 50元買了2W 5W 120歐姆電阻各五隻,使用三隻 9元修好了三片現在要價 1.5萬元的電路板. 這顆燒焦的電容作用?

剛剛仔細一看 電阻上 4W ,應該是 4瓦的,我換上去是2W 的(大小一樣),我疏忽了,應該提醒送修者準備 1120歐姆 5瓦電阻日後更換.

電路上如此!!

燒焦的地方

拆下來清理

反面電阻位置

三片同一問題

裝上新的電阻

回饋正常的狀況

板子燒焦處

記得要上220V電壓喔!!

网友:
應該是降低EMI用。整流二極體並小電容通常可以改善高頻EMI,只是這MLCC耐壓有點撐不住,建議換成塑料電容一勞永逸

网友:
恭喜完修,15000大洋的價值就在分析電路功力

网友:
我比較偏同2#P大
這類馬達家電通常啟閉瞬間會在電力線上搞事[尖波雜訊]  像黑暗刺客無跡一擊
偏在同一機體裡 是最可怕最危險又避不開的室友
引起這整流器後MCU控制器電路  誤觸發 當機  等等

偌多注意這類馬達家電MCU控制器電路  防護措施會比一般電路多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