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T60N321 IGBT 場效晶體 請益

楼主(2025-07-21):
GT60N321 IGBT 場效晶體 請益

JKJ-G10R微電腦炊飯電子鍋

想要請益癖友各位先進 前輩的是,有關網路賣場上面商品的文字說明,如下圖紅色框框處的數字.

2 件 GT60N321 全新才 $117元,似乎不太合理吧?

网友:
TO-247 是指封裝,像下圖是之前切開大陸TO-3 鐵殼的2N3055,左邊是RCA 出的2N3055,右邊是大陸製造的意法ST 2N3055,大家看看差別︰

原廠的紅框是一片很厚的銅板,大陸做的是鋁。
原廠的晶片很大,引腳很粗,反觀大陸的晶片不知道用啥糊起來,引腳細的可憐。

不是只有鐵殼這樣,應該是在大陸買的所有的半導體都這樣,也不只是半導體,連電阻也是這樣。
最簡單的方法就是你買回來敲破跟你的比一比就知道了。

也不要笑大陸賣假貨,在台灣買也一樣,想買真品就只有跟代理商買,但是代理商有量才會出貨。

我的想法就是買拆機品反而比較有機會買到原廠的。

网友:
在西台灣買電子零件,1. 不要挑最便宜的,2. 要挑品項買的人多的  3. 要看顧客回饋留言 4. 同零件至少跟兩個賣家買,雙保險,零件便宜,運費比較貴,運送時間又長。純心得分享。
假貨很多,最多就是虛標。對岸的維修影片裡也常看到買到假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