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SONY STR-DE400 開機跳保護

楼主(2025-07-21):
請問各位先進,此機目前開機會跳ˋ保護,量過5組晶體都沒有短路,雙聯水泥電阻 0.22量過組值正常,中間輸出端也確認沒直流輸出,不知是否前輩有相關經驗可以參考,感謝

開機約5秒跳保護

開機約5秒跳保護

開機約5秒跳保護
驗明正身

內部晶體

內部晶體

晶體組

网友A:
檢查看是不是接收天線短路了

网友B:
https://www.sony.com.tw/zh/elect ... 0/articles/00025095
若家用音訊裝置的顯示器交替顯示 PROTECT / PROTECTOR 和 PUSH POWER 的字詞,或是顯示 PROTECT 或 PROTECTOR 的字詞,可能是外接喇叭問題或連線問題觸發保護電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檢查看是不是接收天線短路了

原本沒接天線,但是量一下tuner 天線與接地是短路的,取下不接機器還是出現保護

楼主:
引用 网友B:
https://www.sony.com.tw/zh/electronics/support/audio-components-receivers-amplifiers/str-de400/artic ...

感謝回復,但是目前沒接喇叭

网友C:
開機是不啟動、還是啟動之後再跳保護。不啟動就是你現在所做的,如果啟動再跳保護的話,那你要檢查擴大以外的問題。另外還有就是擴大器,如果有雜音的話,他會不定時的跳開,但是還有可能會跳回來

楼主:
引用 网友C:
開機是不啟動、還是啟動之後再跳保護。不啟動就是你現在所做的,如果啟動再跳保護的話,那你要檢查擴大以外 ...

開機會啟動,然後跳機前按鍵也有反應,不過大約就5秒就挑保護

网友D:
開機5秒才跳保護,那短路的零件一定會發熱,如果沒有測溫儀器,只好用手指摸摸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開機5秒才跳保護,那短路的零件一定會發熱,如果沒有測溫儀器,只好用手指摸摸看了。 ...

感謝回復,沒熱感儀,也實在不敢摸,電路有+- 40VDC,

网友E:
保護一定是輸出直流,你量測時確定繼電器有接通?

楼主:
引用 网友E:
保護一定是輸出直流,你量測時確定繼電器有接通?

確實繼電器沒導通,但是圖中電阻中心腳就是繼電器前的輸出腳

楼主:
引用 网友D:
開機5秒才跳保護,那短路的零件一定會發熱,如果沒有測溫儀器,只好用手指摸摸看了。 ...

這對小弟來說有難度,一是沒熱感儀,一是沒膽摸

网友F:
我常用的方法是1.電路板是否零件燒焦,鬆動。

2.檢查所有二極體。

3.電容。

檢查後確定沒問題,再檢查電晶體電路,我是門外漢,土法煉鋼,一般來說大部分有完修。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常用的方法是1.電路板是否零件燒焦,鬆動。

2.檢查所有二極體。

感謝,我再試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