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lenovo x390 yoga 不過電,求點位圖

楼主(2025-07-21):
各位前輩好:

   小弟手上有一台lenovo x390 yoga的筆電不開機,求各位輩有點位圖可以分享一下嗎?

型號: lenovo x390 yoga

板號BB-1 MB 18729-1...  448.OG103.0011

測試:  單用電池可開機
         接變壓器電源無電源反應,待機電源3v 5v都沒有

   感謝各位前輩了

网友A:
保護隔離管有檢查?不然就是查變壓器ID訊號

网友:
電路圖

點位圖

楼主:
引用 网友A:
保護隔離管有檢查?不然就是查變壓器ID訊號

感謝楊大俠,這是我網路上找到的,不知方向對嗎?

如果筆記型電腦接上電源轉接器,測試公共點上沒有16V左右的電壓,這時需要檢修保護隔離電路。1 .偵測輸入電壓  在檢修筆記型電腦的時候先拔掉筆記型電腦電池,接上可調電源,測量筆記型電腦主機板電源介面是否有15-24V的電壓輸入,監測整機電流,同時判斷電源轉接器是否正常。

       2 .檢測輸出電壓

       找到主機板的公共點。以目前採用最多的MAX1632的第22腳為公共點,LTC1628的22腳是公共點,或測試該晶片的電源濾波電容兩端的電壓,以及高階場效管的D級電壓。

  測量主機板公共點的電壓是否正常。如果電壓正常說明整個保護隔離電路是良好的,其他部位有故障;如果公共點沒有電壓,則需要檢修保護隔離電路。  筆記型電腦的電路比較緊密,不容易找到,在測試過程中,選擇標誌性的元件。3 .檢查輸入與輸出電路之間的元件  當確定保護隔離電路故障時,從電源介面開始跑電路,找出電源介面和公共點之問的電子元件。保護隔離電路的元件很少,關鍵性元件最多不超過五個,典型電路如下圖所示。

  保護隔離電路的測量方法。(1)以萬用電表1?Ω擋測量公共點及電源接口對地電阻,判斷是否短路,如電阻接近或等於0Ω ,說明有電路有短路故障,先排除短路元件。(2)從電源介面依序測量電壓,如共模濾波器、保險管、隔離二極體和場效應管,哪一個元件有電壓輸入、沒有輸出,表示該元件可能故障。(3)如果場效電晶體有電壓輸入、沒有輸出,斷電後判斷場管為N溝通或P通道,確定場管的G極為高電平導通或低電平導通,然後加電測試場管的G極控制電壓是否正常,如控制條件滿足但場效應管不工作,說明場效應管損壞,需要更換場效管,如G極沒有相應的電平,不符合場效電晶體導通條件,按下開機鍵測量是否能工作,否則應檢修場管G極相連接的控制電路。N溝通場效應管的閘極為高電位時場效應管導通,P通道場效應管的閘極為低電位時場效應管導通。

楼主:
感謝獅子魚大大的大力支援

楼主:
感謝前輩的指導,最後是充電的TYPE-C接頭沒有進電,回焊了一下有比較好,等零件到了

謝謝大家了

网友:
我是新手。學習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