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障的卡拉OK麥克風

楼主(2025-07-23):
兩隻故障的卡拉OK麥克風,可充電(18650)開機無反應。
7-11運費請自付。
8/1丟回收。

補充內容 (2025-7-28 11:40 AM):
給與peter180大

网友:
以前還有在逛回收場撿過類似的麥克風,應該還可以播放MP3。我遇到的情形都是電池沒電,縱然可以充電,但都是一開機就斷電,換上一個容量足充飽電的18650電池上去,或是直接接上外接電源開機試試看。

网友:
排隊~

補充內容 (2025-9-1 01:36 AM):
一支功放IC燒了、另一支開機喇叭發出連續bo ~bo~聲響。

兩支置換IC或許有戲?!  個人感覺沒有維修的價值,先暫時充當18650充電器。

网友:
排隊,想嘗試練練手.感謝

楼主:
peter大~麻煩收簡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