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GA-B85M-D2V REV:1.1 触发掉电

楼主(2025-07-24):
故障:准备跑码(代码15)掉电重启,,按开关可重复触发,为12V检测电压4.5V异常所致,更换OR39(75k)和 OR41(15K)后恢复到1.97V,故障排除
這是網路找到的.....

但是我找不到OR39(75k)和 OR41(15K)
請問有師父可以給我 這2個電阻的位置嗎??

OR39+OR41

OR39+OR41

IO(定義)

IO(定義)

主機板-IO

主機板-IO

主機板

主機板

网友A:
求GA-B85M-D2V主板 圖紙 點位圖 by eset大
https://bbs.pigoo.com/thread-65992-1-1.html

該帖2F版主 獅子魚大有提供電路圖,可參考。

IT8620E pinout

別人的案例分享可攻錯,實際還要測量電壓數值再考量如何處理。

剩下的3V3、5V就由樓主自行跑線研究。

多利用搜尋引擎,在站內查關鍵字的相關帖子: site:https://bbs.pigoo.com 關鍵字

楼主:
剛剛發現 原來我腳位算錯
已經處理好了

感謝回復

OR39+OR41

OR39+OR41

0402電阻拆除

0402電阻拆除

原本腳位算錯

原本腳位算錯

0402電阻

0402電阻

IO 重新焊接

IO 重新焊接

BIOS 設密碼

BIOS 設密碼

成功開機

成功開機

楼主:
引用 网友A:
求GA-B85M-D2V主板 圖紙 點位圖 by eset大
https://bbs.pigoo.com/thread-65992-1-1.html

請問一下 我下載 線路圖
屬於PDF 檔案

為何你的檔案
可以點選 125腳
並標註連接的區域(黃點處)??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求GA-B85M-D2V主板 圖紙 點位圖 by eset大
https://bbs.pigoo.com/thread-65992-1-1.html

就是這樣,如果論壇別篇已有的檔案請用連結過去就好,雲端主機容量也有限制,能省則省。

网友A:
引用 楼主:
請問一下 我下載 線路圖
屬於PDF 檔案

恭喜阿壹大完修! 這是維修伴侶軟件

大大的設備、本本齊全,加上電路圖、io 腳位圖

,跑個線路就能查出。

不是難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就是這樣,如果論壇別篇已有的檔案請用連結過去就好,雲端主機容量也有限制,能省則省。 ...

感謝告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恭喜阿壹大完修! 這是維修伴侶軟件

大大的設備、本本齊全,加上電路圖、io 腳位圖

請問 維修伴侶軟件
該如何購買?

楼主:
引用 网友A:
恭喜阿壹大完修! 這是維修伴侶軟件

大大的設備、本本齊全,加上電路圖、io 腳位圖

請問是這個嗎

网友A:
引用 楼主:
請問 維修伴侶軟件
該如何購買?

我是委託痞友幫忙在掏寶買的,"2年標準版98元"。當初是線下購買,風險自負。2年標準版98元,或 1年智能版98元

還有一個值得注意的,這屬於虛擬商品,沒法刷卡支付@@

最後是客服提供一個他台灣客戶的連結,請這位幫忙結帳才完成交易手續。

哪個賣家我也不太清楚。你可以諮詢客服有什麼方案?

他們會很樂意回答。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是委託痞友幫忙在掏寶買的,"2年標準版98元"。當初是線下購買,風險自負。2年標準版98元,或 1年智能版 ...

感謝提供資訊

网友:
学习了。维修伴侣我也有,我是大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