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沒有會員想修Lenovo 聯想 AM4MH 主機板?

楼主(2025-07-24):
其實我拿到的電腦零組件也並不是每片都是好的,像下方這片AM4MH 是不管有沒有插記憶體一插上電,風扇就開始轉,開機引腳上若接LED 會亮,但是無畫面,也無法由引腳關機,只能拔掉AC線才能關機。

想修的會員我會附上AMD 4核的工程版CPU,不管修的好或修不好都把過程貼上來論壇即可,請注意這個Power 跟一般ATX Power不同,確定有Power 才能修。

网友A:
不插記憶體,蜂鳴器會持續叫嗎?先拔掉電池,恢復原廠設定看看會被不會顯示,至於短接開機點不能關機,我剛拿到了的時候也是這樣,直到電源設定狀態,不正常關機復電行為設定為關機,現在就正常,以前在系統開機下,短接開機鍵,並不能關機,現在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插記憶體,蜂鳴器會持續叫嗎?先拔掉電池,恢復原廠設定看看會被不會顯示,至於短接開機點不能關機,我剛 ...

哈哈!如果ㄚ三哥看早年我發的維修文,很多就是從電腦主機板開始的,我不是電腦新手,初步的排除一定是會的,除非是當天腦袋透逗。

有故障的我先留下好了,搞不好有標到的會員主機板需要我看零件,也搞不好最後我自個兒修,不過我自已修就自己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