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BENQ 50RV6500 有背光無畫面無聲音

楼主(2025-07-25):
型號
背板內部

現在開機會這樣
如果放著不動那個黃色白色的部分會慢慢暗掉(變黑),按選單鍵(畫面有變化)又會再出現

原本是看電視看到一半突然沒畫面沒聲音有背光,然後看到youtube上有方法是把排線上的腳位是clk的那幾條用膠帶遮掉去試,所以就先把邏輯板接到cof板的排線拔掉一次只插一條試,發現插左邊是好的,插右邊沒畫面,所以來試右邊那條,只是邏輯版上看來看去比較像clk的話(我覺得)只有有一區寫LC、HC跟ST的地方比較像,於是我就試著遮那邊看看,我就照著影片的方法貼膠帶,一開始先全部遮,ST+HC1~6總共6個腳位,看看畫面如何,接著一次切掉一條腳位的膠帶。結果好像是全遮(還是只切一條的時候我有點忘了),有畫面但是還有點瑕疵,後面的畫面越來越慘瑕疵越來越多,到最後又沒畫面了,於是我又回去試只插左邊排線的狀況,結果也沒畫面,然後就變成現在這狀況。
兩條排線在一開始確定插左邊是好的的時候我有拔另一邊的排線來試。也是有畫面,所以線應該是沒問題,然後在插拔排線的時候我也都有先斷電才做。
後來又有再測一下電源板、主機板跟邏輯版的電壓,看起來好像都正常。
電源板輸出有12V跟5V,主機板從他板子的測點(tp1~7)有測到3.3 3.3 5 1.5 12 2.5 1.2v,tp8~10看他旁邊都空的沒元件應該是沒用到測出來都是0,邏輯板上的幾個測點12v 3.3v vgl是-9.4 vgh是29.6 avdd是15.6 vcom是6.7 gamma有8個最高15.3一路降到0.29 lvds也是都1.0~1.3

主板
邏輯板

還有主板那顆解碼晶片在螢幕打開的時候會蠻燙手的,手指放上去大概2-3秒就得拿起來的燙,這是正常的嗎?摸附近的元件也都明顯感覺的到有熱熱的。
接下來該從哪裡著手還是可能哪塊板子有問題?

楼主:
進度更新:
後來發現邏輯版上有個應該是二極體的東西(編號是D開頭)不知為何短路了,不過查不到型號(上面只有寫14,有人知道代表什麼嗎?)就直接買一塊拆機下來的板子回來換,換完之後左邊排線就又可以正常顯示了,等於又回到一開始的狀態。
後來鼬上網看了不少東西,想來想去好像也是只能再檢查一下cof板,因為需要拆邊框不太確定怎麼拆,所以本來不太想動到那邊不過看來也是只能試試看了。後來費了一些功夫成功拆下來,才看到右邊cof板最右邊的cof被燒出了個洞,一開機還能看到短路正在燒起來的亮點,於是把燒掉的部分修剪一下就整個螢幕都可以顯示了,不過就是對應的那一半邊的螢幕會有稍微橫線條閃爍,應該是因為有線路燒掉斷掉所以那一側有些訊號就傳不上去,如果從cof板做跳線到側邊的cof上把訊號傳過去是不是就可以解決這個問題?

cof上的洞修剪完後

楼主:
進度再更新:
後來發現沒有側邊cof,所以應該也只能這樣了。不過還是有疑問,造成cof燒掉的原因是什麼,是面板內部的問題還是cof本身的問題?

网友:
COF 燒掉大部分都是散熱問題

网友(2025-08-26):
COF看起來比較像是被刮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