沼氣侵蝕電路 - TECOM DX-9910E 和 Hometek HA91II

楼主(2025-07-25):
沼氣的硫化氫會侵蝕電路,只要碰到有銅的,一路侵蝕,既使有綠油,表面塗層都抵擋不了。

電話機TECOM DX-9910E,整個亂掉,燈號亂亮,無聲音,拆開,發現電路板一區,被侵蝕了,線路短路。

沼氣侵蝕

沼氣侵蝕

用IPA 99% 加用刷子清,也沒辦法完全乾淨,只好再用棉花棒用力擦,才清除完畢。

清理後

清理後

很幸運,侵蝕只是表面,沒有太嚴重,清理後,話機工作正常。

對講機Hometek HA91II,外面按了,不會響。拆開,找了很久,沒發現問題,最後發現是電路斷了,又是硫化氫侵蝕電路。

斷線

斷線

先把周圍用IPA 99%洗一遍,用細線修補後,再用綠油覆蓋

修補後

修補後

這電話機和對講機都在一樓,沼氣問題是環境使然。
電子零件都好好的,兩部都用了十年以上,品質沒問題。

网友A:
補線還用光固化綠油,milton 也是個細心的技術人。

楼主:
引用 网友A:
補線還用光固化綠油,milton 也是個細心的技術人。

用綠油是避免和延緩硫化氫再次從那地方侵蝕,減少反修機率

网友B:
是怎樣的環境才會讓沼氣問題突顯出來
以前只知電視報導說  空調排水管於下水道引入沼氣 侵蝕熱交換管路鰭片
也想知道其它可能環境案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怎樣的環境才會讓沼氣問題突顯出來
以前只知電視報導說  空調排水管於下水道引入沼氣 侵蝕熱交換管路鰭片 ...

一般附近有化糞池,臭水溝(不流動,尤其附近是市場,賣吃的,東西會腐爛的),比較會發生,氣候像溫度,濕度,也會影響。一樓的冰箱,冷氣,銅管常侵蝕變黑破洞漏冷媒,甚至到3樓冷氣內機蒸發器也會破管,因為排水孔直接到排水孔,沼氣順著排水孔向上竄,後來在冷氣內機排水管安裝沼氣盒(阻氣閥),時間不夠長還無法知道效果好不好。3樓冷氣外機也有過銅管破漏冷媒,已經到3樓這麼高了,沼氣濃度還是高。2樓更不用說,外機常破管漏冷媒,家裡冷氣平均5-6年就壞,幾乎都是沼氣,破銅管,漏冷媒,不然就是冷氣外機電路板沼氣侵蝕電路。真的很頭疼。沼氣對身體也不好。唯一可做的就是保持空氣流通,沖淡沼氣濃度。

PS 曾經成功修復過一台在一樓的日立冷氣外機,壓縮機驅動版的電路被沼氣侵蝕得亂七八糟。沒人要修,要修工時會很長,也不見得會修好。只有自己不算工時的,才有可能。找機會再PO。

网友:
以前在陽明山上的機房都會放除硫劑在中央空調的進氣口,讓機房內的精密設備故障率降低。
如用家用分離式冷氣差不多用三年就得更換,打開來看內部都變成黑色沒人要修,只能用中央空調與冰水機壽命會長很多。

以前的除硫劑很貴一次的用量差不多要台幣一萬元,約可維持一年,就是看顆粒外觀從粉紅色變成黑色的就要更換了。
機房的電話機都是用中華電信的話機,話音中有雜音產生就通知 CHT 來換話機或換電話線,現在已經有光纖網路這個困擾也就不在了。
機房的許多高頻設備都是鍍銀的很怕硫氣馬上就變黑,定期保養時除了內部清灰外還用洗銀水來擦拭可以再恢復光亮。

网友A:
幾年前要請老師來開課,就請做冷氣的會員在樓下裝一台冷氣,我家這一排的鄰居室外機大部份都是裝在屋後比較美觀,但是會員來看過之後跟我說你們這一排房子的後門就是一條水溝,他都隱約聞的到沼氣的味道,不建議把室外機安裝在這裡,於是裝到1樓的屋頂。
5月份聽說要下雨,就一個人去屋頂刷防水漆,結果刷著刷著人摔下來了,幸運的是這台室外機位置剛好承受我剛摔下來那一下,讓我只受皮外傷,我看還是去看一下室外機好了,聽說這幾天都是要下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幾年前要請老師來開課,就請做冷氣的會員在樓下裝一台冷氣,我家這一排的鄰居室外機大部份都是裝在屋後 ...

要小心啊!!! 在台灣常看到工人,沒穿防護就到陽台外維修,安裝冷氣。跟老闆反應,工人回說穿了防護,工作不方便。有一次用梯子爬到3樓外牆安裝冷氣外機。這高度,看了腳都發軟,都要離開,不敢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要小心啊!!! 在台灣常看到工人,沒穿防護就到陽台外維修,安裝冷氣。跟老闆反應,工人回說穿了防護,工作 ...

話說我摔下來後就有恐高症,現在鋁梯爬3階應該是我的底限,上個月楊大俠帶一個裝在輕鋼架上的遙控循環扇給我,他應該是怕我又摔下來,很貼心的說要幫我安裝,不過還要接220V 的線過來只能先作罷,最後我請做水電的會員幫我裝接上比較安全。

現在裝冷氣應該是最怕安裝位置,有的施工人員就用吊繩,這也太嚇人了。

网友C:
方便就加存水彎. 有DIY研究可以試試看排水管出口橫放且微微上仰, 氣管垂直, 盡量最大化紋士管效應, 氣體上升壓力大於0, 橫向排水口壓力為零, 當然這工法必須自己DIY, 坊間找飯吃的沒人願意這樣做. 實驗過的方法, 可以參考看看.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是怎樣的環境才會讓沼氣問題突顯出來
以前只知電視報導說  空調排水管於下水道引入沼氣 侵蝕熱交換管路鰭片 ...

排水管直接到垂直的氣管, 或者Y管, 沒有存水彎, 接口部份直接給它司立控封死, 這現象就很明確, 有些大樓設計有著漏洞.

看過有些公寓遇到好的人加裝有存水彎的, 就算排水管直接放入, 情況明顯改善, 估計不封死接口更好, 但是要帶個帽子, 防止鳥糞泥沙落入存水彎. 15年後才有15~20%散熱排鋁翅老化/霉化, 沖水就掉, 變成灰灰色粉末顆粒狀. 偷工減料的冷氣機散熱排更明顯, 以前看過三台不同年代的 NATIONAL / 日立 / 日立, 同樣的房子外牆位置, 不存在沼氣問題, 居然最新裝的日立5年就爛鋁翅, 最久遠的25年的 NATIONAL 卻很沒問題, 除了不變貧, 或許空氣裏面其他氣體的作用也有關係.

网友D:
其實,也不一定是硫化氫造成的。
以前我送修一個小家電,維修人員檢測電路板壞了。
拆給我看,有一區面積大約7~8平方公分的沉積物,他說是小強的排泄物。
為什麼他如此篤定?我想他是拆殼的時候,看到小強還在上面。

网友:
引用 网友D:
其實,也不一定是硫化氫造成的。
以前我送修一個小家電,維修人員檢測電路板壞了。
拆給我看,有一區面積大 ...

以前任職的公司是做吃的,小強不計其數,因為製造生產的地方會消毒,小強都跑到辦公室避難,所有能讓它隱藏的地方都是他的家,像小強就很喜歡躲在電話裡,我們公司電話故障90%是小強造成,打開電話真相大白,不是國際牌的電話不耐用,是小強的排泄物滲透力太強。
找一天休息時間把電話都拿去樓下空地,拿一瓶殺虫劑噴一個大圓圈,把電話在圓圈內一台一台拆開,小強四處逃竄,但是它一經過殺蟲劑圓圈就一命鳴呼,然後再開始清理裡面的小強排泄物,自從那次清理電話後,它的獨特味道都像焊牢在我腦中揮之不去,非常討厭這種味道,好在我不用再面對它了。

家中有小強(不管大小隻都算),那怕只看到1隻,就是確定你家有蟑螂窩,也不用去買啥蟑螂屋了,買一小包硼酸回來,例如今天你有吃蜂蜜蛋糕,留一小塊跟硼酸混合放在小強出現的地方,3天就換別的口味,因為蟑螂有吃同類屍體的習慣,只要有1隻蟑螂吃了就一鍋端。

楼主:
有,之前也有一台TECOM DX-9910E,講話對方聽不到,打開一隻蟑螂掉出來,機殼下面一推很細小的排泄物,清一清,電路板都沒動,竟然好了。

蟑螂

蟑螂

排泄物

排泄物

网友E:
引用 网友C:
排水管直接到垂直的氣管, 或者Y管, 沒有存水彎, 接口部份直接給它司立控封死, 這現象就很明確, 有些大樓 ...

你有發現日立冷氣變的跟以前不一樣嗎?我來說說為什麼?|空調小教室老柯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zKpUAlTo8pM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有發現日立冷氣變的跟以前不一樣嗎?我來說說為什麼?|空調小教室老柯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 ...

沒錯,日立冷氣外機的鰭片很容易脆化,材質不是很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方便就加存水彎. 有DIY研究可以試試看排水管出口橫放且微微上仰, 氣管垂直, 盡量最大化紋士管效應, 氣體上 ...

這是買現成的阻氣閥,安裝在室內機排水管到室外的地方,排出來的沼氣遠離室內機

阻氣閥

阻氣閥

這是一位很用心的冷氣師傅做的,防止沼氣順著排水管到室外機

排水管

排水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