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請問各位先進是否有LG 22MP57HQ-P的程序

楼主(2025-07-25):
請問各位先進是否有LG 22MP57HQ-P的程序!!
目前螢幕VGA信號顯示不出來~想先刷韌體試試看!
感謝先

网友A:
會顯示沒有訊號嗎?

還是接上後,會閃一下畫面就沒了,HDMI 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會顯示沒有訊號嗎?

還是接上後,會閃一下畫面就沒了,HDMI 正常?

謝謝大俠,我已經刷過程序了還是不行,現在的狀況是不論插HDMI或是VGA訊號都是閃一下就滅,但是拔掉訊號線之後螢幕就會亮起,請問這樣是否是主芯片壞掉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謝謝大俠,我已經刷過程序了還是不行,現在的狀況是不論插HDMI或是VGA訊號都是閃一下就滅,但是拔掉訊號線之 ...

在GOOGLE的時候剛好看到俄國論壇有提到,這塊主板有BUG,版主刷韌體,然後買了新主板、狀況一樣

畫面滅掉的時候,用燈照看看是不是有影像,有影像的話就按照下面盲操作試試

應該用燈照或許能照到OSD選單,再一邊操作

好像是亮度/對比和 scaler (谷歌翻譯成縮放器) 衝突而進保護

文章中是外接燈條電源,亮起後才操作選單,下面方法是在沒背光的狀態下盲操作

如果確定是這個問題,它的結論是說還是會發生,似乎是亮度對比不能調太高

--
顯然,無需拆卸顯示器即可獲得結果。具體來說,對於 22MP57HQ,順序如下:
1. 開啟顯示器並將任何輸入訊號應用於它;
2. 用操縱桿盲目地執行以下操作:按下>向左>向右>按下>向左並按住,最後向左降低亮度。
3. 等待 25 秒,然後關閉/開啟顯示器。

楼主:
謝謝楊大俠的不吝指導!經測試上述方法是可行的~亮度不能太高一調亮就會黑屏!再次感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