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實例分享] 關門「消音器」分享

楼主(2025-07-26):
許久沒有注意,

用來降低鐵門關門聲音的塑膠瓶蓋已經老化碎裂,

改天再重新換一個塑膠蓋。

安裝好,關門時門鎖舌片可以先頂到塑膠瓶蓋、縮回,再進入鎖扣,

整個關門力道可以減小,不需要用力扣門。

网友A:
我有很有興趣知道,但看不懂,能說明一下嗎?
會影響電鎖開們嗎?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有很有興趣知道,但看不懂,能說明一下嗎?
會影響電鎖開們嗎?

使用經驗,可以很輕力就能關門,

https:// youtu.be/eIR9j_70mWM

電鎖開門方面,需要y大自己測試囉。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有很有興趣知道,但看不懂,能說明一下嗎?
會影響電鎖開們嗎?

1樓這個不是電鎖,電鎖本來就比較費力才能關上,為什麼它不做的"輕力"一點?因為它需要在開鎖時自動彈開門,就是這個動作才讓電鎖關門時費力,而且是使用時間越久越費力。

如果真的要很"輕力"就能開關門,只能改用陰極鎖,陰極鎖是裝在門框上,通電開鎖的時候也只是像繼電器輕輕"嗒"一聲。
早年我給台中的珠寶店裝很多間,因為業者說電鎖的聲音太大,會嚇到裡面的客人,所以做門的就找我去搞定,用陰極鎖能解決聲音,電控,但是無法自動彈開門,所以要做一個單穩態電路,也就是定時器,例如你電控開門之後讓陰極鎖保持5秒再自動回復,完美解決。

网友:
這種鎖很多家庭有裝(我家也有),用一段時間都是很難關,如果是裝在室外更嚴重,這只要加點潤滑油就能解決,只是要把鎖體拆下來比較容易加到"關鍵點",也不會搞的都是油。

网友:
螺絲............生鏽了

网友B:
鐵門關門聲音,有裝關門器較有聲音問題,鄰居家是手動關門就沒聲音問題

三段鎖,幫鄰居維修經驗,往鎖舌孔噴WD40就好,不能用黃油潤滑

補充內容 (2025-7-27 08:04 PM):
鄰居大哥在裡面加滿黃油 造成個機件活動不良,擦拭大部分老舊黃油加WD40確實有效改善(稀釋黃油流動性)

网友:
引用 网友B:
鐵門關門聲音,有裝關門器較有聲音問題,鄰居家是手動關門就沒聲音問題

三段鎖,幫鄰居維修經驗,往鎖舌孔 ...

用WD40 是除銹潤滑劑,用它不是不行,只是它是用噴的,該噴的地方比較會噴到,不用噴到的地方也會噴到,最後還會沿著鎖體空隙流下來,搞的都是油,如果大家的鎖都是自己換,你下次買新鎖時可以仔細看一下有沒有油?一定是非常乾淨,因為它都是在"關鍵點"打黃油,黃油不會流動可以撐比較久,WD40 流動性高也撐不久。

大家的機車用久了鎖一定很難開,烏骨雞學姐的小白WOO 100不久前也是這樣,光是鎖匙都很難插進鎖孔,插進了也要轉好幾次才能打開,這種情形一般人就是在鎖孔噴WD40,我知道一定可以改善,但是從此你的鎖匙上就沾上油泥,還是黑色的,每次放進口袋都是先把鎖匙擦乾淨,不然口袋都是油漬。
但是你買個新鎖回來不管是插入鎖孔或打開都很好開,而且鎖匙上非常乾淨,為什麼?如果你把鎖體分解開,你會發現它是打黃油。

其實打黃油也有打黃油的問題,例如乾固黏住,不過這要很多年才會出現。

為什麼我知道這些?大家還記得我那個印地安露營區的朋友嗎?他的舅舅就是鎖類的製造工廠,看多了就知道重點在那裡了。

楼主:
補充一下,成功練習插入Youtube影片。

家裡這個門一開始也是對講機按鍵電控開鎖,

搬進來就直接換成一般門鎖了。

參考下面是另外拍的電鎖的內部情形,

鑰匙、按鈕、對講機電控按鍵都能開門,

也應該能提供判斷哪些部位可以加強潤滑。

這個塑膠瓶蓋用來將關門時的鎖舌「撞擊點」,從紅色箭頭位置移往藍色箭頭(示意,實際沒有移動這麼多),有興趣的前輩可以試試效果。

网友:
引用 楼主:
補充一下,成功練習插入Youtube影片。

你的電鎖鎖體裝的太上面了,導致鎖舌處在最下限位置,應該要裝下面一點,讓鎖舌中間黑色鐵塊對準圓環。

一般在換電鎖時,很多都會省略換門框紅字A 這邊,尤其是像下圖這種情形時,都是嫌麻煩就不換了︰

換鎖時就是換整套,打開電鎖打黃油的地方都是關鍵點,也就是有磨擦的地方,把舊黃油擦掉重新打上就行,如果是舊鎖,黃色箭頭的地方也補上一些黃油,因為舊鎖間隙大了,關門時鎖舌會磨擦鎖框。

三段鎖你畫的紅、藍箭頭是關門時的受力方向,但是實際磨擦的是我畫的黃色箭頭位置,在黃色箭頭位置加油才有用,但是鎖體內部也有需要上油的地,如果你打開鎖體看,也是都塗不會流動的黃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