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Lenovo 聯想 IB360MH 主機板 + i5-9xxx 測試過程

楼主(2025-07-26):
    再次感謝WISH大 分享Lenovo 聯想IB360MH 主機板 + i5-9xxx +RX470顯示卡一組。

   星期四取回後, 當晚即上機測試, 自己的習慣會檢視各接腳定義及板子的零件, 沒標示的就上網Google一下, 以免上電後接錯。

  再來量一下CMOS 電池, 只剩0.8V , 更換一個新品。

  因為 特規POWER SUPPLY 只有一個 10PIN+12V CPU供電接頭,  RX470顯卡就先不用, 想說以內顯先行測試。

   標示接腳為電源開關, 先以內顯HDMI接螢幕, 無周邊設備方式, 用起子接觸方式開機, 開機後 蜂鳴器2短聲, 鍵盤NUMBER LOCK 燈有亮起,

   畫面無顯示,嘗試按大寫鍵可亮起, Ctrl+Alt+Del 可重啟, 判斷可開機, 只是這顆 CPU 可能無內顯。

   昨天再到同學家翻找一些材料來測試, ( G5400 CPU, QUADRO P600繪圖卡, 美光1TB M.2 SSD, 無線網卡)

   先換上G5400 CPU, 接內顯HDMI, 畫面可顯示了, 兩短聲是各式各樣的警告聲。

   再來接上M.2 SSD,以隨身碟安裝WIN10完成, 跑些更新後確認硬體驅動全部都有抓到。

   接上無線網卡, 可以正常連上網, 以有線方式亦可

到此大致上可確認主機板是好的, SATA POWER 的部分因為是特規小接頭, 待改裝後再來測試。

   想說系統都裝好了, 更換回 I5-9400 , 裝上 P600繪圖卡, 可開機但系統開不起來。

   只好先移除SSD 以裸版開機看看, 跳出 CPU CODE 的警示。

   通常BIOS不夠新是無法辨識所有的CPU(CPU 鐵殼上有標示 NA),  先確認 BIOS 為 2018年2月版的  M1YKT18A。

   上網查查有找到 M1YKT78A 的版本可下載, 但我不確定是否適用, 因此不敢貿然更新

   總結: 1.WISH 大分享的板子及CPU 都是好的
            2. 用 G5400 CPU 即可正常使用。
            3. 或許是 BIOS 版本過舊, 導致警告及系統無法開啟。懇請各位新進分享是否有正確的 BIOS 更新版本
            4.. 螺絲孔位與一般版本相同, 若想裝在小機殼就必須使用下置電源型, M.2 插槽才可使用, 前置USB需另找連接線

    以上如有疏漏及錯誤懇請各位先進給予指教。

网友A:
按老大那篇的圖片看來,BIOS是採用測試座的方式安裝,可以隨時插拔

正式版的是焊接 IC,有燒錄器就可以先拆出來備份,也不用動烙鐵

備份完再更新 BIOS 就好了,更了不開再燒回就好了

网友:
就是這樣才對嘛!有問題也貼上來給其它會員參考,這才是論壇的價值。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按老大那篇的圖片看來,BIOS是採用測試座的方式安裝,可以隨時插拔

正式版的是焊接 IC,有燒錄器就可以先 ...

       感謝大俠指導, 我來嘗試備份, 後續若有更新成功再發文報告。

网友:
上網查查有找到 M1YKT78A 的版本可下載, 但我不確定是否適用, 因此不敢貿然更新

開頭的M1Y是這BIOS ID,可以安心更新.

网友B:
引用 楼主:
感謝大俠指導, 我來嘗試備份, 後續若有更新成功再發文報告。

有更新成功的話請把新版BIOS 傳上來分享其它會員。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更新成功的話請把新版BIOS 傳上來分享其它會員。

收到。嘗試看看。

楼主:
         接續上周的測試結果, 以 I5-9400 開機會發生以下的狀況

    1.BIOS 錯誤訊息提示 "CPU MICROCODE NOT FOUND"。

    2. 懷疑無內顯, 需另插顯卡。

    3.無法安裝 WINDOWS 系統。

        原主機板 BIOS 為2018年 M1YKT18A版 ,  上網搜尋到 https://support.lenovo.com/gb/en/downloads/ds504033

   有提供 2024年 M1YKT78A 版可以下載。裡面有3種格式可下載安裝。

     因我有G5400 CPU可以開機進系統,於是先下載系統版, 照著步驟操作執行更新。

    完成後重開機OK, 於是換回 I5-9400 CPU 重開機, 原先MICROCODE 的警告不見了,
BIOS 裡的 CPU MICROCODE 已經可以辨識。

    裝上 2.5吋 SATA SSD 開機進系統也正常了, 而且發現 I5-9400 這顆 CPU 是有內顯的。

    將顯卡移除, 將HDMI線由主機板後方 PORT 輸出至螢幕顯示正常。

    至此上周的3個問題, 只要進行 BIOS 更新就可全部解決了。

    但是沒有辦法安裝系統就沒辦法用系統版更新, 於是我嘗試用 USB 版更新看看。

    先在別台電腦下載 USB 版, 並解壓縮到隨身碟。

    將隨身碟插在板上, 開機後會先進入提示畫面。

    兩個問句都輸入 "N" 即進入BIOS 更新

  靜待系統提示"已完成"後重新開機。 這樣就完成更新的程序了。

    這幾天陸續將主機板+CPU+RX470測試及改造完成, 再次感謝各位先進的指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