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明投光灯LED户外防水照明灯--消耗功率實測

楼主(2025-07-26):
以下規格各買一支:
亚明7070款-150W暖光-加厚壳体                           -> RMB ¥38.00
亚明7070款-200W暖光-加厚壳体                           -> RMB ¥41.00
【限购款】正品亚明100W一个ID限购一台多拍不发 -> RMB ¥ 6.50

消耗功率實測
200W實測是95.1W

150W實測是96.5W

100W實測是33.2W.

外殼有點碰刻,掉了一塊,看起來不是鋁殼.

跟客服抱怨一下,為啥200W跟150W實測都只有95W,就是答非所問.

网友A:
這跟在大陸買電池或阿達不達一樣,多少容量都自己標,如果你人是在大陸就簡單了,以貨物跟賣場標示不符退貨退款即可,但是台灣寄回大陸的運費太高了,參考台灣郵局的費用︰

看到台灣的運費價格一定想說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跟在大陸買電池或阿達不達一樣,多少容量都自己標,如果你人是在大陸就簡單了,以貨物跟賣場標示不符退貨 ...

我都是會吞下去那種,運費不划算之外,很多電子產品很難寄回去.

网友:
消耗功率不對 已經很不合乎標準了,
如果照度也不足,那就直接XX了

网友B:
LED標得W?應該是指亮度,您測的W是消耗的功率,如果是用眼睛看亮度,超過了一定的亮度,眼睛就分辨不出來了,要用儀器才測的出。

网友:
引用 网友B:
LED標得W?應該是指亮度,您測的W是消耗的功率,如果是用眼睛看亮度,超過了一定的亮度,眼睛就分辨不出來 ...

W=瓦特,它的定義就是消耗功率。
亮度一般用燭光(cd/m²)或流明(lm)。
兩者不同。

楼主:
引用 网友B:
LED標得W?應該是指亮度,您測的W是消耗的功率,如果是用眼睛看亮度,超過了一定的亮度,眼睛就分辨不出來 ...

一般人很難有照度計,所以可以理解成相當於白熾燈多少W的亮度,主要問題是標200W跟150W的耗電一模一樣.
賣家當然也可以說,200W這款的LED比較省電,所以95W耗電可以產生白熾燈200W的亮度,這樣好像也是一種說法.

网友:
引用 楼主:
一般人很難有照度計,所以可以理解成相當於白熾燈多少W的亮度,主要問題是標200W跟150W的耗電一模一樣.
賣 ...

       如果用"外殼材料與敘述不符" 而不用功率跟照度跟官方客服申請退款呢?

网友:
這種的我有買太陽能版本號稱800W...但其實都是虛標。

大概半夜1、2點就沒電了,想自已加裝電池也不行

後面不能拆,前玻璃是用矽利康封死

网友:
比較高價的電子產品,我會挑有本地退的賣場,去便利商店就能退,也不用負擔台灣退貨的運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