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MD RX5700 XT 加裝散熱器及擋板

楼主(2025-07-27):
AMD Radeon™ RX5700XT 簡單測試

先前確定可以使用,故要當一般顯卡使用,散熱器需更換
原散熱器是機架式使用,鋁片開口是面向前後,利用伺服器的風扇散熱、只有GPU有接觸散熱器
記憶體顆粒、電感、MOS管 沒有接觸散熱器

比對前:
故上X寶找了很多,RX5700相關的只有一款有符合,如圖。
1.前面GPU 、記憶體位置要剛好且貼合
2.中間電感及MOS管需貼合、電容不能卡到、兩個螺絲孔要剛好
3.後面 8PIN X 2 是朝後,一般消費型的是側邊。所以要找到鰭片開口在後方的

到貨後:
1.有
2.有,看起來有縫隙是因為散熱墊有厚度還沒壓實下沉、所以兩顆螺絲並沒有鎖很緊
3.差一點,12V電感會卡到約 1mm,有把後面鋁片再切掉,
                12V母座有卡到鋁片,所以中間兩個螺絲孔沒有置中、但還算剛好可以鎖

風扇的電源接口符合、位置剛好

後擋片及DP座:
後擋片:PCB的螺絲孔位剛好、HDMI口剛好也能鎖螺絲

DP座有買到,但4支固定腳+整片都是GND,烙鐵溫度都被吸走無法解焊,摸記憶體顆粒及PCB都發燙
加上記憶體顆粒太接近,用熱風槍怕爆錫故放棄,反正原有的 HDMI 能用,其餘三個都是 DP座

完成:
上機玩了幾分鐘遊戲,風扇平常不會轉、跑遊戲及溫度上來就會轉、軟體能檢測到轉速
玩一般3D遊戲溫度50~,玩畫質好的會上到 70~

网友A:
楊大俠搶頭香,不知道這片顯卡得多大的電源才推的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楊大俠搶頭香,不知道這片顯卡得多大的電源才推的動?

技嘉、微星官網都是推薦 600W
我剛好是 600W,偏偏接口只有 8PIN+6PIN,需要轉接。
於是走在路上去踢到一顆650W,接口有 8PIN+8PIN 就不用轉接了

剛也有查品牌 RX5700XT  8+6 或 8+8 的接口都有

PS. 後擋板有多買一片,可以給下一標的人

网友B:
X寶散熱模組的連結,方便給一下嗎?

楼主:
引用 网友B:
X寶散熱模組的連結,方便給一下嗎?

感謝 yzu_master 大大的顯卡

雖然散熱器得花個幾百塊,但很值得。

這個 散熱器 原本也是修改過的,旁邊還留有12V缺口,後面缺口有切割痕跡且打磨過較平滑
        ↑↑↑↑↑↑↑
這邊有它原本沒有切的版本較便宜 連結

稍微會壓到電感,需要再切,鋁片算薄,用美工刀從側邊大力一劃,然後再搖一搖就斷了

不切的話,後面會稍微翹一點點點

還有我是照著原本的高度整片切,應該是可以只切掉幾mm就好

网友:
我本來想在側面電源接頭端,土炮一個導風罩套上側吹風扇,但如果有現成的模組就不要搞東搞西.

楼主:
找了一個試玩版遊戲,預設是中度畫質
GPU HotSpot 溫度 70~100,和 GPU溫度會差 20~30
大場景會瞬間到100多
爬文後,N卡也有這個問題,有的是說散熱膏乾了,有的是說沒有均勻
再檢查看看是不是沒有壓好

网友C:
5700XT hotspot接近100度是正常的
原廠渦輪扇版本溫差都是20度左右,非公版才能壓在20度以內
只要核心溫度與hotspot不要差異過大就好,最好是在20度以內
溫差過大可能是散熱器固定不均勻,比如顯存導熱墊厚度不對,只要有一角偏高就會溫差過大

楼主:
引用 网友C:
5700XT hotspot接近100度是正常的
原廠渦輪扇版本溫差都是20度左右,非公版才能壓在20度以內
只要核心溫度 ...

我剛檢查,記憶體的粉色散熱墊片稍硬,核心部位應該沒有完全貼到散熱器的銅片上

因為散熱器的 螺絲柱 和 PCB 還有空隙,手壓能貼平

我再手動壓一下PCB,讓散熱墊變形變扁,如果壓不下就換掉散熱墊

楼主:
已經改善,把原本的導熱墊換掉了,有量了一下,原本的是 1.5mm
剛好手邊有較軟的導熱墊也是 1.5mm
GPU Hotspot 差不多接近 90度,已經不會忽高忽低,所以確實沒有貼到核心,所以溫度會飄
GPU 和 GPU Hotspot 維持在20幾度的溫差
GPU 耗電會達到 180W
還有 The Last of Us 這遊戲滿吃顯卡也有關係,之前試別的溫度不會那麼高
平時是沒在玩遊戲,只是下載來試畫質

圖片看來,電感和MOS管那邊的導熱墊是有壓出痕跡,原本粉色的似乎太厚,貼新的沒拍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