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顯示卡] AMD RX470 顯示卡測試報告

楼主(2025-07-27):
測試完 IB360MH+I5-9XXX 後接著測試 RX470顯卡。

再次感謝 yzu_master 大力贊助給論壇數片高階顯卡,也讓我有機會從 WISH 得到這片顯卡。

先找出堪用的風扇, 先將就固定一下, 風扇電源線重新改裝焊接。

接著參考楊大俠先前測試 AMD Radeon™ RX5700XT 的過程及注意事項, 小心翼翼地上機測試。

測試平台:  主機板: ASUS D630MT
處理器:I3-7100 3.9GHZ (Intel® HD Graphics 630)
記憶體: DDR4-2400 8G

直接利用 RX470 的 HDMI 輸出接至螢幕, 開機後可正常開機, 但畫面無顯示。

印象中 yzu_master大 曾發過一篇求助文  https://bbs.pigoo.com/thread-90209-1-1.html

也是相同的情形, 於是先回復到以內顯輸出, 開機進入系統

先在Win10系統下用Unigine Heaven Benchmark 測跑分(內顯 Graphics 630的跑分)

再來插上 RX470, 接上8PIN 電源, 螢幕端一樣利用內顯輸出, 開機後系統可直接識別。但安裝驅動失敗。

再測一次跑分。

兩者的效能比較相差了將近10倍。

我只能測到這裡了, 又產生了幾個問題:

1. 在 yzu_master大 這帖中, peter180大回覆 RX470的效能有移轉到內顯, 我的解讀正確嗎?

2. 否因為無法安裝原廠驅動導致 RX470 HDMI 無法顯示?

3.測跑分後顯卡的散熱片溫度相當高, 散熱風扇一定要再加強。

4. 若有多螢幕輸出的需求, 要如何利用這片顯卡?

以上, 再懇請各位先進指導了。 感謝痞酷網, 感謝各位會員。

网友A:
1.推測應該是由OS自動切換獨險與內顯。

2.手上沒有這張所以不好說為什麼HDMI不顯示?也可能是VBIOS限制HDMI輸出?

3.這張礦卡板型應該是藍寶石的,可能連顯存、電感都沒有鋪導熱墊?!

正常版散熱做得很棒。

發熱量高的顯卡,最好背面也找顆風扇來吹核心供電區域。像當初修好的980發熱量高~我是這樣讓他延壽外加限制功率、核心時脈、顯存時脈。

修過幾張華碩的礦卡,散熱機構也類似如此,所以健身過後的顯存中間都焦焦一塊。

VDDC供電都派撩撩占多數@@

4. 多螢幕...還是找張正常的N卡。RX470太熱情加上這張只有HDMI...時代的眼淚。

楼主:
引用 网友A:
1.推測應該是由OS自動切換獨險與內顯。

2.手上沒有這張所以不好說為什麼HDMI不顯示?也可能是VBIOS限制HDMI ...

      感謝 peter 大回覆。

     大致上了解您的說明, 這張礦卡的散熱片有涵蓋到顯存, 我本來想移植另外一組完整的風扇及銅管散熱片, 因散熱片只包到GPU而作罷。

      我的桌機是4代 I7+ GTX 650 Ti,本想升級RX470。 反正就一般文書作業, 內顯上網, 顯卡看 YOUTUBE ,也真不必多大的效能。

      倒是目前玩連環新接龍時會聽到風扇加速的聲音, 有空依您的做法來加強散熱。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謝 peter 大回覆。

     大致上了解您的說明, 這張礦卡的散熱片有涵蓋到顯存, 我本來想移植另 ...

其實若顯存沒涵蓋到散熱,可以買"顯存銅片"上下貼導熱墊(類似三明治),"加減"能強化散熱。

之前修好的ASUS礦卡只有DVI輸出接頭,就是這樣改裝。

目前也還正常晾旁邊...有空我挖出來照給您參考

當初礦潮時有小挖RVN、ETC,拆下來清灰發現效果還不錯...導熱墊都出油了

楼主:
       了解, 小尺寸銅散熱片手邊有, 高度要合合看才知道。

       再次感謝。

网友B:
大概爬了一下文,國外很多人都有這張藍寶石礦卡

如果 HDMI 要能輸出要補電阻、還要看記憶體顆粒匹配適合的VBIOS,

還有它是四顆VBIOS,正面2顆、背面2顆

補電阻及刷VBIOS過程影片

它這個則是利用ATI 軟體來刷韌體

後方開關的功能好像是切換四顆VBIOS用的(需再確認)

可以直連,中間要跳過去 (但也奇怪,如果可以直連,那原本的電容電阻的作用是?)

改造過程

楼主:
      感謝 楊大俠在深夜還撥冗回覆。

     大俠回覆的內文實在是太專業了, 這完全是開發者的領域, GOOGLE 了文中的專有名詞, 有看沒有懂。

      更別論硬體的改造及修改VBIOS, 就遠遠超出我的能力範圍了。

    剛剛嘗試調整礦卡前方的 SWITCH ,四種設定各測一次開機, 顯卡的部分也是沒有輸出。

     再次感謝論壇上各個領域的專業人士傾囊相授。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謝 楊大俠在深夜還撥冗回覆。

     大俠回覆的內文實在是太專業了, 這完全是開發者的領域, GOOGLE ...

RX5700 Part Ⅲ 我還未結標的其中一個原因就是因為我並不知道想要標的會員技術底子有多少?底子不夠的話只能希望收到時它是好的,如果需要你動手改造才能使用,你又沒有這個技術,那這片顯示卡就浪費了。
我要如何知道下標的會員有沒有這個技術?這一點我是從以往發文的記錄上判別,可能不準確,但是我沒有其它方法。

顯卡我這邊也沒有很多,我希望從手上標出去的每一片主機板或顯卡都能發揮它的價值,如果不會修也不會改,那最好把機會讓給有能力修改的會員,喜歡不見得要擁有。
我也希望標到的會員把測試或修改過程傳上論壇,讓其它會員學到技術,那怕是翻車的過程也行,而不是石沉大海。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大概爬了一下文,國外很多人都有這張藍寶石礦卡

如果 HDMI 要能輸出要補電阻、還要看記憶體顆粒匹配適合的 ...

楊大俠真有心,也熱情的幫忙蒐集資料給網友,值得大聲讚揚。
顯卡的BIOS與主機板一樣,也分硬體及軟體。
1.硬體指的是程序的載體,也就是IC主體,顯卡多了數個gpio(0 歐電阻),當線路開關。
2.軟體指的是顯卡上的各項數據、程序、主要硬體及規格及數量,例如:gpu規格、engine colok、電壓、顯存品牌、顯存數量、顯存的memory colok、各輸出接口、hyper cache(AMD專屬)、turbo cache(nvidia專屬)...。
站上人才眾多,如果有人能聯絡上藍寶的李中亮(Allen),也許此片卡的風扇、single BIOS、軟改、硬改都不是問題。
我與李中亮已斷聯1x年,幫不上忙,請站上各位神通廣大的痞友,展現你的神力吧!
補充:剛才上了藍寶的官網,AMD RX470有2個版本,但是輸出接口都不只一個Hdmi,也許此顯卡是專案版本,不在常規內,這是常有的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大概爬了一下文,國外很多人都有這張藍寶石礦卡

如果 HDMI 要能輸出要補電阻、還要看記憶體顆粒匹配適合的 ...

       今天小忙, 回覆得比較慢, 向各位熱心相助的先進們致歉。

      聽從老大的鼓勵就算翻車也沒關係, 於是動手改改看。

      認真看完楊大俠提供的視頻連結裡談到的是如何將礦卡改成可由 HDMI PORT 輸出的方法,

      再參照圖面, 卸下散熱片, 找到要改造的區域,通常按圖施工能保證成功。

      找些銅絲, 沾點助焊膏後再上錫, 依序焊接。

      眼睛已經老花很多年了, 勉強焊出基本的樣子。

     裝上自己的 四代 I7 平台, 先接內顯, 可開機至WIN10系統, 顯卡沒有被自動識別。

    下載原廠驅動  https://www.amd.com/zh-tw/suppor ... /radeon-rx-470.html

    竟然順利安裝, 狀況和前天系統自動識別卻無法安裝原廠驅動截然不同。

    安裝完成後, 將 HDMI 線接由礦卡輸出, YEH!!!!!   竟然有畫面了。

   再測一次 HEAVEN BENCHMARK跑分

    原廠控制面板顯示的數據

   再次感謝 楊大俠及各位新進提供寶貴的資訊和了改造的方向,

    讓這礦卡可以再利用。接下來就是改後擋板及裝散熱風扇了。

    以上是改造後的結果, 手上有這片礦卡的會員可以動手改改看, 再請分享您寶貴的經驗。

网友:
感覺跑分沒之前高?可能VBIOS限制了效能

在爬文的時候,也有人說到效能有問題,得刷VBIOS

--
我沒有實卡可以比對,之前看圖片是很像原廠的散熱器,如果是的話

加上原本的風扇模組就可以了。當然DIY改造也是可以

原廠的後擋長這樣,如果沒有要焊DVI,另一個沒DVI 孔的好像也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大概爬了一下文,國外很多人都有這張藍寶石礦卡

如果 HDMI 要能輸出要補電阻、還要看記憶體顆粒匹配適合的 ...

再次回覆疑義:可以直連,中間要跳過去 (但也奇怪,如果可以直連,那原本的電容電阻的作用是?)
答案是:原本的電容電阻就是GPIO(0歐姆),它的的作用之一,控制有無DP、DVI、HDMI接口,細節要看線路圖,公版線路圖也可以,因為aib廠商版的線路圖,都是從公版簡化來的。
附帶提一下,某顯卡廠撼X科技,在104徵人,其中有測試助理工程師職缺,有興趣的人,可以參考,只要符合專科學歷,也會基本電腦能力,去學顯卡測試(flash bios...),也是該公司在職訓之一,至於要待多久,就...不好說了。
Single bios屬於研發的事,有軟體就能自己update bios,沒經過AMD或Nvidia自動簽核的bios,在GPUZ無法顯示該卡出廠ID,自己用倒是不影響功能。
另一個提升顯卡效率的是:AMD 購併ATI後,開始整合APU功能,也就是將獨顯與內顯做cross fire,這也是礦卡必備功能,如果有多張獨顯,獨顯的pcb上方有cross fire連接埠,用專屬軟排連接,就看主板能有多少pci-e插槽。
如果你有server main board,有可能裝獨顯到24片,那片ASUS主板大小約1.25米*1米面積,而且是水冷的。

楼主:
       謝謝大俠提供資訊, 直接買淘寶漂亮又省事。

网友C(2025-08-31):
引用 楼主:
謝謝大俠提供資訊, 直接買淘寶漂亮又省事。

請問最後你有沒有買風扇?

楼主:
引用 网友C:
請問最後你有沒有買風扇?

還沒買, 包括顯卡後擋板也還沒。這周湊齊其他物品後會下單。

网友:
引用 楼主:
還沒買, 包括顯卡後擋板也還沒。這周湊齊其他物品後會下單。

請問大約什麼時候會買?

楼主:
本周內, 需要加購嗎?

网友C:
引用 楼主:
本周內, 需要加購嗎?

我要買3個風扇,如果你會買擋板,那請加買3個擋板。
要請你費心比對你手上的RX470,儘量不要買到還要改裝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要買3個風扇,如果你會買擋板,那請加買3個擋板。
要請你費心比對你手上的RX470,儘量不要買到還要改裝 ...

訊息收到,下單後再通知您.

网友:
引用 楼主:
訊息收到,下單後再通知您.

感謝!

网友:
引用 楼主:
訊息收到,下單後再通知您.

可以請你也加買一組嗎? thank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