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源設備] 掁華SF-500C14HE, 使用220V造成電腦不定時當機

楼主(2025-07-28):
這是個無圖的分享文

去年9月份, 公司陸續買了 11 台組裝電腦, 規格如下
O.S: win11 pro
MB: GA-B760M H / GA-Z790D
CPU: INTEL CORE I5-14600K
RAM: 金士頓 16GB DDR5-5600 FURY Beast[CL36](KF556C36BB-16)
SSD: 金士頓 KC3000 1TB M.2 PCIEx4 Gen4
POWER SF-500C14HE (AC230V input)

5月份時開始有一台電腦不定時當機, 換記憶體後無效, 以為是作業系統有問題, 於是重灌作業系統, 居然一直當機, 無法重灌
隔天早上來重灌, 居然很順利的完成, 包含更新, 公司環境安裝等等, 還給使用者用了三天, 又開始了, 既然如此, 還在組裝服務期,
就送修了, 店家態度有點差, 感覺是想拖過他們的服務期, 他們燒機燒了10 個工作天, 都說正常, 但一送回來, 一開機不到半小時,
又當機了, 於是重新換了一個新主機板, 結果也是一樣會當機, 最後才驚覺是電源供應器出問題, 原本想可能是單一事件

今天換我個人電腦又開始不定時的重開機, 當下毫不猶豫的拿出上次購進的備用的電源更換, 果然從早上到現在都沒有問題

因為一般家庭或店面都是 110V 所以電腦都正常, 而公司是工廠, 所以插座都是 220V, 所以是 220V 的轉換電路零件有問題吧

一開始太過相信設備的購買的年份, 沒有懷疑會是電源供應器的問題, 也算是偷懶

以上分享

网友A:
不定時當機,又看到14代且是K處理器,我可能會先懷疑縮缸問題

沒想到是電源問題

网友B:
我認為POWER如果不是2光雜牌的~ 我會先找220V的電是不是有問題
工廠內有機器設備再用有時候會造成電壓會亂飄
你認為的220V 搞不好是190V +上機器設備一啟動造成壓降 POWER 就跳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認為POWER如果不是2光雜牌的~ 我會先找220V的電是不是有問題
工廠內有機器設備再用有時候會造成電壓會亂 ...

這是家喻戶曉的廠牌
因為同一批電源在同一位置上有三台
另外先前在其他單位同批電腦同型號的電源最早出錯, 也就是最後換主機板的那台,
才會確認這個型號的電源在 220V 會不穩定, 而在 110v 卻是正常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定時當機,又看到14代且是K處理器,我可能會先懷疑縮缸問題

沒想到是電源問題   ...

第一次, 我的想法跟你一樣, 但賣家堅持不認帳, 但是燒機燒了10個工作天, 都說沒問題, 就退回來了
電源供應器真是最大的維修大坑

我最近還遇到固定的硬碟一直出現自動離線問題 , 因為是做 raid1, 一直是第二組出問題, 剛開始以為是硬碟, 換了以後, 沒幾天硬碟又顯示故障離線, 以為是 port 出問, 換了 port, 結果還是那一組硬碟, 後來因為第一次的電源事件此事件, 索性重金換掉電源, 果然一路到昨天, 都沒有出現硬碟故障

公司內部都是使用 220v 電源

网友:
引用 楼主:
第一次, 我的想法跟你一樣, 但賣家堅持不認帳, 但是燒機燒了10個工作天, 都說沒問題, 就退回來了
電源供 ...

我是想請你確定你目前使用的220V電壓.是真的有足220V的
我怕的是只有190V~很多商辦的電壓是用380V+變壓器轉成190V/110V的再用
190V用在220V電器一般多不會有問題.但是如果有問題了~就要換真正有220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