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Rigol DG1062Z訊號產生器不開機維修

楼主(2025-07-30):
這台Rigol DG1062Z訊號產生器購自網路,賣家說是故障品。帶回家測試後發現無法正常開機,繼電器一直響,進入無限開關機循環。

上電按鍵會亮,但是無畫面,而且繼電器一直響

二話不說,先拆再講。第一步先拆支架,支架轉好角度就可退出

接下來拆橡膠墊,前後共8個。橡膠墊上面有印方向與位置,所以待會兒裝回來時不容易搞錯

小心金屬環會掉下來

橡膠墊卸下後轉到機器背面,記得把接地的螺絲卸下

機殼上方還有兩顆平頭螺絲也要卸下

等螺絲都拆下,機殼就可以推出來了

機器內部電源與主板

由於不能開機所以懷疑是電源板問題,有可能電容老化所致

電源板先拆下檢查,細節不再贅述

檢查後發現各路電源都正常,電容拆下一一用LCR表量測也都正常。這跟當初預估的不同,看來故障另有他處,慘~

進一步檢測,發現開機時電源會進入保護狀態,所以我暫時用外接5V電源試試

沒想到機器竟然開機了,此時電流約1.1A左右

花了點時間再次檢測,終於發現類比供電的正負17.5V有問題。用外部供電時發現有短路現象!

先設定外部供電為正負17.5V/0.5A

發現負載電流過大,這邊理論上不應該消耗這麼大的功率

由於小弟沒有熱像儀,所以只好用手摸,一下子就發現CH2的OP出現高溫

把這顆OP解焊下來後電流就恢復正常了! 所以本機的根本原因是OP輸出級導通,導致電源供應器進入保護狀態

經查此顆OP為THS3095電流回授型大電流高速OP,價格還不便宜

修好後測試機器輸出(1Mhz方波)

示波器顯示1Mhz方波正常

最大頻率輸出為60Mhz正弦波

最大方波輸出為25Mhz 5Vpp,不過波型滿慘的

降頻至5Mhz就好很多了。至此本機完修!

感想

Rigol這台DG1062Z訊號產生器UI設計不錯,操作上很直覺,建議大家有機會可以入手一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