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濕機] 日立 RD-200J 除濕機未滿水顯示滿水圖示

楼主(2025-08-01):
日立除濕機RD-200J

集水桶沒有水出現滿水圖示

滿水微動開關CN22量測正常,Q732電晶體C1815量測正常,
Q731和Q732的周邊電路相同,CN21是側邊出風的微動開關電路,
側邊出風微動開關動作時,Q731的C極有0V->3.1V,但滿水微動開關動作時,Q732的C極沒電壓,
在檢修過程偶然發現,側邊出風的微動開關動作時,滿水圖示會消失,機器可以正常動作,

照線路看Q731和Q732的C極接到CN26及CN2,懷疑電壓被吃掉,拔掉CN26的插頭,
發現滿水圖示會消失,機器可以正常動作,確認CN26的另一端吃掉電壓,

順線找到一塊基板,基板上有4顆LED,供電時LED1和LED2亮紅色,LED3和LED4不亮,
因基板背面有塗膠,所以用電表交叉量測CN24的4條線,量測其中一條線亮LED1,有兩條亮LED2,應該有問題,
挖開塗膠拆下LED,量測後兩4顆都是反向漏電,焊上新的紅色LED後,滿水圖示會消失,機器可以正常動作,
沒滿水時亮中間兩顆LED,滿水時亮左右兩顆LED,所以把中間兩顆LED換成綠色的,
這樣看綠色亮就是沒滿水,紅色亮就是滿水,

機器修好了

沒滿水亮綠色

滿水亮紅色,裝好後才發現紅色不太亮

网友A:
恭喜完修,請問修好前水鄉會亮燈嗎?

楼主:
引用 网友A:
恭喜完修,請問修好前水鄉會亮燈嗎?

修理之前只亮最左最右LED紅燈

网友:
引用 楼主:
修理之前只亮最左最右LED紅燈

真的應了那句:多隻香爐多隻鬼,如果直接拔掉LED燈,會不會就恢復運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