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Olasonic的nano ua1 擴大機 可開機但功能異常

楼主(2025-08-01):
這是一台olasonic nano-ua1擴大機
可以開機但是無法正常使用
檢測後發現此CR542晶體短路發熱溫度超過130度
想請問版上先進
這晶體是甚麼晶體
有沒有可以代用的型號
網路上都查不到相關資料

网友A:
2SCR542D ?不怎麼確定。DATASHEET 沒絲印資料

但 574 都這麼標了,那 542 應該是它了

又可是 542 淘寶好像沒人賣,所以只能找代用的了

運氣好就只有它短路,相關線路還是得查

网友B:
http://pdf.tixer.ru/519042.pdf

mark是一致的,封裝可參考page 7比對看看尺寸。

找替代品找5A 30V的同樣封裝SOT-428。

網拍太多代購很雜...看看論壇上有沒有人可以搭淘寶順風車的。

若是空間允許、不拘泥同封裝,220F裝個散熱片可能也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2SCR542D ?不怎麼確定。DATASHEET 沒絲印資料

但 574 都這麼標了,那 542 應該是它了

謝謝你 感激不盡

楼主:
引用 网友B:
http://pdf.tixer.ru/519042.pdf

mark是一致的,封裝可參考page 7比對看看尺寸。

謝謝你 感激不盡 我上網找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http://pdf.tixer.ru/519042.pdf

mark是一致的,封裝可參考page 7比對看看尺寸。

請問能用2SAR572D3FRATL這顆代替嗎 謝謝

网友:
引用 楼主:
請問能用2SAR572D3FRATL這顆代替嗎 謝謝

當然不行! 第一關就刷下來了。

替代料要NPN 30V 5A

學姊賣場這顆可以參考,考慮到右邊有電解電容加上這顆220F寬度比原料件大一些。

散熱片尺寸因空間限制,要多方比較一下!

至於這樣替代會不會衍生其他問題,就要請有經驗的前輩出來釋疑了~

★ KSE13005F SEC 400V 5A 30W NPN MJE13005F 電晶體

補充內容 (2025-8-2 09:44 AM):
零件腳掰彎、直立安裝、塗散熱膏、裝散熱片

補充內容 (2025-8-2 05:07 PM):
你覺得可以就可以,哪還發帖問做什麼?

楼主:
請問2SAR572D3FRATL 也是30V 5a 10W

你說第一關被刷下來的意思ˋ是??

因為看起來220F好像大很多
我想一下要怎麼弄

网友C:
引用 楼主:
請問2SAR572D3FRATL 也是30V 5a 10W

板子上的CR542 有壞嗎?

楼主:
引用 网友C:
板子上的CR542 有壞嗎?

確定是壞掉的 插電開機 溫度就超過150度 左右兩腳短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