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電視] SAMPO EM-43AK20D 雷擊亮紅燈不開機

楼主(2025-08-01):
SAMPO EM-43AK20D 雷擊亮紅燈不開機
第四台機上盒也故障無畫面輸出,因前一天半夜台中下起大雷雨,判斷此機為雷擊故障
機上盒請用戶自行向第四台業者報修,電視我來處理吧

型號:EM-43AK20D
插電亮紅燈不開機,待機功率偏高
這台也不是第一次修了,2021年換過LED燈條,2025/05主板也換過電容
日前換電容時找不到高度合適的,只好讓電容躺平啦
主芯片(MSD6306PUM-Z1)插電後有異常高溫
接機上盒的HDMI1多組訊號線的對地阻值均為零,且該訊號線都直通主芯片
剛好手上有芯片MSD6306PUM-Z1,本是訂來要修另一片主板的
現直接用上
焊接更換完成
HDMI1接口有一顆NPN電晶體遭擊穿,絲印H1A
確認遭擊穿
更換同型NPN電晶體
將散熱片貼回上膠固定
更換MSD6306PUM-Z1和NPN電晶體後完修
三個HDMI接口皆可正常顯示畫面

网友A:
請問柯博文MSD6306PUM-Z1 總共有3個,你這台用掉1個,你要修另一片主板也要用掉1個,所以你會剩下1個對嗎?

楼主:
引用 网友A:
請問柯博文MSD6306PUM-Z1 總共有3個,你這台用掉1個,你要修另一片主板也要用掉1個,所以你會剩下1個對嗎? ...

是的,今天將另一片壞板芯片換掉後也順利完修
現在手上還剩一顆MSD6306PUM-Z1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的,今天將另一片壞板芯片換掉後也順利完修
現在手上還剩一顆MSD6306PUM-Z1  ...

請問柯博文或其它會員有沒拆過這台VIZIO E47 液晶電視?是不是也用這顆MSD6306PUM-Z1?

楼主:
引用 网友A:
請問柯博文或其它會員有沒拆過這台VIZIO E47 液晶電視?是不是也用這顆MSD6306PUM-Z1?

從網路上查到的主板照片來看,散熱片尺吋比較大
主芯片應該不是MSD6306PUM-Z1
手上也沒有同型板,要拆出來看才知道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從網路上查到的主板照片來看,散熱片尺吋比較大
主芯片應該不是MSD6306PUM-Z1
手上也沒有同型板,要拆出來 ...

謝謝!那再等等看有沒有其它會員有拆過這台?

网友B:
電視修好之後一定要裝雷擊保護器,不然會再發生,家裡同一台電視至少遭雷擊4次,一次壞掉一個HDMI孔,這是最幸運的,還有其它HDMI孔可用,第二次55吋壞掉,開都開不了,保固送修,第三次,又雷擊,保固已結束,只好換電視,結果又雷擊,這次又在保固內,換電源機板,主機板是好的。這麼多次的雷擊,大部分是從第四台電纜線進來的,所以壞HDMI的路徑。每次第四台的電視盒都壞,這跟第四台缺乏雷擊保護有關,不是沒地線,就是地線太細了,第四台從不改進,也不負責你損壞的電視。

只好自己裝雷擊保護裝置,在HDMI端和纜線端,市面上很多雷擊保護裝置但都沒有地線,自己一定要改裝,沒有地線是沒用的,一定要讓雷擊導到地,最好插座有三孔,有地線,要測看看,萬用表AC檔測火線和地線,看有沒有110V,如果沒有,就是地線沒接,台灣有很多3孔插座但都沒接地線。

在市面上買雷擊保護裝置,3孔插頭和地線,從雷擊保護裝置接一條電線到第三孔地線插頭,其它兩孔火線和中線放空,不管它。

一個HDMI和一個纜線端

避雷器

避雷器

地線插頭接線

接地線

接地線

改裝完,線越粗和越短越好

改裝完

改裝完

裝在纜線端

纜線端

纜線端

HDMI端裝在電視盒和電視中間

HDMI端

HDMI端

另外電視和電視盒的電源要插在有防雷擊電源排插上,才算完成。

楼主:
引用 网友B:
電視修好之後一定要裝雷擊保護器,不然會再發生,家裡同一台電視至少遭雷擊4次,一次壞掉一個HDMI孔,這是 ...

原來還有HDMI用的雷擊保護器,應該買幾個來裝
每次第四台工程師來的時候都說他們防雷擊做的多好多好,一定是電視把機上盒弄壞的
我白眼都快翻到後腦勺了

网友:
照片中的HDMI和纜線的防雷器不便宜,但比起一台電視,還是划算。其實纜線端的防雷器是最重要的,一定要有。

在台灣找不到在美國常見的ground block, 便宜多了,不知道為什麼沒有。

网友C:
請問一下板大使用的紅外線溫度槍的型號?

楼主:
引用 网友C:
請問一下板大使用的紅外線溫度槍的型號?

熱成像儀的型號為:Hti HT-18

鑫泰儀器儀表
太貴的買不起,使用率也不高,買個便宜的將就用

网友:
借問一下
LG 47LW5700 不開機
研判應該是主板故障,還有維修價值嗎?
或是改公版續命?
亦或是直接丟回收場入土為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