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求ASUS D501SER com port 接口針腳說明(主板型號D701MER MAIN BD)

楼主(2025-08-03):
舊機是WIN10 使用COM2 PORT接sony EVI-D70 UC7數位攝影機一直都是正常,換ASUS D501SER(win11)後才發現頭大了,這台電腦的COM PORT必須外購
主板型號D701MER MAIN BD
傳統RS-232的PIN 10是空腳
但這板子的空腳是Pin 8而且SIZE明顯小很多
接頭SIZE我判斷應該是PITCH2.0,但針腳排列方式不同就比較麻煩,原本是打算放棄使用主板COM PORT買了UPTECH 登昌恆UTN401GT USB to RS-232訊號轉換器,上機實測結果UTN401GT沒法控制sony EVI-D70 UC7數位攝影機,因此被迫回頭找COM2可行性,詢問ASUS結果是~~無可奉告,也不知是客服沒問技術人員還是什麼緣故,懇請有經驗的痞友幫幫忙提供ASUS D501SER COM2 PORT的針腳定義說明

网友A:
為什麼不直接跟ASUS買排線?既然有預留針腳,那排線應該是屬於選購。

楼主:
引用 网友A:
為什麼不直接跟ASUS買排線?既然有預留針腳,那排線應該是屬於選購。

台灣沒貨,預購要2個月

网友B:
  業者 [網站] 有使用手冊 & 維修手冊.

  咱瞧過了 (英文版) 使用手冊, 但無序列埠針腳定義, 就一行 "Serial port (optional). This 9-pin COM port is for pointing devices or other serial devices." 帶過.

  或許維修手冊有 jeancylee 君要的, 可惜…它檔案加密.

网友:
主板太新沒什麼資料,它 RS232 IC在正下方,線路也很明顯通過下方電容電阻連接

如果查得到 RS232的 DATASHEET,是可以手動查腳位,然後買一個現成的來調整腳位

現成的腳位不明,也是得導通來比對腳位

USB-COM ,有到裝置管理員設定過它的設定值嗎?

題外話:
它的SSD是原機搭配的嗎?
ASUS經手過都還是用WD的OEM型,現在都開始用陸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業者 [網站] 有使用手冊 & 維修手冊.

  咱瞧過了 (英文版) 使用手冊, 但無序列埠針腳定義, 就一行 "Seri ...

感謝您,官網的使用手冊及中英文版維修手冊我都有找過,PAGE48、49簡單描述接口功能沒有針腳說明

网友:
試試看用類似的軟體, 美之PIN給它串個電阻接到3V3/GND, 應該可以找到
https://www.virtual-serial-port.org/downloads.html
https://freeserialanalyzer.com/

楼主:
SSD是原機搭配,今天才知道FORESEE是陸牌,中文名"江波龍"
COM PORT旁的晶片F81213R 是 FINTEK TSSOP28 USB智慧型充電識別IC........

网友:
引用 楼主:
SSD是原機搭配,今天才知道FORESEE是陸牌,中文名"江波龍"
COM PORT旁的晶片F81213R 是 FINTEK TSSOP28 USB ...

F181213R是RS-232驅動IC
請參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