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問木川110V/220V雙電壓單相抽水機馬達線路

楼主(2025-08-04):
這台是老丈人家的,症狀為水塔沒水,馬達鳴叫高溫,小舅子跟女王姊夫放了一個晚上,隔天馬達不叫不發熱水塔還是沒水,問小弟怎麼辦
不要問小弟小舅子跟女王姊夫一個念機械,一個念工業工程,為何不會先拉下布雷卡斷電

小弟看了是起動電容膨脹欠相,問題是換新電容還是不動,推測安全裝置斷電

拆開檢查,葉輪前溫度開關導通,馬達線圈溫度保險絲導通,這下難辦了,要開始抓斷線點

同廠牌馬達接線圖

單相感應馬達線路

小弟推測U跟4應該就是線路圖電源端,請前輩指點123分別是線路上哪幾點,謝謝

楼主:
小弟抓線,溫度開關跟溫度保險絲應該是線路上2個紅點

网友A:
很久沒有接觸這類東西了,我記得有的馬達有啟動開關,運轉之後靠離心力甩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很久沒有接觸這類東西了,我記得有的馬達有啟動開關,運轉之後靠離心力甩離。 ...

這種1/2 HP 抽水機馬達沒有,小弟經驗也只有桌上型砂輪機跟進口拆船馬達看過

网友B:
既然是110/220兩用 12 34 應該都是運轉繞組

馬達轉子有卡住嗎 ? 這應該先檢查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既然是110/220兩用 12 34 應該都是運轉繞組

馬達轉子有卡住嗎 ? 這應該先檢查吧 ...

馬達轉子轉的超順,比吃了姑嫂丸還順

网友:
灌水再開行不

网友C:
您已知有斷線了,再加點心力拆開看看線圈狀況,有燒焦狀況就報廢了,換新的吧。

楼主:
通電完全沒反應

楼主:
引用 网友C:
您已知有斷線了,再加點心力拆開看看線圈狀況,有燒焦狀況就報廢了,換新的吧。 ...

拆開後外觀看不出異常,也聞不出燒焦味,一開始憑經驗認為是溫度保險絲燒斷,可是保險絲又是導通,所以才會想先找出線路圖,再由接線盒內各點找出哪段應該導通結果開路

這種110V/220V雙電壓馬達應該是台灣特有種,畢竟很少有國家家庭配線有2種電壓的,小弟有嘗試畫線路圖,只是怎麼畫都不對,所以才上來求救

真的是線圈燒毀也只能回收了

网友D:
現在馬達沒電流不導通嗎? 110V及220V兩用的馬達應該有三組線圈,兩組運轉線圈,一組起動線圈,兩組運轉線圈,並聯時110V,串聯時220V,使用220V或110V起動線圈不用變動,所以結線圖,沒畫出起動線圈這一組,只畫出兩組運轉線圈,運轉線圈讓客戶串接220V或並接110V,就用電表量1和2這一組,及3和4這一組,線圈有沒有開路,線圈沒燒毀用電表量時 ,電阻較大的是起動線圈,兩阻電阻較小相同是運轉線圈,

參考一下 , 110V及220V的馬達三組線圈大慨是這樣,

楼主:
引用 网友D:
現在馬達沒電流不導通嗎? 110V及220V兩用的馬達應該有三組線圈,兩組運轉線圈,一組起動線圈,兩組運轉線 ...

多謝阿明大指導,小弟再回去量量看

原來有2組運轉線圈,小弟以為是運轉線圈中間抽頭,難怪怎麼畫都不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