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LeCroy WaveJet 314 示波器保養維護

楼主(2025-08-04):
前言:
這台示波器也快要有二十年的壽命了,體積小放在家中的實驗桌上很是剛好,前幾年有維修過一次是為了維修提把
這台最大的優點就是開機超快,速度不會比數字三用電表慢,開開關關的非常方便。

問題:
1. 會不定時自動關機後馬上自己重開,嚴重時一分鐘內重開好幾次。
2. 畫面中波型會載有許多高頻雜訊。
3. 風扇很吵。

處理:
1. 心裡猜想第 1 與第 2 應該與電解電容老化有關,先拆一次將所有電解電容的規格與體積抄下來去買新品更換。
   電源板就藏在最內部靠旁邊的風扇將熱氣強制抽出。

   換好了所有的電解電容

   拆下來的原機電解電容,全部量過一遍 ESR 值,裡面只有兩顆 ESR 值稍微高一點,要繼續用也不是不行。

2. 修好了嗎?沒有還是一樣症狀代表不是電解電容的問題。又過了幾天無意輕輕的碰到電源開關竟然又自動重啟了,會是電源開關的問題?

   於是又拆了一次將電源開關從板子上拆下再用電表量,導通時阻抗約在十幾歐姆而且還會變動,日本零件果然比不上美國耐用,還好此開關還能拆開清理。
   清理過後再量一次阻抗可以過關了就能裝回去試機,這下總算處理好這個困擾。

3. 還有高頻雜訊的問題,電解電容都全換過了所以應該不是示波器的內部問題,難道會是電源端的共模干擾,於是一一的將附近的儀器與用電設備的插頭拔除。

   家裡很少用雜牌電器尤其是交換式電源都是買大牌子有安規的,最後找到天花板上頭的一顆 LED 投射燈與一顆有牌子的 12V 1A 變壓器。這兩顆換掉就沒有了。

4. 風扇吵相對好辦,早就找好替換風扇等著有拆機時一併更換,換過後耳根就清淨了。
   這個沒照片,完!

网友A:
幾年前也在 EEVBLOG 看過相似問題外部雜訊進入示波器
那位DAVE版主 排除了老半天   電源插座上一個個插頭被拔除  雜訊依舊囂張展示頑強意志
最後燈光一關 黑暗的實驗室內  示波器展現乾淨無雜訊的波形
那種心情懂得都懂

楼主:
引用 网友A:
幾年前也在 EEVBLOG 看過相似問題外部雜訊進入示波器
那位DAVE版主 排除了老半天   電源插座上一個個插頭被 ...

LED 燈具真是萬惡的干擾源,原因是這類產品無需通過電磁檢驗,廠家就能無顧慮的不裝 EMI 濾波元件,搞得電磁波非常混亂。

幾年前朋友在某餐廳安裝音響器材其中有一樣設備是要靠 FM 廣播將聲音回傳到來賓身上的小型 FM 收音機,結果就是被天花板的眾多 LED 燈干擾導致收音機無法收到,我帶了頻譜分析儀還出借了專業的 20W 大功率的發射機但還是不敵 LED 燈的干擾。
現在的大功率舞台燈也都是 LED 光源,也搞得專業的調光控制機無法有效的控制燈光,搞出一堆怪問題。

网友B:
有時候.閒著沒事時,就可以想想,哪一個儀器.工具.或是場所.位置不順手,趁機整理.檢查,才不會上陣時,又多一個待解項目,影響進度與心情,讚一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時候.閒著沒事時,就可以想想,哪一個儀器.工具.或是場所.位置不順手,趁機整理.檢查,才不會上陣時,又 ...

沒錯!這也是進入老人時光後的消遣。
我還有幾台以前常用的類比示波器待修,共有四台都是太克的長時間沒用現在都開不了機。

我想整理這台已經有好幾年了,但她也都還能用原本想如有出大問題時再來修就好,上週我終於忍不住就出手了。

网友C:
我那台橫河的示波器也是電源按鍵造成問題,因為前面板不知道怎拆(試過,最後作罷),所以只好拔掉電源線,反覆按個50次就好了。話說回來,LeCroy這台跟IWATSU岩崎相同,應該是相同產品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那台橫河的示波器也是電源按鍵造成問題,因為前面板不知道怎拆(試過,最後作罷),所以只好拔掉電源線,反 ...

LeCroy 就是找 IWATSU 代工的,裡面 PCB 看到的都是 IWATSU 的商標,只有面板印刷與背部貼紙是標 LeCroy。

你的型號是多少?如果是相同機型的我可以教你怎麼拆,這陣子我可是很有經驗的。

网友C:
我的是DL9240L。一直想拆開換裡面電池(雖然還有電)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的是DL9240L。一直想拆開換裡面電池(雖然還有電)

完全不同,你這款的比較新也比較強(頻寬 1.5G),雖然整體結構差不多但細節差很多,先去找看看有無維修手冊先,或是多點耐心慢慢拆研究其內部結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