機械式 充電器 請益

楼主(2025-08-05):
機械式  充電器  請益

▼▼▼圖 1▼▼▼

▼▼▼圖 2▼▼▼

▼▼▼圖 3▼▼▼

▼▼▼圖 4▼▼▼

▼▼▼圖 5▼▼▼

如同上方圖片所示 超簡易 機械式 充電機(器)

變壓器底座還是用木條墊高

請益問題 1--是否有先進 前輩 知道這是哪家廠牌的嗎?(銘牌已經難以辨識)

請益問題 2--使用這種早年充電機來充電的話.對於目前市面上的電池充電會不會有損呢?

                  或者有哪些應該注意的地方呢?

請益問題 3--依目前電路圖中的零組件.是否還有可修改或更精進的地方嗎?

請益問題 4--目前該機械的橋式整流器損毀.沒有小叉栓保險司(該用 ? 安培的呢?).

                  指示燈的燈絲.另一腳應該接在哪裡呢?  有修復再利用的 CP 值嗎?

                  敬請多多指教  獻上感謝  感恩

网友A:
請益問題 1--是否有先進 前輩 知道這是哪家廠牌的嗎?(銘牌已經難以辨識)
廠牌不重要能用 才是王道

請益問題 2--使用這種早年充電機來充電的話.對於目前市面上的電池充電會不會有損呢?
                  或者有哪些應該注意的地方呢?
此充電器就是充鉛酸電池的 無關損壞問題  要切換到正確擋位即可

請益問題 3--依目前電路圖中的零組件.是否還有可修改或更精進的地方嗎?
如要修改 建議直接換新

請益問題 4--目前該機械的橋式整流器損毀.沒有小叉栓保險司(該用 ? 安培的呢?).
橋式整流壞 就要換新(同大小的)  保險絲 能用 5A 先試試

                  指示燈的燈絲.另一腳應該接在哪裡呢?  有修復再利用的 CP 值嗎?
指示燈藥亮 就如同電源一樣 要有正負之分  既然一邊接 8V 輸出繳 那另一姐就是 0V 那腳
有無再利用的 CP 值 那就看個人意願

网友B:
非常非常的老舊了啊,變壓器還行嗎? 好多接點都嚴重生鏽,例如那個ˊ10A電流表的端子就很明顯,還有其他看不清楚的地方應該也有不少需要好好整理!

這裡有個狀況比較好一點的同型機子
https://www.facebook.com/573640892681596/photos/1982291621816509

推估這個充電器的最大電流規格是 6A

居然會使用鉛絲狀的保險絲,已經是六七十年以前的古董了吧

這種絲狀保險絲,相當相當早年的總開關、陶瓷的電源插座、陶瓷的壁插座裡面都有。目測那條保險絲,可能是 10A 的,因為 5A 的蠻細,所以不像 5A。
如果改裝成使用 ˊ6x32 (6.3x32, "3AG") 管狀保險絲,不妨可用 T 8A ~ 10A 的 (T: Time Lag, 慢斷; 相對的是 F: Fast 快斷)

橋式側面會印型號,四面看看還有沒有痕跡。
那個橋式內部有四個二極體,此電路實際上只並聯使用了其中二個,可以先改變接法,看看另外二個還行不行:

网友C:
問題 3--依目前電路圖中的零組件.是否還有可修改或更精進的地方嗎?
潛力趨於極限不用過於增加成本修改   倒是可以花點細功夫精進於ˋ找回原有能力

例如各處接點 電流表接點生鏽 波段開關上接點油簧片檢視

另..這是直流加上老年份了  電線於端點處可能出現銅離子析出   檢視銅線變細

楼主:
引用 网友A:
請益問題 1--是否有先進 前輩 知道這是哪家廠牌的嗎?(銘牌已經難以辨識)
廠牌不重要能用 才是王道

謝謝 sa2086 前輩
整機都拆下來清潔.整理
橋式整流器卻是一個沒有標示規格的零件
這樣的話.該選用幾伏特?幾安培的整流器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非常非常的老舊了啊,變壓器還行嗎? 好多接點都嚴重生鏽,例如那個ˊ10A電流表的端子就很明顯,還有其他看 ...

謝謝 tonysun 前輩
機器太老舊了.所以拆下來跟前輩們請益並且學習學習
前輩推薦學習的臉書那一部機器.比我這部還要好

整機拆卸下來清潔整理的時候.變壓器空載有特別單獨插上110電壓量測
# 1 樓的圖 5 中的二次側電壓分別是

波段開關在 1 時
1←→2=6.7V
1←→3=8.2V
1←→4=12 V
1←→5=15.8V

波段開關在 6 時
1←→2=8V
1←→2=10V
1←→2=14V
1←→2=18V

還請  tonysun 前輩賜教
感恩

网友A:
引用 楼主:
謝謝 sa2086 前輩
整機都拆下來清潔.整理
橋式整流器卻是一個沒有標示規格的零件

這種橋式整流 不用管幾V用的
到材料'行 買一樣大的即可
要注意的是  AC腳位  跟 + -  腳位 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C:
問題 3--依目前電路圖中的零組件.是否還有可修改或更精進的地方嗎?
潛力趨於極限不用過於增加成本修改   倒 ...

謝謝 SIMON1016 前輩
這兩天已全部拆解完畢
目前正如前輩所言
正努力清理每一個零組件中
頭痛的一點是機器外殼
該如何處理是好呢?
謝謝 SIMON1016 前輩不吝指教
感恩

网友D:
引用 楼主:
謝謝 tonysun 前輩
機器太老舊了.所以拆下來跟前輩們請益並且學習學習
前輩推薦學習的臉書那一部機器.比 ...

波段開關在 6 時
1←→2=8V
1←→2=10V
1←→2=14V
1←→2=18V
寫錯吧!
那個方形的整流子我好像還有幾顆,如果不嫌運費貴,可以考慮。

我找到再丟照片上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種橋式整流 不用管幾V用的
到材料'行 買一樣大的即可
要注意的是  AC腳位  跟 + -  腳位 即可 ...

# 1 樓 圖 5 中的橋式整流器如果是正常完好的時候
在完全沒有負載的情況下.從面板上的
1←→2
1←→3
1←→4
1←→5
量得出電壓來嗎?
還是會如同 # 6 樓的電壓 X 1.4 變成
1←→2=6.7V X 1.4 =9.38V
1←→3=8.2V X 1.4 =11.48V
1←→4=12 V X 1.4 =16.8V
1←→5=15.8V X 1.4 =22.12V

网友A:
引用 楼主:
# 1 樓 圖 5 中的橋式整流器如果是正常完好的時候
在完全沒有負載的情況下.從面板上的
1←→2

從圖5來看  能量到電壓 那橋式整流 應該沒壞
此充電器 是充鉛酸電池的 AC的電壓
況且 在沒接電池的情形下 不管切換開關 切在哪檔位量測電壓應該都一樣 因沒負載
此充電器是AC充DC   直接AC電壓輸出 那來 乘1.4 之說
此種充電器 不看電壓 只看電流 所以面板沒電壓表 只有電流表
在充鉛酸電池時  電流表不要超過綠色區域 再充時要注意電池溫度

网友:
別修了 扔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波段開關在 6 時
1←→2=8V
1←→2=10V

搞錯了,我的是針腳不是插PIN

网友E:
橋式整流 AC跟+短接,另一個AC跟-短接,就表示橋式只使用到裡面兩顆二極體,而且是呈並聯使用狀態,整個電路來看是半波整流。

至於橋式規格,這個低壓場合隨便找耐壓都夠用,即使最常見的25A/600V也沒多少錢,市面上常見尾碼2506都是。

因為是半波整流,很多類似機種是用一顆螺栓型鐵殼二極體。

那顆指示燈應該是鎢絲燈泡吧?是的話接到變壓器二次側零點即可。

网友:
引用 网友A:
況且 在沒接電池的情形下 不管切換開關 切在哪檔位量測電壓應該都一樣 因沒負載

這是變壓器不是電阻或容抗降壓,無負載時切換不同檔位電壓會變化,
加上負載之後電壓會下降一些是正常的。

网友F:
我住台中太平可抱著該物來找我保證值得跑一回

楼主:
引用 网友D:
波段開關在 6 時
1←→2=8V
1←→2=10V

謝謝 big619 前輩
波段開關在 6 時
輸出電壓對第一腳的電壓的確寫錯
因為只測試變壓器的電壓而已
並沒有連接任何的東西
所以應該是
1←→2=8V
1←→3=10V
1←→4=14V
1←→5=18V
後面的小數點四捨五入
謝謝 big619 前輩指導修正錯誤
至於方形的整流子
因為要換新的零件很多
我將自行購入
謝謝 big619 前輩
感恩

楼主:
引用 网友E:
橋式整流 AC跟+短接,另一個AC跟-短接,就表示橋式只使用到裡面兩顆二極體,而且是呈並聯使用狀態,整個電 ...

謝謝 ysc 前輩
指示燈的確是鎢絲燈泡沒錯 謝謝
如果是選用一顆螺栓型鐵殼二極體的話
勢必要再加一塊散熱版吧!
謝謝 ysc 前輩
感恩

楼主:
引用 楼主:
謝謝 tonysun 前輩
機器太老舊了.所以拆下來跟前輩們請益並且學習學習
前輩推薦學習的臉書那一部機器.比 ...

# 6 樓 所說明的量測出來的電壓.是基於下方圖 1 與 圖 2 所測量出來的

整基拆卸下來.變壓器空載(沒有接任何東西)只有插上110電壓量測其方法如下
如下圖 1

如下圖 2

圖片中的 1△.就是在 # 6 樓裡相對的
1△←→2 1△←→3 1△←→4 1△←→5
所量測出來的電壓
波段開關切換到 1 與切換到 6 的位置時
1△←→2 1△←→3 1△←→4 1△←→5 各個點的電壓也不一樣

楼主:
謝謝 yoweichan 前輩的指教
感恩
前輩您的意思是........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住台中太平可抱著該物來找我保證值得跑一回

謝謝 dancanpc 前輩厚愛
小弟才學疏淺.正在努力學習之中
如果到最後還是無法完修時
屆時再登門請益
謝謝 dancanpc 前輩
感恩

网友:
引用 楼主:
謝謝 tonysun 前輩
機器太老舊了.所以拆下來跟前輩們請益並且學習學習
前輩推薦學習的臉書那一部機器.比 ...

變壓器空載電壓大致符合預期,有負載時是會下載一些的。 負載能力究竟如何要加負載才知能確定,由空載電壓還不太好判斷。

由於是使用脈衝波充電,因此只整流不濾波,因此輸出端無負載直流電壓不會是交流的峰值(交流有效值 1.4倍)
一般直流電壓量測,遇快速變動波型,會顯示其平均值。

因此,以交流 6.66V 為例,經半波整流但不濾波,測得的直流電壓(不考慮二極體的壓降時),應該是

6.66 Vrms / 1.11 / 2 = 3 V DC

1.11 是正弦波的波形係數(form factor, 或譯波形因數),  /2 是半波

雖然量到的只有 3 V,但它其實是個 0 ~ 6.66 x1.4  = 0 ~ 9.3 V 的脈波,所以能夠充電沒問題的

... 沒有複驗,應該沒有算錯 ...

原機採用的是方型金屬殼橋式整流器,金屬殼應可令散熱與傳熱較好,鎖在機殼上也可讓機殼協助散熱。只是這台的機殼狀況好像不太好。

這台採用橋式,卻只用到四顆其中的二顆來並聯,為什麼不使用單一個大電流整流器就好呢? 剛剛搜索了一下價格,發現一個ˊ螺絲型的價格居然遠高於方型金屬殼橋式,或許這是採用橋式的最大理由吧! 此外,螺絲型的螺絲本身是電極,鎖在散熱片或機殼上必須進行絕緣,如果直接鎖機殼,不但要用絕緣墊片,露出機身的螺絲也需要絕緣遮蓋。

网友:
引用 楼主:
謝謝 ysc 前輩
指示燈的確是鎢絲燈泡沒錯 謝謝
如果是選用一顆螺栓型鐵殼二極體的話

對,螺栓型二極體要鎖在鋁片上,而且還有絕緣問題。

所以現階段還是採用方形橋式整流比較方便,
說不定原機上的還是好的,用電表歐姆檔量一下正逆向就可知好壞。

网友F:
14樓YSC所修正的電路圖是依照一般正常充電接法黑色的接電池負極,紅色的接電池正極.燈泡接橋是那裡或是端子5都可以
(因燈泡的所耗的電流才不會經過電流表而影響充電讀值)
而你所畫的電路圖充電接法紅色的接電池負極,黑色的接電池正極.(如果你劃的電路與實體比對沒錯的話)..我猜你很有可能是按一般充電接法搞壞原機
依我多年判斷你的橋式整流可能還可以用沒完全壞只是要改變接法.還有的你充電器還有2個隱藏功能只要加上2個AC插座與3條導線即可實現

楼主:
謝謝 ysc 和 dancanpc 前輩指導

沉潛了將近一個禮拜.終須浮出水面

這一個禮拜在癖網站內.Youtube.Google網路上一直學習著方形整流器的量測方法

才學書淺.腦筋打結.反應遲鈍.看了看.一看再看

還是不會判斷整流器的好壞.今天 PO 上來跟前輩們學習請益

▼▼▼圖 1▼▼▼

▼▼▼圖 2▼▼▼

▼▼▼圖 3▼▼▼

▼▼▼圖 4▼▼▼

我是用指針式的電表測試.網路上看到有用數位電表測試的

正因為指針電表教學.數位電表教學.這兩種教學看來看去

看到我都懷疑人生.不敢判斷今天測試的整流器是好的還是故障的

電表轉到10K的電阻檔位測試出來.圖 1 電表上的 1.2 數字.是多大的阻值呢?

謝謝  感恩

楼主:
引用 网友F:
14樓YSC所修正的電路圖是依照一般正常充電接法黑色的接電池負極,紅色的接電池正極.燈泡接橋是那裡或是端子5 ...

謝謝 dancanpc 前輩指導

當初.充電器拿到手的時候.鱷魚夾接在面板上的位置如下圖

另外.燈泡的 1 端原先就接在第 3 腳

dancanpc 前輩的意思是.另一端可以接在安培表的 + 端(也就是第 1 腳)

或者是接在第 5 腳是嗎?

謝謝  感恩

网友:
引用 楼主:
謝謝 ysc 和 dancanpc 前輩指導

沉潛了將近一個禮拜.終須浮出水面

看起來橋式是正常的,至於 X10K 檔量起來阻值多少不必管它,
只要能判斷導通、開路就可以。
即使要看數值,也要切換在 X10 檔,看VF刻度。

网友:
引用 楼主:
謝謝 dancanpc 前輩指導

當初.充電器拿到手的時候.鱷魚夾接在面板上的位置如下圖

因為橋式整流接成半波負電壓輸出,所以1是負極,2~5是正極。

网友F:
引用 楼主:
謝謝 dancanpc 前輩指導

當初.充電器拿到手的時候.鱷魚夾接在面板上的位置如下圖

燈泡(應是12V或9V)未接的另一端可接在第 5 或A點  此圖電池接法是對的
此波段開關原設計是用於ON/OFF與充電電流設定1A-2A-3A-4A-5A-6A做選擇(依電池AH大小來做切換)
但此電路圖好像與實體不一樣(因依所畫此圖當開關切到6時AC的兩端=短路=保險絲必燒毀)

网友:
引用 网友F:
但此電路圖好像與實體不一樣(因依所畫此圖當開關切到6時AC的兩端=短路=保險絲必燒毀)

波段開關 6 跟 AC 電源之間應該還有線圈,
而且是圈數最多的繞組,樓主只是把它簡化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謝謝 ysc 和 dancanpc 前輩指導

沉潛了將近一個禮拜.終須浮出水面

歐姆檔切x1然後要先歸0
1.黑夾夾A點(橋式+極)-紅夾夾B點或D點(橋式~極)表頭看LV(V)格點指針應該在0.7=正常,反向夾則指針不會動(x1~x10K)
2.紅夾夾C點(橋式-極)-黑夾夾B點或D點(橋式~極)表頭看LV(V)格點指針應該在0.7=正常,反向夾則指針不會動(x1~x10K)

网友:
林兄真有耐心探討這的骨董充電器,令小弟佩服!!
因為輸出線圈砸數比固定,自偶變壓器調整各輸出段位的電壓微調,用來調整輸出電流,正常鉛酸電池充電電流不可以過高,避免電池水沸騰,隨著電池電壓上升充電電流下降,調整輸出段位來提升充電電流高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