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新迪爵定位燈(LED)會閃爍

楼主(2025-08-06):
新迪爵的定位燈(更換為LED)如下圖,不是閃爍就是不亮的狀態

請問這狀況除了LED 燈故障外還有其他可能性嗎?

网友A:
不管有幾張圖,都是要點選入編輯區,這篇我就幫你改了,下次請配合。

网友B:
可能是有LED 極性問題..你可以正反去插看看.
看那個開電門後.燈會常亮就對了~~
網路也很多這方面的影片.可參考..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能是有LED 極性問題..你可以正反去插看看.
看那個開電門後.燈會常亮就對了~~
網路也很多這方面的影片.可 ...

確認是這顆led 燈炮有問題,亮燈過久、過熱會閃爍,換個燈炮就正常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管有幾張圖,都是要點選入編輯區,這篇我就幫你改了,下次請配合。

您好:

很報歉,我不了解所謂“圖需進入編輯的意思”?

网友A:
引用 楼主:
您好:

很報歉,我不了解所謂“圖需進入編輯的意思”?

你可以參考這篇︰

https://bbs.pigoo.com/thread-87877-1-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可以參考這篇︰

https://bbs.pigoo.com/thread-87877-1-1.html

了解,下次會留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