車庫門遙控H-066 定頻 不工作

楼主(2025-08-06):
一個不常用的車庫門遙控打不開,打開大略看了一下板子沒有燒毀痕跡,簡單測一下沒有零件短路,直接接12V直流電,使用遙控器"下","停","斷電"都正常,可以聽到繼電器吸和聲,唯獨"上"不工作。 接著四個遙控按鈕隨便按,3個繼電器就有點亂掉,沒有按照按鈕後反應,繼電器亂作動,再一會兒,完全沒反應。把12V斷電,再重啟,"上","下","停","斷電" 一切正常。隔天再上電,還是一切正常。

有人遇過這種情形嗎? 加電測試一下,之後就一切正常。這麼好康?

沒牌子,只有型號,定頻,不是很安全,編碼可複製

正面

正面

背面只有接線圖

背面

背面

電路板

電路板

電路板

3個繼電器和7812

繼電器

繼電器

停

接12V直流電

接12V直流電到7812

接12V直流電到7812

网友A:
直接給DC12V能正常動作
建議將次級整流的電容器 換新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給DC12V能正常動作
建議將次級整流的電容器 換新

全部電容都檢查了,都好的

网友:
接收的SW1是對碼開關,遙控內應該也有一個SW你將SW內的各個來回切換幾次
之所以會亂跳應該是解碼SW久了接觸不良引起解碼問題.不必驚慌.要記住原來
各個SW位置免得切錯位對不上碼而失去遙控能力(建議先拍照留底)

网友B:
引用 楼主:
全部電容都檢查了,都好的

有使用電表量測按下去時候的電壓變化嗎?

网友C:
引用 楼主:
全部電容都檢查了,都好的

[轉貼] 为什么用电桥测电容,会觉得没有万用表测得准?看下到底什么原因

5分15秒開始看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ueLiV8Dq1DI

楼主:
引用 网友C:
[轉貼] 为什么用电桥测电容,会觉得没有万用表测得准?看下到底什么原因

5分15秒開始看

我就是用影片裡的FNIRSI LCR ST1-LCR 排查電容的。這儀器現在是必備的,不可少的。評語是快又準。以前用ESR meter,已經很方便了,但這更準又更方便。
但使用要知道在哪種情況下調測試參數。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使用電表量測按下去時候的電壓變化嗎?

這是個好問題。四個按鍵都側了,電壓沒變化,電流也一樣

网友:
cˊ2 & C4 補上,
7812 & 2003 換新

网友C:
繼電器內接點火花電蝕
氧化接觸不良

楼主:
引用 网友C:
繼電器內接點火花電蝕
氧化接觸不良

可能是不常開,接觸點氧化,在台中海線鹽份比較高,也有可能又是沼氣惹的禍,繼電器裡的接觸點又是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