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工具] 洛韋LS02 顯微鏡偏振環形燈 64顆LED大燈珠 可調亮度

楼主(2025-08-06):
C09 中框要寄回台灣了,光是寄這個太浪費了,除了維修佬 G-Power 160W 氮化鎵多口USB 桌面超級快充站,再來個偏振光源試試好了。

https://bbs.pigoo.com/thread-90575-1-1.html

到貨再看看效果,看是撿到寶還是踩到雷?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from=cart&id=906577250296

网友A:
應該搭配膠頭螺絲才不會損傷物鏡,這只得自己買。

沒有偏振環燈而適當的調整燈源亮度與角度也能看的更清晰,他們家的製品還不錯也希望此燈能夠提高辨識度。

网友:
沒想到還有這種產品,對岸腦筋動得很快。我以前都拿電腦螢幕輸出白色當照明,這也是一種偏光源

网友:
之前也買了一個它牌的偏光環燈 " Ifixes iL37 偏光鏡"

仔細一看,整體材質塑料佔了九成五,連透光鏡片都是PC料貼膜
標榜熱傳少 (不知道熱會影響甚麼觀測結果,才被拿來當ㄍㄨㄤˇ ㄍㄠˋ  項目說嘴)

偏光功能是有的
不過偏光膜的性質就是只允許部分光徑通過的光,所以整體影像畫面量度會降低,偏暗畫面亮度由環燈來補足

wish大 一樓貼的照片中,有一張很多鏡片的,應該是指顯微鏡中的內部鏡片
猜測偏光環燈到手,實際的兩片偏光片應該也是塑料材質

補充內容 (2025-8-11 08:07 PM):
應該說整體環燈都是塑料,只有那三根緊固螺絲是金屬。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應該搭配膠頭螺絲才不會損傷物鏡,這只得自己買。

環燈上的三顆緊固螺絲是M3x0.5
這種帶膠頭的螺絲沒這麼小尺寸的

可找矽膠耐溫保護套代用看看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環燈上的三顆緊固螺絲是M3x0.5
這種帶膠頭的螺絲沒這麼小尺寸的

有 M3 的啊!矽膠套太軟鎖幾下就破裂了。

人家這個是 POM 膠比較耐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有 M3 的啊!矽膠套太軟鎖幾下就破裂了。

人家這個是 POM 膠比較耐用

漲見識了

POM相比矽膠確實較硬,不過它的表面磨擦力沒矽膠大
小弟不成熟的記憶POM是當滾輪或墊片類應用(要有點硬又不能太硬的應用場合)

一樣是對岸出貨,海鮮皮一看一根螺絲要台幣51元
相比之下,有掏飽真是優惠多了

PS:

不過若有痞友發起團購這顆POM頭墊螺絲
小弟倒是願意跟團買一套試試

网友:
引用 网友B:
漲見識了

POM相比矽膠確實較硬,不過它的表面磨擦力沒矽膠大

以前我有買過這種螺絲是用在別的機器上,在這裡的應用是比較需要硬度而較不需摩擦力,而我現在是不需要偏光鏡就能看清楚所以不需要買這三根螺絲。

上次買錯的假偏光鏡完全用不上有點生氣所以不想再物色偏光鏡了,還有偏光鏡整體的體積也比較大有時也會妨害烙鐵等工具的操作,我自己 DIY 的光源還是比較合用與滿意,是用側光燈來達到偏光鏡的效果,物體看起來立體感也更明顯。

楼主:
大陸一定有能力把東西做好,但是做好後的價錢就不好普及,所以買大陸的東西我本來就不會抱太大期望,就買來玩一玩,看是撿到寶還是踩到雷?

我這個年紀還能用個幾年?搞不好過幾年轉手又送人了。

网友C:
之前看的,可以直接鎖在鏡頭上的,但要看看機器有沒有螺紋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skuId=5758433033253
2UUL显微镜灯可调偏光灯LED光源灯高聚光显微镜灯防烟雾尘防油

楼主:
引用 网友C:
之前看的,可以直接鎖在鏡頭上的,但要看看機器有沒有螺紋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id=90054725120 ...

我家的單筒顯微鏡跟體視顯微鏡都有3孔螺紋,這種偏振光源如果也是3支螺絲固定,那就直接鎖在顯微鏡上即可。

楼主:
原本RF4 體視顯微鏡配的光源是"卡"在下方紅色箭頭的溝槽裡,應該原本就設計裝在這裡,所以也沒啥問題。

▼改成偏振光源後就無法卡在原本的地方了,因為我有加裝0.5X物鏡,只能把偏振光源"卡"在0.5X的"腰身"上。

▼就像下圖這樣︰

不知道是不是看原本配的光源習慣了,總覺得這個偏振光源卡在0.5X物鏡上怪怪滴,不過這個偏振光源比原來的小很多,比較不佔地方。
重要是有沒有效果對吧!一定是有效果,不然惠民通老闆就要被我開罵了,體視顯微鏡只能我自己看,所以無法顯示效果給大家比較,有裝上第3目工業相機再拍給大家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