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HP 筆電 型號15-bs113tx BIOS更新後不開求助

楼主(2025-08-07):
HP 筆電 15-bs113tx BIOS更新後不開求助
這台筆電本來可正常開機就是鍵盤損壞拔掉了而已,就單純因為我想說有新的BIOS在WIN10裡更新後就變成螢幕黑面不顯示

目前開關機只有螢幕閃一下後保持黑畫面,處理器風扇會轉和停,BIOS明明寫更新成功但就不開運氣也太差了

我手邊沒有BIOS燒入器,不知論壇的大大有無燒入器願意幫忙,我人在北部太遠不行的話用寄的也行

网友A:
主機版型號提供一下

也可先嘗試 按住windows視窗鍵 + V+ 開機鍵 三個一起按等30秒 然後放開 插上充電器開機試試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主機版型號提供一下

也可先嘗試 按住windows視窗鍵 + V+ 開機鍵 三個一起按等30秒 然後放開 插上充電器開 ...

沒發現主板型號,這張圖您看一下,那個按過無效,主要是鍵盤壞了很多按鍵是壓著的,我再壓也無效,拔掉排線外接USB鍵盤壓那個按鍵也無效
鍵盤是一體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主機版型號提供一下

也可先嘗試 按住windows視窗鍵 + V+ 開機鍵 三個一起按等30秒 然後放開 插上充電器開 ...

感謝xhiaxhia123大的幫忙 幫我重燒筆電BIOS後 問題已解決,目前標題似乎改不了 只能先這樣 說明求助的問題已解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