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G GN-U232B 二門冰箱

楼主(2025-08-08):
前幾天打開冷藏室 突然發現上下隔板都在滴水(類似解凍) 後發現冰箱冷藏室右邊外側非常熱 但是冷凍室功能都正常 用掛表量測AC電流略小於1A (冰箱後面貼紙寫 電動機額定功耗120W 電熱裝置額定功耗130W) 看似正常 但右側邊實在太熱 遂拔掉電源不敢繼續使用 這兩天偶而再插上電源 約5分鐘右側板又熱的不正常 (冷凍室冷凝管倒是很快就結霜了)

這到底是哪裡故障了?

网友:
很正常~
一開始內部沒冷度~
摸起來就會很熱~

一但內部有冷度~
就會摸起來溫溫的~

滴水大概是排水口有結冰或者髒東西 ~造成阻塞
除霜水排不出去~

或者門沒有密合~
空氣跑進去凝結成水滴~

网友:
熱的定義? 多熱? 微熱,熱,燙手,無法摸? 如果你的手還能承受,我覺得是正常,不用管牠,但前提之下冰箱後面離強壁至少30 公分以上,左右兩側至少要10公分以上

楼主:
今天拿溫度計量 右邊側板溫度約60-61度, 這溫度正常嗎? 電流錶換檔重新量是 AC2.4A, 電動機&電熱裝置應該是全開了! 想了解冷藏室右邊外側電熱裝置是做甚麼功能 ? 散熱 ?

网友A:
引用 楼主:
今天拿溫度計量 右邊側板溫度約60-61度, 這溫度正常嗎? 電流錶換檔重新量是 AC2.4A, 電動機&電熱裝置應該是 ...

不應該這麼熱,請您摸或量壓縮機溫度,小弟懷疑管線阻塞冷媒流動異常

楼主:
壓縮機運作時溫度約91-92度C(AC 1.0A), 停止時約60-61度C, 一開始插電壓縮機+電熱裝置同時運作, 電流2.4A慢慢降至2.0A, 約2小時後電熱停止(側板不熱了 電流剩約1.0A) 再後壓縮機也停了(電流降為0.0A), 看資料這台老冰箱月耗電約40度(198公升) 比家裡另一台1級能冰箱年耗電約326度(562公升)還耗電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應該這麼熱,請您摸或量壓縮機溫度,小弟懷疑管線阻塞冷媒流動異常

壓縮機運作時溫度約91-92度C(接觸是溫度計)

网友A:
引用 楼主:
壓縮機運作時溫度約91-92度C(接觸是溫度計)

請問壓縮機運作時冷凍室風扇會轉嗎,還有韓系冰箱喜歡在壓縮機旁裝風扇,風扇不轉也會冷媒高壓偏高

楼主:
引用 网友A:
請問壓縮機運作時冷凍室風扇會轉嗎,還有韓系冰箱喜歡在壓縮機旁裝風扇,風扇不轉也會冷媒高壓偏高 ...

冷凍室風扇正常會轉, 壓縮機旁沒看到有風扇 ! 請問壓縮機運作時91-92度C 這算正常嗎?

楼主:
引用 网友A:
請問壓縮機運作時冷凍室風扇會轉嗎,還有韓系冰箱喜歡在壓縮機旁裝風扇,風扇不轉也會冷媒高壓偏高 ...

冷凍室風扇正常會轉, 壓縮機旁沒看到有風扇 !

1. 請問壓縮機運作時91-92度C, 這算正常嗎?

2. 久停後重新插電壓縮機開始運作, 右邊側板很快(約5分鐘)就熱到60-61度C, 約2小時後壓縮機還在運作,
    但是右邊側板不熱了降為室溫, AC電流也從2A降為1A, 應該是電熱裝置(HEATER PLATE)停止加熱了!
    HEATER PLATE 並聯 HEATER CORD-L 這是甚麼看不懂? 上面串聯 DEF THERMO 這是冷藏室溫度調整器 還
    是 冷凍室溫度感應器 ?

3. HEATER PLATE 是什麼作用功能 ? 以前沒感覺冰箱右側板會這麼熱 ! 是否溫度感應器故障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冷凍室風扇正常會轉, 壓縮機旁沒看到有風扇 !

1. 請問壓縮機運作時91-92度C, 這算正常嗎?

1.沒圖沒真相
2.右邊側板溫度約60-61度,應該燙到摸不住,看來是壓縮機溫度+冷媒壓縮作功相加結果,冷凍庫溫度最低能降到幾度,如果離-18度差很多,掛表量測AC電流略小於1A 。冷媒系統應該問題很大
3.電流錶換檔重新量是 AC2.4A是剛啟動還是運轉電流,理論上鉤表換檔不應該影響量值,請您拍電路圖協助判定是否電動機&電熱裝置

補充內容 (2025-8-26 01:21 PM):
樓主您勾哪條線,插頭進來第1條還是壓縮機旁

网友:
引用 楼主:
冷凍室風扇正常會轉, 壓縮機旁沒看到有風扇 !

1. 請問壓縮機運作時91-92度C, 這算正常嗎?

HEATER PLATE  HEATER CORD-L,應該1個是除霜電熱,1個是排水漏斗電熱

网友:
沒有數值 大家只能亂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