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裝教學] 汽車電瓶每幾年就壞,有這困擾嗎?

楼主(2025-08-09):
在台灣,汽車大部分都跑短途,像市區,夏天又熱,開冷氣,用電量增加,發電機在市區的速度太慢距離又太短,無法有多餘的電力充電,電瓶沒充到電反而要貢獻出來,耗得更快,電池板就有結晶體產生,越多結晶體代表電瓶容量在減低。沒幾年,短的一年換一次電池,一般2-3年。
有一個機器叫Battery Desulfator, 電瓶脫硫器, 裝在電池的正負極供電,機器會產生電脈衝把結晶體打碎,延長電池壽命。但前提是一定要有機會給電池充電像每星期開高速公路或快速道或充電。打碎的結晶體回到電解液需要充電。
我自己的Toyota RAV4 第一次換電瓶是6年。應該可以更久,但換電瓶時看到一面鼓起來,就是向著引擎的那一面,太熱,物理結構已被破壞,不可逆。
另外電瓶要買可加水的,電解液一定會下降,補蒸餾水或R.O.水,沒有礦物質的,不然電池內部會"短路"減短壽命。不要再加電解液因為酸液不會蒸發,只有水會蒸發。

電瓶脫硫器品質參差不齊,不是脈衝太弱,就是功率太小。電瓶脫硫器本身需要電,所以也會耗電瓶的電,但很小。有的電瓶脫硫器會一直工作到電瓶沒電,有的電池脫硫器會停止工作如果電瓶電壓降到設定的電壓。

我用這款,這家也是美軍供應商

PulseTech Battery Desulfator

PulseTech Battery Desulfator

這款是馬來西亞做的,但現在已沒賣,這款電壓低就停止工作。

Infinitum Desulfator

Infinitum Desulfator

不知道為什麼,這些做電瓶脫硫器公司,每隔幾年就會消失,只有PulseTech還在,不知道是不是規避法律責任。電池脫硫器很安全,頂多壞掉。之前有英國,泰國,中國製的。不只用在汽車電瓶,在太陽能儲能電池也用很多
電瓶脫硫器有時也稱電瓶修復延壽器 脈衝修復

如果條件符合,試試看,省錢包,少麻煩,保護地球。

网友:
沒有用的~以前的極版是真的用鉛板做的~現在是用網鍍鉛
你看一下電解液有些用不到一年全變黑了~
汽車用的儲能用的電瓶使用條件是不一樣的~

网友A:
我的車不常開,平均兩周一次.約15公里,所以加掛<磷酸鋰鐵電池>,原本的<鉛酸電池>可用7年以上。

网友B:
如果住一樓有車庫,倒是可以1~2星期幫電瓶充一下電,可延長電瓶壽命。

我這次的汽車電瓶,兩周就會跑一趟高速來回大約400公里,用了3年半。

預防性更換,拆下來自己測還有350CCA。

网友C:
我的電瓶從 2019 到現在用了六年, 前幾周才退役。
三年前電量衰減時用自製的去硫充電器充一星期成功救活,
這次沒有救成功的原因充電電流過大把充電器燒了,
乾脆換新電瓶。
廠牌體質也是壽命重要因素,
我用的是國際牌貴一點.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的電瓶從 2019 到現在用了六年, 前幾周才退役。
三年前電量衰減時用自製的去硫充電器充一星期成功救活,

如果是大電流充電,電瓶會發熱,電瓶水很快蒸發,充電時會產生氫氣,有爆炸風險,最好在通風的地方充電,還好是充電器壞掉。如果是拆電瓶出來充電+去硫器,充電電流1-1.5A 就好,最好低於1A,降低電瓶水蒸發,要定期查看電解液高低,如需要補蒸餾水,放2星期。2星期是成效最佳的去硫時間,超過不會更好。這是實驗室的實測結果,自己經驗也是如此,也就是說2個星期見真章,電瓶有救沒救就知道。

网友:
以前的車子大多是發動無力才會想換電池,但後來的新車,電池都不會耐用,因為車上都是電子產品,不管車子有沒有發動,隨時都在耗電,電池性能稍有下降就自動關閉"非必要"功能,一樣一樣關閉,車子一樣都能發動,但是你一定會感到焦慮,就會儘快更換。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我的車不常開,平均兩周一次.約15公里,所以加掛,原本的可用7年以上。

我的小車 2002年到現在4萬公里不到,換過3次電池,里程少所以每1~2周啟動運轉20分鐘!!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的小車 2002年到現在4萬公里不到,換過3次電池,里程少所以每1~2周啟動運轉20分鐘!!

這個加掛的<磷酸鋰鐵電池>已經用了N年,拆到.第二台車也用3-4年了,以我的用車情況,可說完美。

我的車放菜園,雖然有110室電可充,離住的地方500公尺遠,所以充電不能太強,怕忘了去看.危險。

主要還是懶,用定時器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的小車 2002年到現在4萬公里不到,換過3次電池,里程少所以每1~2周啟動運轉20分鐘!!

靜止引擎運轉不如到快速道或有道路不要常有紅綠燈又走又停跑20分鐘,充電效果和對車會更好,讓油路和油門噴嘴有機會高壓清水氣,積碳... 輪胎也有機會轉動,不然永遠吃重同一個地方,終究會變形或輪胎不平衡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我的小車 2002年到現在4萬公里不到,換過3次電池,里程少所以每1~2周啟動運轉20分鐘!!

猜測 A大 小車用的電池類型應該是 AGM類別
這類電池壽命本來就比一般鉛酸電池長
但價格也相對較高

网友:
引用 网友E:
猜測 A大 小車用的電池類型應該是 AGM類別
這類電池壽命本來就比一般鉛酸電池長
但價格也相對較高 ...

原廠一個要1萬元,後來患的是5000元,也撐了許多年就是,但每年沒有超過2000公里!!

网友D:
引用 网友A:
這個加掛的已經用了N年,拆到.第二台車也用3-4年了,以我的用車情況,可說完美。

我的車放菜園,雖然有1 ...

原來鋰鐵電池這麼耐用,我以前一值都沒有信心!!

网友:
引用 网友D:
原來鋰鐵電池這麼耐用,我以前一值都沒有信心!!

提到汽車使用鋰電池
隨機看到相關聯文章,參考看看

[轉貼] 燃油車的啟動電瓶為什么只用鉛酸電池,而不用鋰電池?#汽車知識 #啟動電瓶 #汽車電瓶
論點是因為成本因素,其次是溫度熱管理問題,再來是一個良好的BMS管理系統的電路成本。
單論鉛酸電池安全性高一說可改選用鋰鐵代替,但保護板還要能夠均衡鋰鐵電池延長壽命,
且發電機會超過鋰鐵保護電壓而失效,電池過熱膨脹發熱冒煙等風險。
如果改用鈦酸鐵鋰,會得到車走電池還在。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DLDlnc30VKI

[轉貼] 鋰鐵電池當主電瓶可以嗎?一整年實測心得報你知!|露營車建造教學|實現夢想露營生活|波利|露營車實戰指南|DIY鋰鐵電池
車子的主電瓶能不能改用鋰鐵電池?
它到底能不能車充?
為了解答這些疑問,作者特地拍攝了這期影片,帶大家深入了解鋰鐵電池作為汽車主電瓶的實用性與穩定性!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zohJcF_k4iE

[轉貼] 鋰鐵電瓶vs鉛酸電瓶實際使用差異
換了鋰鐵電瓶之後會增加馬力、減少油耗、冷氣變冷、大燈變亮嗎?
這次...作ˋ者用一年的青春來驗證.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hu6CgWP4GIE

网友F:
2004年的老車,16萬公里,
不知換了幾個電池,
電池不是跑壞的,
都是長期沒跑放到壞掉的,
用 https://bbs.pigoo.com/thread-85581-1-2.html 充電,
到還方便,
只是那個電阻燒掉後,
充電就不正常,每次都充到電池發燙,
充完後,電池的壽命也完了,
換了電阻後,充電功能都恢復正常,
最後一次換電池,
朋友賣電池的介紹一顆新的電池,據說是含銀的,電流也比較大(90A).
不貴,才2000多元,好像是印度還是泰國做的?忘了!
但還是時常放到沒有電,大約只有6~7V,
用這個充電器充電,居然還可以完全救回來,
(電池指示孔恢復綠色),車子一打就發,
這次更厲害了,只剩下1.2V,充了30分鐘就可以發動,
電力還不小!
這個電池缺電了6~7次,每次都可以救回來,

電池-1

電池-1

楼主:
引用 网友F:
2004年的老車,16萬公里,
不知換了幾個電池,
電池不是跑壞的,

這顆電瓶能這麼多次電壓深層枯竭,能再救回來,真的值了。
只是如果緊急要用車,但又發不動,有一天電瓶真的廢了,就很麻煩。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個加掛的已經用了N年,拆到.第二台車也用3-4年了,以我的用車情況,可說完美。

我的車放菜園,雖然有1 ...

這方法是可行,其實是同時安裝兩顆電瓶。
請問磷酸鋰鐵電池要怎麼充電? 兩顆電瓶都是在耗電狀態下
請問磷酸鋰鐵電池價格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住一樓有車庫,倒是可以1~2星期幫電瓶充一下電,可延長電瓶壽命。

我這次的汽車電瓶,兩周就會跑一趟 ...

充電是好方法,如果有市電插座。
這方法有個問題,如果沒有拆汽車的電瓶電線再充電,充電對發電機是不好的,因為是反向,但現在的車子又不能斷電,不然電腦裡的使用數據就會消失,有些更嚴重的發不了車。所以才會有不斷電換電瓶的服務。

网友:
這是我近一兩年前購置的機車與汽車所用的鋰鐵電池與充電器供各位參考

補充內容 (2025-8-30 01:10 PM):
電池直接更換且使用到現在完好如初沒任何問出過
只有每次按啟動時的超!超!超!爽感(所謂的一觸即發)

网友A:
引用 楼主:
這方法是可行,其實是同時安裝兩顆電瓶。
請問磷酸鋰鐵電池要怎麼充電? 兩顆電瓶都是在耗電狀態下
請問磷 ...

很久忘記價格了,四顆35xx0的樣子,原理像超級電容,但停機時不會快速漏電,快速充放的功能,感覺也比較有加速的衝勁,8-10年前很流行加掛,可自己蒐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很久忘記價格了,四顆35xx0的樣子,原理像超級電容,但停機時不會快速漏電,快速充放的功能,感覺也比較 ...

現在應該不流行了,搜"外掛 或 加掛磷酸鋰鐵電池" 都是正常電瓶尺寸,引擎室應該放不下。超級電容我有裝,踩下油門瞬間很有感。

网友F:
引用 楼主:
現在應該不流行了,搜"外掛 或 加掛磷酸鋰鐵電池" 都是正常電瓶尺寸,引擎室應該放不下。超級電容我有裝 ...

請問您裝哪種超級電容?

多少錢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請問您裝哪種超級電容?

多少錢的?

五年前在西台灣買的,現在價錢是¥268(人民幣)。
超級電容組合可以有很多形狀,要看你汽車電瓶旁有沒有空間及空間是什麼形狀和大小來決定買哪款。
安裝超級電容有危險性,因充放電一瞬間,電流很大,很熱,嚴重會起火。要自己評估風險。

幾個原則:
1. 要有外殼保護,很多都只有PVC收縮膜,無外力保護力。萬一短路,很有可能會起火。
2. 一定 一定 一定要裝保險絲,萬一超級電容組短路,才能斷電,不然嚴重會起火。新聞有報過級電容組短路火燒車。
3. 收到時,電壓只有~2V左右,故意放的,不然運送有風險。 安裝之前要先充電,用可調電源或電瓶充電器,切記電流要低,安全第一

這是我買的超級電容組,裡面是回收Maxwell超級電容

超級電容組

超級電容組

裡面有泡棉固定

裡面1

裡面1

裡面2

裡面2

裡面3

裡面3

收到時,保險絲殼碎掉,附的燈泡也破,燈泡是移除時放電用,如果要從西台灣買,一定要叮嚀特別包裝。這賣家很負責任補發。

碎掉

碎掉

保險絲是100A

保險絲

保險絲

收到要先充電再安裝

充電

充電

如果有裝超級電容,測電瓶CCA時,要先斷開超級電容,不然CCA會很高,而不是實際電瓶CCA。
要省麻煩免斷開超級電容,就換這種自動帶空氣開關

保險

保險

這是我車的超級電容,用泡棉包住,用束帶固定,另外是電瓶脫硫器。

超級電容安裝

超級電容安裝

有超級電容,應該也會延長電瓶使用壽命。
超級電容本身也會微放電,所以終究還是要有機會給電瓶充電。

网友A:
引用 楼主:
現在應該不流行了,搜"外掛 或 加掛磷酸鋰鐵電池" 都是正常電瓶尺寸,引擎室應該放不下。超級電容我有裝 ...

這裡有討論;2017年;https://www.mobile01.com/topicdetail.php?f=444&t=5057695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裡有討論;2017年;https://www.mobile01.com/topicdetail.php?f=444&t=5057695

之前是在購物平台搜"外掛鋰鐵電池",這次搜了Google外掛鋰鐵電池,文章都是幾年前發表的,有人說有效可延長電瓶壽命,有人說無效,但無效也就罷了,看到很多人反應電池會膨脹,有的甚至會起火。更有人說不如裝超級電容。
無效花錢付學費,但安全第一。

外掛

外掛

网友A:
引用 楼主:
之前是在購物平台搜"外掛鋰鐵電池",這次搜了Google外掛鋰鐵電池,文章都是幾年前發表的,有人說有效可延 ...

鋁箔包的才會膨脹,圓柱形的安全又耐用。

超級電容也不錯,只是自放電比較快,不常開的車.會不會更不利。

楼主:
引用 网友A:
鋁箔包的才會膨脹,圓柱形的安全又耐用。

超級電容也不錯,只是自放電比較快,不常開的車.會不會更不利 ...

兩種電池,軟包和圓柱形,封裝都會"膨脹",只是軟包看的到膨脹,因為沒地方洩氣體,圓柱形外型看不出來,圓柱是鐵殼,如果壞掉,也是會有氣體產生,只是在正極的下面有一個壓力閥,讓氣體的壓力有地方洩壓,一旦閥開了之後,電池就沒有輸出,量不到電壓。網上有人教就把閥往下壓就可以,其實是很危險的動作,就像電箱裡的斷路器已經跳閘,還硬要送電,不火災才怪。

理論上,裝鋰鐵電池和超級電容,功能和作用是不一樣的,鋰鐵電池是輔助鉛酸電瓶,而超級電容是瞬間充放電,讓電壓穩定,就像電容在橋式整流器之後的作用一樣。

网友G(2025-09-26):
引用 楼主:
五年前在西台灣買的,現在價錢是¥268(人民幣)。
超級電容組合可以有很多形狀,要看你汽車電瓶旁有沒有空 ...

RAV4油電小電瓶LN2是放在後行李箱,那邊要塞脫硫器或超級電容很困難
另外超級電容是不是可以不要接,電瓶啟動不了拿來當緊急啟動用?

我每2年就要買一台救車電霸,裡面的鋰電池壽命很低。感覺自己一直在污染地球。

淘寶買鋰電35C高功率回來換也快幾乎一台新的價格。

网友H:
我自己是用西台灣賣的超級電容,我自己是覺得電池會比較耐用,超級電容可以幫忙電池瞬間的大電流放電(啟動時),理論上應該是可以延長電池的壽命,我記得我要安裝超級電容時,先測量過,電池的壽命顯示剩下80幾%,裝好後測試就變成100%,內阻跟CCA也都跟著增加~目前電池已經用3年多,壽命還在8~90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G:
RAV4油電小電瓶LN2是放在後行李箱,那邊要塞脫硫器或超級電容很困難
另外超級電容是不是可以不要接,電瓶 ...

RAV4油電後行李箱電瓶空間是很小,看過照片,但脫硫器和超級電容要安裝應該也可以,不然就安裝脫硫器就好。
安裝脫硫器和超級電容時,線要越短越好。

市面有超級電容的緊急啟動電源,因為不是用電池,所以很適合台灣燜熱的環境,也安全,但用時,必須要等超級電容充滿電,需要時間,這是缺點。唯一方法是出門前先將超級電容充滿電,雖然超級電容會自放電但至少緊急要用時,充電時間可縮短。

平常鋰電緊急啟動電源,壽命只有2-3年,電池會膨脹,放在車裡熱有隱患。超級電容緊急啟動電源放車裡安全,壽命又長,但用時要等充電,很不方便。

至於緊急啟動電源,有一個耐用又比較安全的方法,平常都放車上,已經用了5年,還好的。
用一個摩托車用的磷酸鋰鐵電池改裝,把線剪斷,安裝EC5公頭,另一端多用途的線都是EC5母頭。
每半年會放電一次,拿來當USB充電寶,用來充手機,平板... 把電用完, 再充滿。

摩托車用的磷酸鋰鐵電池

磷酸鋰鐵電池

磷酸鋰鐵電池

原來的線剪斷,電池端安裝EC5公頭,另一邊安裝EC5母頭。

EC5

EC5

鱷魚夾,可用於緊急啟動引擎。買鋰電緊急啟動電源都會附一條

鱷魚夾

鱷魚夾

換成OBD線,可用於不斷電電瓶更換

OBD

OBD

多用途,可接點菸插座,接輪胎充氣機或吸塵器,左邊是一個12V轉4孔USB 5V輸出,充手機,平板... 放電用。

Wires

Wires

之前買摩托車的磷酸鋰鐵電池用於跟車上的鉛酸電池並聯,希望可延長鉛酸電池壽命,但效果不佳。
後來想到改裝成緊急啟動電源,沒想到,變成多用途,非常好用,壽命又長,磷酸鋰鐵電池比純鋰電池安全。

楼主:
引用 网友H:
我自己是用西台灣賣的超級電容,我自己是覺得電池會比較耐用,超級電容可以幫忙電池瞬間的大電流放電(啟動 ...

量電瓶時,超級電容一定要斷開。不斷開,CCA會很高,不是真正電瓶的啟動電流。
另外量電瓶之前,要先讓電瓶靜止,10分鐘,半小時,一小時,甚至一天,有不同說法,如果馬上量,CCA和電阻數字都很漂亮,靜止目的是去掉表面電荷。

网友I:
要延長電瓶壽命最主要的做法還是適時充電,不常開就一個禮拜固定充個一天

我2016牽的車原廠搭湯淺95D31L電瓶,自己又外掛超級電容58F,電瓶撐了三年就掛了(極板斷格剩9-10V)
改換馬卡龍125D31不外掛超級電容只固定每個禮拜一充,目前已經六年了還持續服役中

因為安全性問題,更換電瓶時也一併將超級電容拆了,不論是超級電容or鋰鐵電池都有安全的疑慮,沒人能保證不會自燃,車燒了就算了,最怕就是連房子一起燒了,況且外掛這些東西對車本身也沒有明顯的差別,我的經驗而言他就是智商稅

不過超級電容應急電源這反倒是會想入手

网友G:
引用 楼主:
RAV4油電後行李箱電瓶空間是很小,看過照片,但脫硫器和超級電容要安裝應該也可以,不然就安裝脫硫器就好 ...

摩拖車的鋰鐵電池啟動車子容量夠嗎?

畢竟摩拖車啟動的瞬間電流沒車子大。

楼主:
引用 网友G:
摩拖車的鋰鐵電池啟動車子容量夠嗎?

畢竟摩拖車啟動的瞬間電流沒車子大。

之前有啟動過RAV4,沒問題。很多傳統的救車電池都用摩拖車的鉛酸電池
當然要啟動柴油引擎就可能不行

電力士A100,就是用摩拖車的鉛酸電池

電力士

電力士

网友G:
引用 网友I:
要延長電瓶壽命最主要的做法還是適時充電,不常開就一個禮拜固定充個一天

我2016牽的車原廠搭湯淺95D31L電 ...

超級電容應急電源一組要RMB500-600
買milton一般的超級電容讓它慢慢充應該夠用,

只是超級電容壽命?需不需要每個月充一次?
另外要怎麼判斷裡面電容是鋁殼電容?

楼主:
引用 网友G:
超級電容應急電源一組要RMB500-600
買milton一般的超級電容讓它慢慢充應該夠用,

千萬不能直接拿接電瓶的超級電容當啟動電源,一定出事。一定要有控制電路搭配超級電容,讓電路去控制充電電流和放電。市面上超級電容的啟動電源價格高是有原因的。
1. 超級電容充電很快,因為電流很高。充電時一定要限流。
2. 放電時也是一煞那間,沒有電路控制直接接電瓶,會"爆及出火花"。 絕對不可以

超級電容啟動電源,其實很大而且又重,不要被照片騙了。有的鱷魚夾線接頭是EC8,而不是一般的EC5。EC8比EC5更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