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AmTRAN A40 電源燈不亮,不開機,主板故障

楼主(2025-08-10):
小弟非專業,爬文發現JVC廠牌的主機板(印有AmTRAN)電路布局很像我這台電視,其維修案例有助於理解原理及排查,雖然有找到相同症狀的求助貼文,可惜沒下文而缺少解決方式。
懇請前輩指點解惑

【機型】AmTRAN A40 液晶電視
▼圖1.內部照
▼圖2.電源板 FSP095-1PSZ02T
▼圖3.主機板 0171-2271-5963

【開機步驟】送電 → 電源指示燈(白色)亮3秒後熄滅 → 遙控器或電視機殼按鍵開機 → 指示燈恆亮,有背光、聲音、畫面

【目前症狀】送電 → 原本指示燈一閃即滅,後來衍變成完全不亮 → 兩者都無法開機

【檢測】
電源板的LED供電電壓正常,且有輸出19V(實測18.8V)至主機板,所以排除電源板的嫌疑。
主機板:
一、UP21 (IT76630M)的
  pin2 (VIN)有輸入18.8V,
  pin3 (SW)有輸出6.2V,但前輩的維修實例提及正常5V,該如何解決?
  pin7 (EN)開啟信號5.2V,是否4V才對?
▼圖4.UP21 (IT76630M)

二、「紅外線接收頭&電源指示燈」插座附近電子元件,是不是用來協助遙控器觸發啟動程序並且驅動開啟信號至UP20 (IT76630M)產生12V的電路嗎?
(一) QI2 (MMBT3904)絲印1AM的C腳有3.8V
(二) R173和R172主板上測都 0Ω!
  解焊下來測量同樣 0Ω,順便測量主板焊點的對地阻值(紅表筆接地)都沒短路。
  請問誰能提供R173、R172電阻值呢?
▼圖5.QI2 (MMBT3904)

三、UP20 (IT76630M)的pin7 (EN)電壓源頭,來自哪個電子元件呢?
  pin2 (VIN)有輸入18.8V,pin3 (SW)無輸出,pin7 (EN)無開啟信號
▼圖6.UP20 (IT76630M)

四、UP3 (1117)是用來供電給旁邊的晶片(MSD8120PBM-TZ)嗎?
  全都0V
▼圖7.UP3 (1117)

補充內容 (2025-8-11 02:54 AM):
‧請問該如何解決不開機故障呢?
‧AmTRAN A43D 和 JVC 43C主機板 (0171-2271-6310)上 R173、R172電阻值是否可供參考呢?
‧請問是遙控器開機後,UP20 (IT76630M)才會產生12V輸出嗎?

補充內容 (2025-9-20 10:30 PM):
更正「圖5」,詳見 23樓

補充內容 (2025-9-26 03:05 AM):
電視完修,詳見 24樓

网友A:
UP21那顆可以先換看看,第3腳6.2V怪怪的,一般是5V或12V,但這顆不好換,IC底部也焊住了,

有時IC老化了也會啟動不起來,換好後先看看電壓有無改變,沒好再繼續抓毛病

然後UP20 (IT76630M)這IC第7腳要有電壓,第3腳才會有輸出,沒意外要開機後才會有電

楼主:
補充內容 (2025-8-13):

五、測量US4快閃記憶體的pin8 (VCC)電壓0.02V,
  往上追朔是由UP14 (RSAKO)的pin5 (SW)提供的。
  然而UP14 (RSAKO)的pin1 (VIN) 6.1V,pin3 (EN) 6.05V,pin5 (SW)卻只有0.02V可說是沒輸出,明顯有問題!
▼圖8. UP14 (RSAKO)

楼主:
引用 网友A:
UP21那顆可以先換看看,第3腳6.2V怪怪的,一般是5V或12V,但這顆不好換,IC底部也焊住了,
有時IC老化了也 ...

回應  LONG  大大
UP21 (IT76630M)確實不好解焊。雖然我有熱風槍,但沒實際解焊過IC
請問熱風槍建議設定?℃才合適呢?
開機後,UP20 (IT76630M)才會被驅動呀!原來如此,感謝解惑。
今天有找到新的毛病,詳見3樓。

网友A:
你也挺厲害的,抓到UP10跟UP14來,UP21那邊第3腳輸出有給這2顆的,有時運氣不好UP21的2跟3腳短路,

電壓過高會把這2顆會被打穿,這2顆零件不好找

UP14那顆很明顯掛了,VCC規格我查到約2~5.5或6V的,所以6.1V有點危險,建議一起換了

這2顆之前我找不到原規格,找代用600MA的還能用(TPS62260DDCT SOT23-5),之前換上好像過4個月了,能用多久不知道,原廠我資料查是1.5A,詳細的找不到,

原廠要買可能要找淘寶LA8013ACD SOT23-5 絲印RSAKO(很多板子上絲印都不一樣)

熱風槍溫度差不多250度,有助銲劑會比較好拔,不然8支腳都上錫也行,吹太久旁邊電容可能會爆開,IC拔不起不要硬吹,停一下調高幾度再試試

風速太低不好吹,太高旁邊零件容易飛。

UP21拔起後可用吸錫線清理,有的吸錫器吸力太強怕傷到銅箔,有洗板水可以刷一下,IC銲上時要貼平,沒弄平再焊上可能會影響散熱

网友:
https://bbs.pigoo.com/thread-88249-1-1.html
這個電路應該類似,可餐考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也挺厲害的,抓到UP10跟UP14來,UP21那邊第3腳輸出有給這2顆的,有時運氣不好UP21的2跟3腳短路...

回應  LONG  大大
之所以能往 UP10、UP14這方向排查是因為:
一、參考「JVC J48T主板上的零件形式與(購買)料號」貼文,
  才得知 UP21輸出5V供電給 UP10、UP14 (RSAKO)降壓IC,
  以及  楊大俠 標示 UP10、UP14 (RSAJA)的引腳定義。
二、我在「FB社團 家電DIY維修研習社」也有貼文求助,
  前輩提醒我往 BIOS系統這方面排查,即 US4 (MX25L6406EM2I-12G)快閃記憶體是否正常。
三、使用萬用表從 US4快閃記憶體VCC供電點位一個個元件去測點位、跑線路,
  往上回朔至 UP14 (RSAJA),臉都貼在主板上、眼睛看到快脫窗。
【歸納】UP21(IT76630M)輸出5V → UP14 (RSAKO)輸出?V → US4快閃記憶體才有電可吃。

我的主板 UP21(IT76630M)輸出6.2V確實很怪,如同你建議的,我會一併買材料來更換。

LA8013ACD 絲印RSAKO
INNO官網沒有提供 LA8013規格書,只有簡介:
LA8013  Vin:2.5~5.5V Iout:1.5A Vfb: 0.6V 1.5MHz Mode: PSM/PWM SOT23-5
比較:
TPS62260 Vin:2 ~ 6V   Iout:0.6A Vfb:?V 2.25MHz Mode: PFM/PWM SOT23-5
XRP6658 Vin:2.5~5.5V Iout:1.0A Vfb:?V 1.5MHz   Mode: PFM/PWM SOT23-5
你提到找不到原廠規格書,找 TPS62260DDCT 代用。好奇心驅使下我也去找找,供你參考。
搜尋:XRP6658ISTR,是否能代替目前IC就不確定了,因為規格書中電路布局細節我看不懂!

使用熱風槍前,先解焊旁邊的電解電容好了,怕被我吹爆!
「IC銲上時要貼平,沒弄平再焊上可能會影響散熱」→這眉眉角角細節👍
「風速太低不好吹,太高旁邊零件容易飛。」→雙押韻666

回應 bambooshot  大大
嗯嗯,我之前就是看到這篇,才有頭緒繼續往下排查問題。

网友B:
用熱風槍時,先把旁邊都用耐高溫膠帶貼一貼,這樣旁邊零件就不會被吹走

网友B:
蠻好奇的是,如果只要轉出5V / 3.3V / 1.2V, 加工一下,用外接版子轉,這樣會不會比較快完修~

网友:
引用 楼主:
回應  LONG  大大
之所以能往 UP10、UP14這方向排查是因為:
一、參考「JVC J48T主板上的零件形式與(購買) ...

XRP6658這個可以代,腳位一樣,比我那個0.6A的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蠻好奇的是,如果只要轉出5V / 3.3V / 1.2V, 加工一下,用外接版子轉,這樣會不會比較快完修~ ...

可以,前提要知道輸出電壓要多少才好改

不知道電壓只能從1.2V慢慢調高去試

不然要從附近零件去推算

沒零件時我也會這樣改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熱風槍時,先把旁邊都用耐高溫膠帶貼一貼,這樣旁邊零件就不會被吹走

回應 bambooshot  大大
還有這招 ,筆計筆計...

LONG 發表於 2025-8-13
XRP6658這個可以代,腳位一樣,比我那個0.6A的好

回應  LONG  大大
LA8013ACD 絲印 RSAKO、IT76630M 我會找淘寶。
若 LA8013ACD 不好買,至少還有這 XRP6658 替代。

网友C:
引用 楼主:
回應  LONG  大大
之所以能往 UP10、UP14這方向排查是因為:
一、參考「JVC J48T主板上的零件形式與(購買) ...

如果UP10或UP14  輸出阻抗為 0歐姆,那U1 可能已燒毀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UP10或UP14  輸出阻抗為 0歐姆,那U1 可能已燒毀

回應  pigoow  大大

感謝你的意見。
測量 UP10、UP14 (RSAKO)輸出端的阻抗沒有0Ω。

今天剛好有拆下 UP14這顆IC,
外接可調電源設定電壓3.2V、限流0.100A,藉此模擬/假裝 UP14的輸出。
可調電源送電後,電壓3.2V、電流0.085A,可視為輸出端沒短路。
US4 快閃記憶體的pin8 (VCC)有收到3.2V供電。
UP3 (1117)的pin3 (Input)也收到3.2V供電、pin2 (Output)有1.5V輸出,
這樣 U1 (MSD8120PBM-TZ)液晶晶片可視為正常。

主機板上 UP14輸出端的後端元件沒問題的話,就剩下 RSAKO這顆IC問題了!

因此目前打算
(1)買 IT76630M 來換,看輸出(原6.2V)是否回歸正常5V?
(2)買 RSAKO(或找替代) 來換,看是否有輸出?

网友D:
如果有能限流的電源供應器 可以試試由外部給3.3V與5V
UP21的pin3應該是5V
US4的pin8是3.3V

楼主:
引用 网友D:
如果有能限流的電源供應器 可以試試由外部給3.3V與5V
UP21的pin3應該是5V
US4的pin8是3.3V

回應  frank1317  大大

感謝你的提議。
我有台可調電源 KPS3010DF (限制電流&設定電壓) 可輔助測試。

一、「UP21的pin3應該是5V」
聽你這麼說,加上 LONG 大大 也有提到,我更加確信 UP21 (IT76630M)有問題!
為何我的pin3輸出6.2V(過高),而非正常值5V的可能原因:
(1) IT76630M 本身有問題。
(2) IT76630M 控制輸出的周邊貼片電阻、貼片電容有問題。
如果是原因(2)的話,要找出問題電阻、電容對我來說過於困難複雜。 (分明是自己懶,元件太小買料麻煩)
因此打算直接 買新的 IT76630M 來試試,
再不行也可使用 wet 大大 維修實例示範的改降壓模組 來解決。

二、「US4的pin8是3.3V」
這我有外接電源設定3.2V測試,詳見14樓

网友B(2025-09-10):
U21/U20這都是用IT76630M,
可以參考spec,
它是由Pin3(SW)/Pin5(FB)的電阻組合出來的
*Pin3~Pin5中間有一顆R1
*Pin5對地幽一顆R2

Pin3的Output電壓是 0.925 * (R1+R2)/R2
這樣可以推算出原本這一顆應該輸出幾伏

网友:
U21
R1=絲印RP76
R2=絲印RP77

U20
R1=絲印RP81
R2=絲印RP82

我猜是這樣,你可以確認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U21/U20這都是用IT76630M,可以參考spec,它是由Pin3(SW)/Pin5(FB)的電阻組合出來的......
Pin3的Output電壓是 0.925 * (R1+R2)/R2

回應  bambooshot  大大

感謝提出如此深入的解決方法。
前段日子,我才剛理解 IT76630M 的 pin3(SW)輸出電壓是受到您說的那兩顆電阻(R1、R2)控制。
搭配早先有跑線路,以及參考 IT76630M datasheet (如您所示 Output電壓公式)。

確實
UP21 (IT76630M)  R1= 絲印 RP76 R2= 絲印 RP77
UP20 (IT76630M)  R1= 絲印 RP81 R2= 絲印 RP82
你好強,光看照片就能正確判斷是哪顆電阻。
我借助萬用表(蜂鳴檔、電阻擋)一個個去測有哪些元件相連,才知道線路的。

▼圖9. IT76630M  Typical Application Circuit

因為已經淘寶 IT76630M 和 降壓模組,等待到貨中...
到時換上去,就可揭曉
是(1) UP21 (IT76630M)本身有問題?
或(2) UP21 (IT76630M)控制輸出的R1、R2貼片電阻有問題?
如果真是(2),我就懶的去修正那麼小的貼片電阻,
直接借鏡『wet 大大 的改降壓模組』來解決。

网友E:
R173,R172这两颗0欧姆电阻两端对地阻值怎么会不一样呢?这明显异常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R173,R172这两颗0欧姆电阻两端对地阻值怎么会不一样呢?这明显异常了。

回應  catsun  大大

不太明白您的意思,或是我沒說明清楚讓您誤會了。

測量方法:
【方法一】(1樓貼文 圖5 提到的)
 先 解焊/拆下 R173、R172 電阻,
 然後 測量主板上的(電阻)兩端焊點對地阻值會不一樣。

 有嘗試去跑線路,看的眼都花了並且搭配萬用表,
 還是找不到 電路最終通往哪裡,難以進一步排查。

【方法二】
 R173、R172電阻 在主板上面
 分別測量〝電阻兩端〞對地阻值,
 因為電阻是 0Ω,所以電阻兩端對地阻值是一樣的(實際多少已經忘了),沒有異常。

我的疑惑:
 為何 R173、R172 電阻是 0Ω?
 沒有料板可對照,所以不知電阻值是否真應該是 0Ω。

网友E:
引用 楼主:
回應  catsun  大大

不太明白您的意思,或是我沒說明清楚讓您誤會了。

不好意思,是我理解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不好意思,是我理解错了。

回應  catsun  大大
看來是我疏忽,將 1樓貼文 圖5 還留有 R173、R172電阻 在主板上,因此容易讓人誤解。
於是修圖去掉這兩顆電阻,更正如下。

更正 圖5

楼主:
【修復心得】
正當第一次用熱風槍順利吹下UP21 (IT76630M)而感到高興時,意外發生…
烙鐵頭清潔焊點時,手殘將pin8 (SS)旁邊負責軟啟動的CP60貼片電容給搞丟了!
▼圖9. 搞丟CP60貼片電容

索性改「XL4015降壓模組」代替UP21提供待機5V電壓。
可惜這樣就無法進一步確認 是(1) IT76630M本身問題? 或(2) IT76630M周邊元件問題?
▼圖10. 降壓模組

上電後,開機指示燈正常點亮,
測量UP14 (RSAKO)的pin5 (SW)有輸出3.3V,及其它電壓都恢復正常。

由此推測問題源於之前 UP21 (IT76630M)輸出6.2V過高(正常5V),
超出UP14 (RSAKO)規範的安全供電電壓而觸發保護機制,結果就不輸出!覺得很神奇。

原本還以為RSAKO壞了,如此省得更換,避免手殘事件再重演。
雖然過程曲折,但終究完修。

【致謝】
❤️ 感謝 LONG、bambooshot、pigoow、frank1317、catsun 大大 (依回文順序排列)的指點、解惑、提醒、回文…等幫助,讓我得以完修電視。
❤️ 感謝 痞酷網 前輩們的維修實例 及 貼文求助,讓我觀摩、學習、有頭緒排查。

网友B:
UP21這是18.8v轉5v,

UP20呢?可以量測一下提供給大家,謝謝您

楼主:
引用 网友B:
UP21這是18.8v轉5v,
UP20呢?可以量測一下提供給大家,謝謝您

回應  bambooshot  大大
好的,以下供各位參考。

AmTRAN A40 電視 開機程序
一、上電後,白色指示燈亮3秒熄滅,進入待機狀態

 (一)電源板提供18.8V給 UP21UP20
   (1) UP21 (IT76630M)的pin7 (EN)有電壓,pin3 (SW)輸出5V。
   (2) UP20 (IT76630M)的pin7 (EN)電壓,pin3 (SW)輸出。

 (二) UP21提供5V給 UP14UP10
   (1) UP14 (RSAKO)的pin3 (EN)有電壓來自UP21的5V,pin5 (SW)輸出3.3V。
   (2) UP10 (RSAKO)的pin3 (EN)有電壓來自UP14的3.3V,pin5 (SW)輸出1.2V。

 (三) UP14提供3.3V給 US4記憶體
   此外,白色指示燈亮3秒期間,
   UP3 (1117)的Input會暫時收到UP14的3.3V,Output輸出1.5V給 U1液晶電視晶片。
   這大概屬於「開機自檢」功能吧!

二、按開機鍵後,白色指示燈恆亮 + 背光點亮 + 出現 LOGO畫面

 (一) UP20 (IT76630M)的pin7 (EN) 按開機鍵才會有電壓,pin3 (SW)輸出12V

 (二) UP3 (1117)的Input 按開機鍵會收到UP14的3.3V,Output輸出1.5V給 U1液晶電視晶片。

以上整合筆記與印象,
因為電視已蓋上機殼、歸位並給家中長輩使用,
不方便再拆機、測量、提供詳細電壓值,請見諒。

网友B:
讚,vizio/amtran很多塊主機板,都是這樣的電路

這樣的思路對大家很有幫助,謝謝你無私的分享

网友:
還有JVC這個牌子,因為都是瑞軒代工

楼主:
引用 网友B:
讚,vizio/amtran很多塊主機板,都是這樣的電路
這樣的思路對大家很有幫助,謝謝你無私的分享 ...

回應  bambooshot  大大
不客氣
托各位的福,我才有幸完修並分享心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