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同冰箱TR-B434HP-S 除霜異常

楼主(2025-08-12):
請問我這問題該如何排查? 目前都是先用熱水化霜能撐兩周,但之後冷藏室又會不冷。
有可能計時器問題? 但找不到電路板及計時器位置
發熱器故障?量測有阻值
溫度感測器?測量冷藏溫度控制器,大約 1.8k歐姆
風扇會轉
此款冰箱後面是整塊鐵片,我沒有找到網路上冰箱後方的電路板,不知道電路板位置在哪裡?
測量發熱器大約是500多歐姆
測量保險絲,一個有通一個沒通 。不知道這是不ˋ是主因?

下圖是冰箱型號

下圖是冰箱線路圖 我找不到冰箱的電路板

下圖是冰箱後面底部壓縮機 看網路其他地方都是這有計時器,但不確定。

下圖是冰箱冷藏室背板 各個紅框代表 左上右下排列
溫度保險絲接口       發熱管接口
冷藏溫度電阻接口    冷藏風扇接口
溫度保險絲實體位置

背板冷藏室 大圖溫度保險絲實體位置

网友:
這種傳統的冰箱,控制電路很簡單,控制開關,計時器在冷藏室,在電燈附近。

网友:
測量保險絲,一個有通一個沒通 。不知道這是不ˋ是主因?
當然是主因  溫度保險絲串接在除霜電熱管  一斷路當然不會除霜

應該還有一個  除霜感溫器  可能在你畫紅框的另一邊找看看 除霜感溫器插頭在有沒氧化

网友:
壓縮機 左邊黑盒子內有除霜計時器 , 應該時好時壞 ,  請註意 更換時要確認型號及接腳 。

楼主:
回報一下進度
昨天又不冷了,先暫時把不通的保險絲剪掉搭接
因為我看線路圖是前後保險絲連接發熱管
目前發熱管開始作用了。
蝦皮已下定保險絲,之後更換看情況如何。

楼主:
糗了,昨天搭接之後保險絲之後。冷藏室異常發熱,好比吹風機的溫度。
之後拆下背板,量測溫度保險絲。 原本的也斷路了。

往冰箱後面拆下,黑色盒子之後發現原來是電路板,左下插排拔開是當下手動拔除的。

之後連壓縮機也啟動不了。插上電源都有搭一聲。等待半小時,手摸壓縮機都沒有發熱,但冷藏室的燈會亮。
懷疑是否啟動器或是保護器故障。

目前拆下保護器,及啟動器。 量測都是導通的。約15歐姆

量測電容,電表沒有電容檔,用電阻量測電阻值多次量測放電,都約21M歐姆之後跳到無法測量數值。我量自己約測雙手電阻2K
是否啟動運轉電容故障? 還是最危險的壓縮機壞了? 量測壓縮機三角電阻值 約30歐`,上左上右電阻值等於左右。

目前因為探針筆太租無法直接量測電路板插排組電阻值。之前嘗試DIY修理熱水壺成功,想說冰箱也行。如果是壓縮機壞了就虧大了。

電熱管過熱導致壓縮機故障個可能性大嗎? 或是說電路板問題比較大? 感謝回復的人。

楼主:
還有一點忘了說,原本尚未搭接保險絲的時候,按住冷藏開關之後,風扇會轉。
冷藏室發熱之後,風扇已經不轉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糗了,昨天搭接之後保險絲之後。冷藏室異常發熱,好比吹風機的溫度。
之後拆下背板,量測溫度保險絲。 原本 ...

你在插電測試時  有無將拔除的線插回  沒插回冰箱是不動作的

溫度保險絲 是 73度C的 不要買錯

除霜感溫器 可能的位置右邊紅框處  能用三用電表確認

你拔除的是感溫器跟控制開關的線
會燒電熱管保險絲  著重在除霜感溫器故障
要先將除霜感溫器處理好  不然再多的溫度保險絲都不夠燒

注意  注意  注意
不可將溫度保險絲省略 直接短路  那會燒冰箱

网友:
樓主您除霜感溫器請先量阻抗(從電路板端量),再用吹風機吹除霜感溫器看阻值變化,這顆大多是NTC,萬一內部斷裂主板會誤判霜沒除夠冷藏室異常發熱,好比吹風機的溫度。

楼主:
這幾天等材料來之後,發現還是無法啟動壓縮機。
量測電路板,才發現電路板無壓縮機電壓,且經多次測試之後發現之前聽見的聲音是電路板的功率繼電器relay開關聲音。

這是ˋ正面含數值文字
只輸入電源 量測其他插座pin數值 (沒有插任何冰箱連接插座)

RP-snr 5V
FV-snr 5v
F-snr 5v
R-snr 5v

f/r 2V
fan 1.82v (之前初始維修時從冷凍室風扇量測有11.8v)

純正面

背面

由於電路板背面有防護漆,導致量測異常困難。
很難判斷量測電容的電壓及繼電器開關。
電路板保險絲正常導通,目前不知道如何下手?
感覺電路板沒有大壞。但壓縮機電壓沒有輸出,導致我以為啟動器或是過載保護器或是啟動電容故障。
有無推薦維修電路板的地方?新竹附近 或是只能直接買整塊電路板了? 感謝各位前輩回答及解惑。

楼主:
更新規格書 (BCD-321WY)控制规格书.pdf (1.31 MB, 下載次數: 4)
我比較大的疑問是電路板的壓縮機輸出電源是否由其他控制的?
ˋ直覺是應該和加熱器輸出一樣,而其他電路輸出都有5v。
那這要是否代表110v轉12v轉5v電路沒有問題?
感謝回答的人

网友A:
引用 楼主:
這幾天等材料來之後,發現還是無法啟動壓縮機。
量測電路板,才發現電路板無壓縮機電壓,且經多次測試之後 ...

照你只插電源的方法修  那可以放棄了
因這不是修電源供應器  只輸出電壓即可

這有控制線路 來控制能不能輸出電壓或是關閉電壓

將所有插頭都插回機板後  ( 繼電器所需電壓值  會標在繼電器外殼上 )
上圖那2個紅框是繼電器的位置腳位 小紅框應是電熱線的繼電器  大紅框是壓縮機的繼電器
上電量測大紅框內的黃框 有無繼電器所需電壓值DC12V電壓
有  在測量粉紅框 有無AC110V電壓輸出  無輸出 繼電器壞  有輸出 看接壓縮機有無電壓
無  機板損壞

只可測試  只可測試  只可測試
直接將橙色那兩腳位短路 測試壓縮機好壞

楼主:
引用 网友A:
照你只插電源的方法修  那可以放棄了
因這不是修電源供應器  只輸出電壓即可

感謝回答ˋ,剛剛已經測試過。
量測大繼電器無DC12 V,ˊ而小繼電器有。
搭接尚未測試,已確定是板子故障了。
我的起初設想是輸入電源110,量測各個接頭值看有無異常。
有無感測器組值應該不會影響壓縮機輸出,因為發熱器還是有電壓110。
電路板故障應該是當初搭接發熱器溫度保險絲所導致,因為個人判斷有兩個保險絲,一個好的,一個搭接。
沒想到開太久沒去注意,以為可以一直用。看來臨時的都只能測試不能常用等待備料。
感謝你的回答。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感謝回答ˋ,剛剛已經測試過。
量測大繼電器無DC12 V,ˊ而小繼電器有。
搭接尚未測試,已確定是板子故障 ...

拔下 CN4  那 1 跟 7 腳 是溫度設定的 VR 電位器  看阻值 對不對  損壞也無 DC12V 供繼電器電壓

网友B:
樓主會不會您一開始就抓錯重點,導致問題越來越嚴重

您最初主述是冷藏室會不冷,但是看您的蒸發器結霜狀況是還好,並沒有整團冰塊,會不會問題在冷藏室電動風門或冷藏室感溫器,您量冷藏溫度控制器,這個只是可變電阻,除非鏽蝕髒汙,應該不致影響

電路圖沒有電動風門,冷藏室風門應該是機械式的,應該也不需要冷藏室感溫器,請您拍溫度控制器跟冷藏室出風口相片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拔下 CN4  那 1 跟 7 腳 是溫度設定的 VR 電位器  看阻值 對不對  損壞也無 DC12V 供繼電器電壓

更新
拆下冷藏版溫度控制器
量測可變電阻
最大12k
最小1.9k

正面
背面

量測冷藏感測器電阻
1.5k
都在室溫 目前約32度

另外SA指導的搭接大繼電器,我測試後壓縮機能啟動。
壓縮機這端沒問題,就趕緊斷電了。

只是不知道原始故障是否還在,又或者能用目前故障板子做什麼測試

等待板子到來再繼續報告。

感謝回答的人

楼主:
引用 网友B:
樓主會不會您一開始就抓錯重點,導致問題越來越嚴重

您最初主述是冷藏室會不冷,但是看您的蒸發器結霜狀況 ...

確定當初冷藏室不冷,拆開冷凍室背板結霜。使用熱水澆鑄能改善,且維持一陣子。

大約使用兩三次。後續排查發熱絲保險司故障。且看電路圖發現發熱絲有兩個且串聯發熱絲,就自作聰明將一個好的搭接。

運行半小時後,打開冷凍室異常溫熱,好比熱風機的風。 趕緊斷電就變成如此了

冷藏室背板

冷凍室通風道 機械式

冷藏室背板上視圖

題外話,冷藏室背板不好拆,保力龍和塑膠蓋板有黏貼,拆卸不知道厚度,慢慢拆下才發現下方雙面膠有脫落。

拆卸冰箱冷凍冷藏箱內蓋板都要連帶保麗龍一起出力,才能避免膠體脫落。

网友:
引用 楼主:
更新
拆下冷藏版溫度控制器
量測可變電阻

請問樓主您有測R SENSER嗎?滿詭異的,用可變電阻調冷藏室溫度,應該是電子冷藏式風門,可是您的電路圖跟冷藏室相片又看不到

冷藏感測器電阻1.5k,對阻值表是32度合理值,這台冰箱不大,應該不至於冷藏室有獨立蒸發器

小弟碰過R SENSER故障,阻值偏高導致主機板誤判以為冷藏室溫度過低關風門,結果冷藏室不冷

网友(2025-09-13):
学习了,还没修过冰箱

楼主:
更新版子已到來,掏寶買的。大約台幣600。
更換發熱絲保險絲*2後正常啟動已能制冷,冷藏冷凍除霜感測器都沒更換。
板子上未查清楚啥問題,待以後有空閒在查修電路板,後續更新再持續報告。

网友:
引用 楼主:
更新版子已到來,掏寶買的。大約台幣600。
更換發熱絲保險絲*2後正常啟動已能制冷,冷藏冷凍除霜感測器都沒 ...

恭喜完修,看來最原始原因應該是除霜保險絲斷路導致除霜時間過度拉長引起冰箱回溫

网友:
压缩机没有坏就好,其他比较好处理。

网友:
恭喜完修,學習一下修冰箱

楼主:
報告一下最近狀況
之前都是把新買的板子直接接上未整理線鎖好,前幾天整理線後重新裝上板子並螺絲鎖上
又發生跟之前的狀況一樣了。= =
只要一通電就有繼電器的聲音開啟而不是壓縮機開啟。 馬上打開冷凍室異常發熱。
趕緊斷電,後續量測保險絲沒有斷裂。
之後無數次測試就又回到原點。
個人猜想還是板子故障,但不知道原因。
也許整理線的時候線之間搭到造成板子故障。
這樣推想原始冰箱加熱絲的繼電器也沒有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