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unon XGC0384BX-1000U-S9H DC風扇

楼主(2025-08-12):
原本只是拍照忘了量尺寸,上網一查不得了,一顆賣台幣兩千多,約有十顆,目前在事業廢棄物堆中,不知好壞,目視全新品.
若有人要,我就去搶救回來.

電壓 - 額定 48 VDC
尺寸 方形 - 長 120mm x 高 120mm
寬度 38.00mm
氣流 301.7 CFM (8.45m³/min)
靜壓 5.580inH2O (1389.9Pa)
軸承類型 滾珠

网友A:
搶回來吧!賣兩千多是不可能,不過賣個500或許有人要。

我家用48V 風扇的地方只有1個,那就是太陽能板,MPPT 太陽能控制器我就是用48V,搭配48V 3000W 純正弦波逆變器 。

可是還沒裝好。

网友B:
隨雞股溝搜尋如下

SUNON建准 XGC0384BX-1000 48V 5G基站风扇类型:直流风扇
型号:XGC0384BX-1000
功率 : 100.8(w)
电压:48(V)
电流:2.1 A
转速 : 11600(r/min)
风量:301.7 CFM
尺寸:120*120*38 mm

5G基站用风扇,代表具備24小時全天候,長時間運轉耐用可靠能力
萬轉                ,高速嗡嗡高頻運轉噪聲不絕於耳
301.7 CFM     ,小尺寸超大風量,或許遠端窗口安裝一顆,即足以擔任一戶的(內/外)空氣總交換機用途

                            另外拿來工業設備,機房,伺服器,礦機,,,,,,等等嚴苛需求環境皆可勝任
缺點 : 噪音與常規耗電量

拿來當超遠距風管錫煙抽風機應當也完勝,超長管距保證吸/排力 也不掉漆{n_045:}
耗電與噪音或許嘗試調低電流降轉,看是否還能運轉,符合一般用途{n_066:},高標需求時再調整全功力輸出{n_041:}

楼主:
引用 网友B:
隨雞股溝搜尋如下

SUNON建准 XGC0384BX-1000 48V 5G基站风扇类型:直流风扇

手邊沒有48V,感覺要搞出48V有點麻煩.有4條線,應該也是PWM FAN,若想控制轉速,還需配個PWM訊號.

网友:
引用 楼主:
手邊沒有48V,感覺要搞出48V有點麻煩.有4條線,應該也是PWM FAN,若想控制轉速,還需配個PWM訊號. ...

嗯!
電源來源確實是個問題,問問WISH大,或許有購買渠道

官方PDF檔擷錄
控制/接線 參考
SUNON DC Brushless Fan & Blower(255-E) 182.pdf (107.08 KB, 下載次數: 1)
SUNON DC Brushless Fan & Blower(255-E) 183.pdf (87 KB, 下載次數: 1)

PWM duty cycle 訊號調變控制方式,可以實現轉速調變,(千轉 至 萬轉 可調)。PWM訊號不接時即最高轉數運轉。

型錄: page182 開始  (檔案大於4MB,放不上來,所以附上聯結請自行下載)
SUNON DC Brushless Fan & Blower(255-E)

https://www.sunon.com/eu/MANAGE/ ... an%20&%20Blower(255-E).pdf

楼主:
引用 网友A:
搶回來吧!賣兩千多是不可能,不過賣個500或許有人要。

我家用48V 風扇的地方只有1個,那就是太陽能板,MP ...

救回來了,總共有20顆.
就給Wish全權處理? 還是要給痞友認領.

网友:
引用 楼主:
救回來了,總共有20顆.
就給Wish全權處理? 還是要給痞友認領.

其實風扇是你的,要如何處理你說了算,如果是給我全權處理,我得先看到實物再說,如果測試是好的,依其品相我應該會先賣看看?盈餘拿來當論壇雲端主機基金,就像這樣︰

https://bbs.pigoo.com/thread-90635-1-1.html

如果賣不掉,那我就標酷幣,我標酷幣的風格比較不一樣,我都是優先給熱心會員。

要伺候這顆風扇一定要有PWM 控制器,而且還不能馬虎,讓它動態調節轉速,48V 電源也不見得有,究竟115.92W 的功率熱量不低,而且全速轉起來音量應該非常驚人,不太可能在有人工作的室內運作,喜歡轟鳴聲的人例外。

楼主:
經過一天的時間,沒有其他痞友有興趣,那就全數給Wish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經過一天的時間,沒有其他痞友有興趣,那就全數給Wish了.

嘿嘿!等太陽能板架上去我就有風扇可用了。
我再HiFi 32軌現場錄音給大家欣賞一下這個風扇的轟鳴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