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 大寶牌點香器 CW-200A 不工作

楼主(2025-08-13):
一台23年的大寶牌點香器,想要修復但兩個零件,1.5V點火器和瓦斯噴嘴找不到,有人知道哪裡有嗎?
市面上點香器有分兩大類 - 明火和防風兩種。這台是明火。另外這台比較舊,有火之後,還會一直點火,造成1.5V點火器很容易壞掉,新的點香器點火成功後,點火器就停止工作,所以可用比較長時間。1.5V點火器應該也是只要換掉電容就能修復但整個封膠,拆不開。如果硬要修應該也可以,放在滾水裡加熱除膠,但會很麻煩。另外瓦斯噴嘴控火不穩定,火時大時小,不是裡面積碳就是彈簧老舊,噴了清潔劑,還是不行。

大寶牌點香器

大寶牌點香器

大寶牌點香器

型號 CW-200A

型號 CW-200A

型號 CW-200A

內部結構

內部結構

內部結構

1.5V點火器和開關

1.5V點火器和開關

1.5V點火器和開關

噴嘴結構

噴嘴結構

噴嘴結構

噴嘴,找不到零件

噴嘴

噴嘴

1.5V點火器封膠

封膠

封膠

1.5V點火器,市面上找到最小的

1.5V點火器

1.5V點火器

1.5V點火器還是太大

太大

太大

縮小體積,還差一點點,外殼安裝後會斜一邊

縮小體積

縮小體積

网友A:
有火之後,還會一直點火:
感應針(熱電偶)故障。
有兩根針,一根是高壓點火針,另一根就是感應針。

火時大時小:
噴嘴有沒有用細針通一通?

我買這個,都沒用到。是的,太便宜,淘寶上順便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火之後,還會一直點火:
感應針(熱電偶)故障。
有兩根針,一根是高壓點火針,另一根就是感應針。

這個設計很陽春,沒有感應針,只有兩條線從1.5V點火器出來形成迴路。另外噴嘴用針通也試過,沒辦法整個針通到底,裡面有一個彈簧閥控制瓦斯氣體開關,右邊凸出的部分就是用C 型扣環連接到槓桿,按下開關,鐵線會下拉槓桿,槓桿另一邊會把火嘴往上拉,打開閥門讓瓦斯噴出。

紅色圈起來的地方就是噴嘴連到槓桿

紅色圈

紅色圈

小小一個噴嘴,構造很複雜,很好奇當初閥和彈簧是怎麼安裝進去的。

网友B:
既然是會一直點火,也有一個開關是按下會點火,將那個開關改成按下接通電池,這樣子按下就會開始點火,點火完成後鬆開,斷開與電池接通,這樣就解決一直點火的問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既然是會一直點火,也有一個開關是按下會點火,將那個開關改成按下接通電池,這樣子按下就會開始點火,點火 ...

點火和瓦斯是同一個開關

同開關

同開關

楼主:
完美修復

點火

點火

楼主:
最近去兩間寺廟看到都用金普牌 JP-23 點香器,一個是防風型噴射式,另一個是明火式,兩個都有火之後,點火就停止。
金普牌同類型的點香器比大寶牌貴,有人能分享兩個品牌的使用經驗嗎?
另外有人能提供金普牌點香器的內部結構照片嗎?

楼主:
引用 楼主:
這個設計很陽春,沒有感應針,只有兩條線從1.5V點火器出來形成迴路。另外噴嘴用針通也試過,沒辦法整個針 ...

這是20幾年前的設計,仔細看了一下,原本就設計連續點火,而且還有專利

連續點火

連續點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