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不可能從外觀看出什麼材質?

楼主(2025-08-13):
這個外箱是yzu_master 給我的,它原本是裝電子負載模組,可惜左上角開裂,別說裝模組了,光是空機箱就變的搖搖晃晃。

我想要修復它,得先知道它是什麼材質?原本我還以為是鑄鐵,結果它不吸磁,所以比較有可能是鋁合金,不知道會員從上圖是否看的出來?

如果是鋁材,我們家附近的焊接機車架的小工廠不知道有沒有設備能焊?朋友工廠有雷射焊台,不過他在北部得先載去給他試看看?最後他又來一句焊壞不負責,看來還是要給專業焊工搞才行。

网友:
美女合金, 看似

网友A:
鑄鋅..這個應該沒法焊...

网友B:
氬焊就可以焊鋁合金,焊接面是否漂亮要看功力,但這機箱焊好還要打磨與噴漆否則就一條白痕跡。
氬焊住家附近找看看很多人都能焊,詢問與報價很快就能完成的。雷射焊接比較不普遍焊接完成面會比較平整。

网友C:
鋁合金比較輕(阿露米),鋅合金比較重(案幾)

看起來像是鋅合金。

楼主:
引用 网友A:
鑄鋅..這個應該沒法焊...

應該是你說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氬焊就可以焊鋁合金,焊接面是否漂亮要看功力,但這機箱焊好還要打磨與噴漆否則就一條白痕跡。
氬焊住家附 ...

焊車架的店離我家不遠,我找時間拆下來拿去問看看能不能焊?我倒不是要求一定要美觀,但是一定得牢固,因為模組加上去它也很重。
雷射焊也不是萬能,很多都不能焊。

楼主:
引用 网友C:
鋁合金比較輕(阿露米),鋅合金比較重(案幾)

看起來像是鋅合金。

應該就是鋅合金。

网友:
引用 楼主:
焊車架的店離我家不遠,我找時間拆下來拿去問看看能不能焊?我倒不是要求一定要美觀,但是一定得牢固,因 ...

試試這個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mp;xxc=taobaoSearch

楼主:
我聽說逍遙大的家中就有好幾瓶?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聽說逍遙大的家中就有好幾瓶?

點開商品評價中的"追評",
會看到很多人說商品效果不佳,
我猜補補裂縫是可以,
但修補處若要負重,應該是不行,
"追評"有一個補塑膠籃,補完還是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點開商品評價中的"追評",
會看到很多人說商品效果不佳,
我猜補補裂縫是可以,

買大陸的東西不要太相信其ㄍㄨㄤˇ ㄍㄠˋ  ,都要打著如果買來能用是我幸,不能用就丟棄的心態。

我家有數十支"新配方"快乾膠,買的時候賣家說不開蓋都不會乾,開蓋使用也要半年以上才會乾,結果不管是否開蓋都會變乾,瓶子變的很硬,膠水應該被瓶子吸取"精華"了,最離譜的是壓克力膠水,沒開蓋大約3個月就自然揮發。

▼大家注意!下圖這3種快乾膠就別買,就算不開蓋,不用多久就自動揮發。

▼下圖這瓶可以買,開蓋後也不用冰,至少能用半年,會慢慢變濃稠,變濃稠就不好用了。

▼下方這瓶不開瓶也不會乾,開瓶的我很快就用完了,不知道開蓋後能撐多久?

以上都是"經驗"換來的。

网友E:
引用 楼主:
買大陸的東西不要太相信其ㄍㄨㄤˇ ㄍㄠˋ  ,都要打著如果買來能用是我幸,不能用就丟棄的心態。

我家 ...

原來... 不是只有牛中招...
這兩罐膠... 根本就... 搞笑...

這盒記號筆... 沒有一支的水是沒乾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原來... 不是只有牛中招...
這兩罐... 根本就... 搞笑... (只能蛋掉)

我只說它不會乾掉,可沒說它黏的住,我覺得黏什麼東西該用什麼膠水也是一門學問,有時黏不住是我們沒有選對膠水,當然,也不排除商家誇大宣傳。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只說它不會乾掉,可沒說它黏的住,我覺得黏什麼東西該用什麼膠水也是一門學問,有時黏不住是我們沒有選 ...

膠... 的學問也是很深的!
要用什麼膠黏, 黏的時候膠要怎麼用.. 都是學問...

有快乾.. 有慢乾...
有黏合.. 有填縫...

買 "經驗"... 買不完的...

网友A:
沒載重~502應該可以黏~不然就是鑽孔埋PIN
鋁的斷面不會長這樣~通常會有一點變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沒載重~502應該可以黏~不然就是鑽孔埋PIN
鋁的斷面不會長這樣~通常會有一點變形~ ...

其實這個機箱已經變形,不過我還是想把它弄好,過幾天我來改行做板金,面板邊框如果無法焊接,那我還是有B 計劃,只是變的很難看而已。
這種舊型的儀表其實也不值錢,別看網拍賣場價格標很高,刊了幾年賣不出去也沒用,電子材料迭代快速,原本要5顆的MOS 現在1顆就搞定,儀表體積越做越小,而且能夠接電腦並有專門軟體圖控,舊儀表未來可能也是我這一代老人才有興趣摸,我遇到SMD 零件都要借助電子顯微鏡才看的到,這種DIP 的拿來打發打發時間也不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