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體] 有沒有哪位大俠是POCO手機的用戶?

楼主(2025-08-15):
最近發現POCO品牌的手機規格、售價都很漂亮,但我沒有買過~

不曉得口碑如何?

网友A:
我也沒買過,但看舊評價大概是 相機很普通 玩遊戲要注意散熱,最新出的型號就不知有沒有類似的問題了

网友:
網路查詢:
POCO 是小米旗下的子品牌,主打高性價比的智慧型手機。

小米會安裝許多小米app 還無法停用,看上是F7 PRO 有wifi 7 支援 但系統更新無法保證及app 還無法停用,不敢買

网友B:
上一支手機是紅米note 8pro 去年12月換poco x6 5g

使用起來當然比note8pro快,介面也差不多。

花了6千多,現在不到6千,不玩遊戲純日常使用我覺得不錯。(我一直都是使用紅米系列)

如果不急再等等1111會有優惠。

网友C:
我之前POCO M3  買它只圖便宜  我不玩遊戲也不用手機上網不看短影片 一般也就社交軟體收收訊息
拍攝也只為電子電路工作 不考慮美不美 只求清晰工作照(SMD IC上的字 灰塵 )  可它近拍就是屎
我更早的 ASUS ZENFONE 2 就好很多 SMD IC上的字 灰塵 紋理能表現出來

另外很肚爛  它過保3月後  一次系統更新後成為磚塊  查詢後還是通病

目前是M4 PRO 還是饞它便宜 當初以為多一鏡頭  讓我有了勇氣  但是近拍 仍就是屎
我下一支 絕對不考慮POCO

网友D:
兩年前我買POCO F5給大兒子用
都用原廠充電器,現在說電池快掛了,不知是不是67W快充傷電池
只有這張直的照片,不是故意拍直的
1.到台中立言通訊逢甲店買POCO

所以我今年買VIVO手機,原廠快充我沒在用,還是用上一支華碩手機的充電器慢慢充

网友:
沒玩遊戲,看youtube,以前用門號機,兩年續約,沒換機.繼續用,不久就卡卡,更新問題,常搞得一肚子氣,丟給女兒設定看能改善?

過幾天就收到一顆蘋果,很好用.約4.5年了,順心如意。

還是年輕人利害,一次搞定。

网友E:
引用 网友C:
我之前POCO M3  買它只圖便宜  我不玩遊戲也不用手機上網不看短影片 一般也就社交軟體收收訊息
拍攝也只為 ...

近拍是類似這樣嗎?0402上面的字還看得到啊。
我把檯燈壓低,光線充足拍攝。

用的是系出同門的紅米note13。
當初小米Max用得好好的,換電池後又更勇了。
無奈3G停掉,被逼,找支最便宜的小米品牌就換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近拍是類似這樣嗎?0402上面的字還看得到啊。
我把檯燈壓低,光線充足拍攝。

0402 是英吋,換算成公制是1.0mm*0.5mm,這種規格我沒有看過上面有印字的,我看過最小有印字的是0603,換算成公制是1.6mm*0.8mm 。

這張表是常用參考,其實最小的不只0201。

网友C:
引用 网友E:
近拍是類似這樣嗎?0402上面的字還看得到啊。
我把檯燈壓低,光線充足拍攝。

對 是這樣 右邊[82058] 字體清晰
要求紋理表現不是為美學  而是 顆粒紋理能表現出來  錫點狀態就能粗略做到心裡有數  一些異常細節才能覺得對不對勁
紋理想要拍好 除了鏡頭要好  光線與投射位置也是要一番摸索研習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C:
對 是這樣 右邊[82058] 字體清晰
要求紋理表現不是為美學  而是 顆粒紋理能表現出來  錫點狀態就能粗略 ...

我2021年中買的poco x3 pro 約七千多
2023年中開始電池不耐用,撐到2024年中蝦皮購買電池繼續使用至今。
還有就是電源鍵會異常,內部持續接觸導致無限開關機,必須強按脫離,導致我現在觸摸電源鍵都小心翼翼。
另外音量鍵塑膠已經脫落,大約在2年後,我現在都使用觸摸輔助軟體減少實體鍵觸摸。
其他到是沒啥異常,等到手機掛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沒買過,但看舊評價大概是 相機很普通 玩遊戲要注意散熱,最新出的型號就不知有沒有類似的問題了 ...

因為規格與售價不相當,同品牌小米都沒這樣賣,主打價格實惠的應該在某些地方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上一支手機是紅米note 8pro 去年12月換poco x6 5g

使用起來當然比note8pro快,介面也差不多。

因為在預算範圍之內,他的規格與價格很漂亮,理性上我應該成為poco用戶的,但感想上我怕有坑。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之前POCO M3  買它只圖便宜  我不玩遊戲也不用手機上網不看短影片 一般也就社交軟體收收訊息
拍攝也只為 ...

那磚頭修理有收費嗎?
那麼誇張,更新就變磚!? 他規格高售價低是相當矛盾的,玩電腦這麼多年覺得有貓膩,所以我一直不敢下手。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兩年前我買POCO F5給大兒子用
都用原廠充電器,現在說電池快掛了,不知是不是67W快充傷電池
只有這張直的照 ...

規格很不錯耶,吊打目前市面上的貨,怎不拿去換新電池?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2021年中買的poco x3 pro 約七千多
2023年中開始電池不耐用,撐到2024年中蝦皮購買電池繼續使用至今。

才三年就這樣

网友D:
引用 楼主:
規格很不錯耶,吊打目前市面上的貨,怎不拿去換新電池?

有去市區的話應該會順便拿去換
專程跑一趟覺得很懶又很費時,說不定還得留機得跑兩趟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有去市區的話應該會順便拿去換
專程跑一趟覺得很懶又很費時,說不定還得留機得跑兩趟 ...

送小米處理囉~~~

最近手機市場很亂,許多SOC廠商就新瓶裝舊酒,拉高時脈改名就上....這隻手機值得修電池

网友G:
我的 POCO X4 GT 用到現在 2年多,除了近拍差了點,其它使用上沒什麼問題
家人的是POCO F5 有玩手遊也沒什麼問題。CP值不錯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的 POCO X4 GT 用到現在 2年多,除了近拍差了點,其它使用上沒什麼問題
家人的是POCO F5 有玩手遊也沒什 ...

我觀察到POCO的規格與售價最不成正比,只要看清楚自己要的是什麼~
不要買錯了即可...

网友H:
我現在用poco M6使用狀況就一般不太會lag
還可以我只是用line 打電話 看看網頁 沒有打遊戲

補充內容 (2025-8-30 07:16 AM):
記錯了是 X6 5G

网友I:
引用 网友D:
兩年前我買POCO F5給大兒子用
都用原廠充電器,現在說電池快掛了,不知是不是67W快充傷電池
只有這張直的照 ...

我買的是陸版的紅米 NOTE 12 Turbo,也就是等同 POCO F5,
16G RAM 256G FLASH 台幣七千多不到八千.
只是自己要解鎖刷機,刷上 Lineage 輕巧又好用.....

网友D:
引用 网友I:
我買的是陸版的紅米 NOTE 12 Turbo,也就是等同 POCO F5,
16G RAM 256G FLASH 台幣七千多不到八千.
只是自 ...

陸版手機都好便宜
今年我買VIVO手機,陸版約2.5萬,台版的賣37999,裝孝維,台版功能還被拿掉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H:
我現在用poco M6使用狀況就一般不太會lag
還可以我只是用line 打電話 看看網頁 沒有打遊戲

感謝你的分享,因為沒接觸過所以擔心,因為規格很美售價很低

楼主:
引用 网友I:
我買的是陸版的紅米 NOTE 12 Turbo,也就是等同 POCO F5,
16G RAM 256G FLASH 台幣七千多不到八千.
只是自 ...

紅米解鎖不是有限制嗎?
怎樣分辨大陸手機型號台灣的分身?

楼主:
引用 网友D:
陸版手機都好便宜
今年我買VIVO手機,陸版約2.5萬,台版的賣37999,裝孝維,台版功能還被拿掉一些

為了市場區隔,台灣這邊成本不同

网友J:
幾年前買過兩隻POCO M3給長輩用
1隻保固內故障(用不到1年就回廠修)
1隻過保後故障(用不到2年)
上網查故障黑畫面無法開機是通病
還好小米願意付責修好
保內故障那隻
日前已自己換過電池
目前兩隻仍在使用中
對於M系列的評價是
便宜堪用

网友I(2025-09-14):
引用 楼主:
紅米解鎖不是有限制嗎?
怎樣分辨大陸手機型號台灣的分身?

我是坐七天牢才可以解鎖 Bootloader 刷機.
手機分身只有找一些刷機網站比對做功課才知道.
通常刷機都會說明支援手機型號.....

楼主:
引用 网友J:
幾年前買過兩隻POCO M3給長輩用
1隻保固內故障(用不到1年就回廠修)
1隻過保後故障(用不到2年)

了解~~~~感謝你的心得分享

楼主:
引用 网友I:
我是坐七天牢才可以解鎖 Bootloader 刷機.
手機分身只有找一些刷機網站比對做功課才知道.
通常刷機都會說 ...

這樣啊~~~知道了